谈表头内阻与测试温度

楼主(2016-02-03):
表头内阻是最重要的基础参数,有些网友在绕制表头动圈时遇到内阻不准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大家知道,表头动圈是用漆包铜线绕制的,在常温下,铜的温度电阻系数α为0.0041/°C,就是温度每变化1°C,每欧姆电阻变化千分之4.1。为了保证足够的精度和一致性,规定表头内阻测试标准温度为20°C(T20),其阻值为Ro,如果测试温度为Tx,内阻Rx=Ro[1+α(Tx-T20)],在维修万能表头时必须注意。
   如遵义MF-30表头内阻Ro为3000欧姆,温度30°C时,其内阻Rx=3000[1+0.0041/°C·(30°C-20°C)]=3123欧姆;
   温度为10°C时,则Rx=3000[1+0.0041/°C·(10°C-20°C)]=2877欧姆。
   假设一个表头在温度30°C时测得内阻Rx为2000欧姆,则20°C时的标准内阻Ro=Rx/[1+α(Tx-T20)]=1921欧姆。
   根据铜线的电阻温度系数,还可以通过测试电源变压器通电前后电阻变化,了解温升情况,判断变压器的质量,详细介绍可以到胆艺轩看本人的帖子《根据电源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温升的方法》。

网友:
一直以来都认为只有数字万用表才需要在21度的环境下测量才是标准的,现在看来指针表也是需要的。

网友:
版主一说道理都懂,想想以前自己测量表头内阻时还真的没有考虑到环境温度的校正,谢谢版主!

网友A:
  以前在通信电缆厂,用的是进口8mm电解铜杆,温度系数都是按0.00393计算的,标准电阻率是按1/58即0.01724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通信电缆厂,用的是进口8mm电解铜杆,温度系数都是按0.00393计算的,标准电阻率是按1/58即0.01724计 ...

简易计算铜的电阻温度系数可以取0.004/°C(见《万用电表》)。

网友:
好经验。
MF18、MF35、早期MF14 都要在表头回路中加铜电阻串并联来补偿温度对较灵敏档位的影响。MF35 还是铜电阻+热敏电阻。
温度系数可能会和参考点的选择有一定的关系,比如选20摄氏度的电阻作为基础,或者选0摄氏度的作为基础,会不一样,因为电阻和温度之间不完全是线性关系。0.004已经足够精确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有用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