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hub无电源改连接外电源DIY这么做有问题么?

楼主(2016-02-05):
    手中有一个无电源 usb hub,使用时加上U盘及其它设备,有点带不动,有意加一外接电源,想把连接电脑的usb hub的U口的电源正负极切断,然后连接手机充电器的5V-500MA作电源,这样做不知可以不?有说手机充电器的5V是脉冲直流,不适用作电源于usb hub,特向论坛高手指教,这么做有问题么?
附图 usb hub

网友:
应该没问题,不过500MA如果有水分的话小了点。

网友A:
负极应该不能切断,信号地也是它,不如不要切断了,直接并接加大功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应该不能切断,信号地也是它,不如不要切断了,直接并接加大功率就可以了。

并接不行,据说有烧主板或主机无法启动的事故记录,断开后接入就免得担心电脑主机了。另,你说的不断负极,就断开正极,然后接入充电头的正极,可行吗?
谢谢楼上两位,并祝你们春节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接不行,据说有烧主板或主机无法启动的事故记录,断开后接入就免得担心电脑主机了。另,你说的不断负极 ...

不会烧什么东西,除非是极端情况或者本身就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烧什么东西,除非是极端情况或者本身就有故障,

谢谢你的答复!
那我只接充电头的正极和负极,断开usb hub的正极,这样也可以吧?不会产生其它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那我只接充电头的正极和负极,断开usb hub的正极,这样也可以吧?不会产生其它问题吧?

不会不会。。。。。。

楼主:
明白怎么做了,衷心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