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便携大环中波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6-02-06):
双联串联使用是在调试时发现线圈圈数绕多了,频率覆盖不对。懒得拆线,就这么用了。估计绕个30圈左右,使用其中一联就行。

楼主:
明年准备试试采用磁棒线圈,加上3DQ检波,做个微型便携矿石收音机试试。

网友A:
盒子太大,个人认为可以做个3DQ磁环机装进去,或串个微安表,就不觉得空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盒子太大,个人认为可以做个3DQ磁环机装进去,或串个微安表,就不觉得空洞了。

定位于大环,又没有用磁棒或磁环,使用二级管检波,效果颇佳,这个外型尺寸应该不算大了。明年做个3DQ磁环微型机!

网友:
做的不错,收听效果很好

网友B:
这个不错,简单实用。
提个小建议:如果用做背板的材料,做一个比木盒稍小的框,将线圈绕在框上,放到木盒里。这样可以保护线圈,也比较美观。(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简单实用。
提个小建议:如果用做背板的材料,做一个比木盒稍小的框,将线圈绕在框上,放到木盒 ...

你的建议很好!做这个东西的另一个目的,是给孩子科普科学知识,线圈绕在外壳上,方便讲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很好!做这个东西的另一个目的,是给孩子科普科学知识,线圈绕在外壳上,方便讲解。

或者在线圈缠绕处,包一层保鲜膜什么的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在线圈缠绕处,包一层保鲜膜什么的也行啊。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请问楼主住在那个城市,离电台大概距离多远啊?

网友:
盒子这么大,光搞矿石机显得太空了,可以搞点电路进去,如再生之类,做成个矿石、再生两用机也挺好的。

楼主:
【参赛】便携大环中波矿石收音机   已确认

网友D:
请问楼主住在哪个城市,离电台大概距离多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住在哪个城市,离电台大概距离多远啊?

昆明,离电台不远,几公里吧!

网友(2016-03-07):
看着很不错噢,不知道这种收音机会受环境干扰吗?例如冰箱旁边、铁皮柜旁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联串联使用是在调试时发现线圈圈数绕多了,频率覆盖不对。懒得拆线,就这么用了。估计绕个30圈左右,使用 ...

实际上您是把双联并联使用了。

网友E:
变压器是什么型号?耳机是普通低阻还是高阻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什么型号?耳机是普通低阻还是高阻的?谢谢!

变压器是某宝买的,说是矿机专用的。耳机就是普通的手机耳机,每个36欧,串联使用70欧左右。

网友(2017-08-11):
你好,您能有偿帮我做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