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怀旧晶体四管收音机

楼主(2016-02-06):
最近,看大家陆续参赛,我也像凑个热闹,我找到网上最普遍的4管机电路,制作了一台怀旧收音机,采用直放电路,去掉来复再生,简化设计,加强工艺,整机人机工效较好,风格大方简雅,使用8欧姆耳塞声音洪亮,稍有失真。制作过程如下:

电路图选择,改进,给板子涂松香水

电路图选择,改进,给板子涂松香水

腐蚀完的板子,钻眼

腐蚀完的板子,钻眼

选择元件

选择元件

测试,这是第一级管3DG,放大199有点恐怖

测试,这是第一级管3DG,放大199有点恐怖

绕天线,初级为了节约成本,选用实心铜线,次级为保证效果和音量,采用28股李兹线

绕天线,初级为了节约成本,选用实心铜线,次级为保证效果和音量,采用28股李兹线

铜片作为小型面板,安装开关和插座,为保证稳定性和机械动作可靠,开关和插座分离

铜片作为小型面板,安装开关和插座,为保证稳定性和机械动作可靠,开关和插座分离

焊接后的背面

焊接后的背面

最后一级是3AX25,1966年产,放大28,漏电较重,作为甲类发烧友,将最后一级电流增大到15MA,保证效果,变压 ...

最后一级是3AX25,1966年产,放大28,漏电较重,作为甲类发烧友,将最后一级电流增大到15MA,保证效果,变压 ...

装完的整体效果

装完的整体效果

朦胧之中,童年味浓。

朦胧之中,童年味浓。

网友:
三极管检波效率高,相当五管机!

网友:
羡慕朋友,印制板自己刻的,焊接水平高,又见草帽管。

网友A:
四管机带耳机可惜了,应该带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管机带耳机可惜了,应该带个喇叭

您好,其实我发现用耳塞听震耳欲聋,外接扬声器也可以,但甲类功放的豪迈和省电兼顾,就最好听耳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其实我发现用耳塞听震耳欲聋,外接扬声器也可以,但甲类功放的豪迈和省电兼顾,就最好听耳机了。

我个人比较喜欢喇叭,嫌耳机不方便,总是拉着根线

网友:
当年也装过一台四管来复推挽四管机可惜没有成功,一转眼三十年啦.其实单端甲类装得好的话声音也很大声的(用喇叭)

楼主:
差点忘了,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比赛中勇夺先锋。

网友B:
呵,您的这图纸,实在是太……,看得费眼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您的这图纸,实在是太……,看得费眼神。

不好意思,相机不好

楼主:
修改完的电路图在这里,欢迎大家参考。

网友C(2016-04-04):
引用 楼主:
修改完的电路图在这里,欢迎大家参考。

楼主的四管机做的不错,我喜欢加扬声器外放,不喜欢耳机,不过有个人喜欢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四管机做的不错,我喜欢加扬声器外放,不喜欢耳机,不过有个人喜欢爱好。

经典电路都是一个3AX加一个舌簧喇叭,不过有的电路系于输出功率和效果,并不适合听喇叭,听耳机效果更好的。
我这个是直放,没有来复效果好,所以听耳机。

摘自他人矿贴的电路图

摘自他人矿贴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电路功放用推挽电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