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开标致307的吗 前方视线真的很好吗

楼主(2016-02-06):
想买辆座姿高视线好的车 听说法系车还行

网友:
307不行,必须是308才可以。而且开惯了以后,别的车都开不了了,我就是这样.

缺点是夏季空调效果很差,优点是冬天用不着开暖风。

网友:
307空调差吗      我看还可以

网友:
刚才开了世嘉,坐姿不算高

网友:
视野宽 离合高 刹车灵 底盘重 悬挂硬 座姿高低可调阿 早停产了 小毛病多自己动手搞还是值得入手

网友:
法系视野开阔,是血统性的噱头,真正开阔了多少,A柱那电小三角玻璃能起多大作用,外后视镜位置移到车门变梁下位置,起了多大作用?只能说从数据上来说,起了作用,视野开阔了那么一些,但是只是数据上的,你开出去,感觉出来的有多少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2016-05-08):
要想看到车头就买早老普桑

网友:
不管什么车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驾驶座提高5~7公分

网友:
视野还是相当开阔的,座椅可以调高度,配合方向盘调节,可以看到车头。不过这车停产,只有二手车。

网友:
但个人觉得最赞的地方为:可以后视镜加热!这在很多车上看不到,若外面下差小雨或有霜的情况下,相当好用!

网友:
307,还可以,视野确实好,不过好像也没什么别视野不够用的。
后视镜视野偏小,位置怪,看着难过。
底盘稳,操控好,车架刚性不错。
不足:做工实在太糙;转弯半径太大,好多路口中级车都能掉头它要倒一把才能掉;变速箱,自动的是四前速,四前速!手动变速系,离合的脚感和档把的手感也和大众车有很大的差距。
便宜可以买,还是挺耐操的。

网友:
307 发动机 1.6和2.0的差距,包括离合器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