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问题冰箱

楼主(2016-02-07):
曾因冰箱故障求教于“动力车”等坛友,得益匪浅。在此先感谢各位,特别感谢“无烟男人”版主具体和耐心的指导!
下面罗列修理”流水账”:
用了二十多年的老冰箱为“东芝GR-K18EA”。温度下不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9329-1-1.html
冷冻室8度左右;冷藏室20度左右。

拔插头停电
翻书(抱佛脚)、等有空闲时间……
两天后,地下流了一滩水(水没流到接水器内)
N日后检查:
2μ电容严重失容(剩0.14μ)。
javascript:;

2块钱买回电容换上。“修好”:冷冻室、冷藏室温度分别可达 —18摄氏度和3摄氏度。
谁知一星期后故障重复:冷冻室8度左右;冷藏室20度左右。
以为新换电容质量不好,检查发现无大碍(1.98μ)。
重复以前做法:拔电休息。
第二天冰箱接水器满水。三天后插电试机,又行了!上电40分钟,置于冷冻室的一厘米高的水已结冰。
冷冻室、冷藏室温度又分别可达 —14摄氏度和6摄氏度。
冰箱故障如此重复,估计只是加热器不工作。

上坛求助。
冰箱问题请教动力车及各位坛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9329-1-1.html
按坛友指导,检查(感谢厂家提供的图纸 图纸贴在冰箱外壳后背左上角)加热器  热熔丝  二极管 双金属片  电流型熔丝  变阻器  定时器:
A
B

楼主:
拔出定时器(让定时器1 2 3 4 口留空),二极管断开Wh一边。
用万能表x1K电阻档量:
Bk与Br 为9K
Wh与Bi(即插头N线)表针不动(变阻器型号为 15G471KF)
定时器1脚与3脚(4脚)为26K左右。
不能确定变阻器 和定时器是否有问题。
请教“无烟男人”版主。版主明确指出换定时器试试。并告知定时器电机是220V。
将定时器单独上电。从小窗口发现电机只是空转,齿轮没动。
拆解定时器。
D
E
F
G
J
K
L

楼主:
引用 楼主:
拔出定时器(让定时器1 2 3 4 口留空),二极管断开Wh一边。
用万能表x1K电阻档量:
Bk与Br 为9K

主传导齿轮老化掉齿。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传导齿轮老化掉齿。

12元买回定时器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12元买回定时器接上。

上电。
冷冻室可达 —18摄氏度。冷藏室3摄氏度左右。
冰箱外壳间歇有温度 最高温度达50摄氏度。(但左边比右边温度高8摄氏度左右)
冰箱修复。
冷冻室、冷藏室门缝还可以,估计还可使用一段时间:

楼主:
再次感谢“无烟男人”版主及“动力车”版主等各位坛友。

网友:
不错。又可以服务几年了。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鼓励

网友:
老哥专程长途电话询问  小弟 一一将故障原理告知  并了解具体故障后把具体怀疑对象告知楼主, 楼主的精神可嘉!!加分加精鼓励!!!

网友A:
冰箱定时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定时器起什么作用

令加热器适时通断

网友B:
加热器是化霜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器是化霜用的吗?

      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定时器起什么作用

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 启动压缩机 和自动除霜,

网友C:
其实楼主第一次说问题故障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白了,  断电后能工作,过两天又不行其实就是定时器问题, 因为风冷冰箱蒸发器靠的是强制风冷,蒸发器面积小容易出现结霜,而结霜后制冷剂的效能降低,压缩机负载加大,当结冰到一定程度后 压缩机过载跳停,  从此压缩机不在能够自行启动, 而定时器的意义就在于当冰达到一定后压缩机强制停机 给化霜器通电加热。 达到化霜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定时器起什么作用

这个定时器是累计计时冰箱压缩机工作时间的,冰箱压缩机工作8个小时后定时器将转换到化霜状态,(影响化霜的元器件--定时器----双金属开关—温度保险丝----化霜加热管,还有就是冷冻室风扇),上面只要是有一只元器件坏了冰箱都不能很好的正常工作,冷冻室后墙的蒸发器会被霜包满,冷冻室冷藏室的温度下不来。

网友:
老式上菱,万宝,华凌,东芝 等风冷无霜冰箱特有的故障现象。直冷冰箱不存在这种现象。现在新款风冷无霜冰箱全是传感器和单片机控制了。更精确

网友(2016-03-22):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老式冰箱维修的好例子,不错!现在的冰箱多为电子、电磁阀自动控制了!不过老式冰箱使用年限优于现在过保就坏的冰箱!

楼主:
是啊 很耐用的冰箱 当年有“出国人员免税指标”
算算 到现在多少年了 修好还在用 估计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第一次说问题故障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白了,  断电后能工作,过两天又不行其实就是定时器问题, 因为风 ...

分析得非常详细,判断得精准,热心肠,赞一个

网友:
无霜冰箱吗,主要的工作情况是风冷循环,箱内的湿气会凝结在蒸发器上,时间长了会堵塞蒸发器的,所以就需要定时对蒸发器进行化霜,化霜的时候制冷电机的触点会断开,化霜加热器触点会接通,进行化霜,当蒸发器上的冰霜全部化光蒸发器的温度达到蒸发器上的温控触点的设定温度后动作,定时器电机得电运转,电机脱离化霜状态,进入制冷状态。

网友(2016-04-26):
论坛有这样的版主才能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