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质磁环磁棒线圈

楼主(2016-02-07):
众所周知,R40C1磁环性能优良,许多矿友用它制作中、短波矿机都有很好表现。
用26个磁环环组成一支磁棒,

每个磁环中间加0.3mm氟四氟乙烯垫,也可以用其它材料如纸等,但要做防潮处理。

线圈骨架用2mm聚四氟乙烯制做

线圈用0.04X660线绕制,采用双线圈互为反绕法,使得在频率高、低端都有更好的表现。
每个线圈35匝,电感量101uH,两个串联266uH,两个並联67uH。

                空载Q值

         频率(MHz)           串联                      並联
          0.5                         1791
          0.6                         1812
          0.7                         1794
          0.8                         1739
          0.9                         1673
          1.0                         1587                    1680
          1.1                                                     1622
          1.2                                                     1591
          1.3                                                     1551
          1.4                                                     1513
          1.5                                                     1467
          1.6                                                     1418
          1.7                         1018                    1369

网友(2021-05-02):
引用 楼主:
于是想办法提高频率高端的声音,先是更换可变电容,用500P镀银可变替换(Q表拆机),沒有效果,再在线圈上 ...

用的是谐振法测试Q值吧?电感的Q值正比于频率,而可变电容器的Q值则随容量的下降而降低。两者配合,谐振Q值保持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和问题二原因有没有弄清楚?

其实导致问题1和2的根本原因不是线圈空载Q的高和低,而是因为阻坑不匹配所以造成音量小。原因是试机用的检波管是3DQ,3DQ是低阻抗输出,其输出阻抗的大小是S线圈匝数有关,而且与调谐回路线圈匝数也有直接关系。例如常用的R40C1磁环线图,调谐回路线圈在60匝左右,此时S线圈最优匝数是4匝,输出阻坑在600欧到1.5K左右,配二只SHH-1或SC2-300等舌簧耳机有很好匹配。如果将S线圈匝数减少或增加都使输出阻抗的降低和提高。同理S线圈匝数不变,改变调谐线圈匝数也会使矿机输出阻抗发生变化。
现在就明白了二个问题的原因了,两个660股线的线圈,串连时的匝数是两个线圈之和,并连时是串连时1/2的匝数,而此时S线圈的匝数没变,若S线圈匝数在调谐线圈串连时输出阻抗是600欧姆,在并连时榆出阻抗就会提高很多使得与耳机失配造成声音小,解决的办法是在并连时减少S线圈匝数使输出阻抗在600欧左右。因为二极管检波是高阻输出,所以情况要好很多,使用匹配变压器就可解决。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琢磨磁环矿机,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这个线圈真好~真不便宜

“ 2根0.04X175双线间绕(间距0.9mm)”是关键!可以指导我们绕制线圈的一些思路

网友C(2016-02-07):
接收效果如何,期待版主测试结果,顺祝版主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
很奢侈的棒子,Q值比较均匀,待测比较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效果如何,期待版主测试结果,顺祝版主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在频率低端接收效果极佳,比一般矿机声音大许多,但收1566KHz(基督教台)时效果一般,虽然双线圈并联时1700KHzQ值是1369。

楼主:
于是想办法提高频率高端的声音,先是更换可变电容,用500P镀银可变替换(Q表拆机),沒有效果,再在线圈上想办法
一、 0.04X1200线绕33匝,电感量77uH

   Q值      1000KHz=1220
               1100KHz=1195
               1200KHz=1195
               1300KHz=1195
               1400KHz=1145
               1500KHz=1145
               1600KHz=1110
               1700KHz=1080
结果:高端Q值不高

二、 0.04X660线绕32匝,电感量87u

三、 2根0.04X175线並绕32匝,电感量82uH

四、 2X(0.04X175)+0.04X660线绕54匝,电感量191uH

五、(0.04X270)+(0.04X175)线

六、 2根0.04X175双线间绕(间距0.9mm)

丈、 660线绕的花蓝线圈

最后是2根175线并绕高端效果最好

  Q值       800KHz=1230
               900KHz=1255
              1000KHz=1330
              1100KHz=1350
              1200KHz=1365
              1300KHz=1365
              1400KHz=1365
              1500KHz=1350
              1600KHz=1320
              1700KHz =1300
  请注意Q值最高点在1200-1400之间,1700KHz比800KHz Q值还高。实际使用效果极好。

  问题1:660线双线圈互为反绕1700KHz时空载Q值为1369,2X175线1700KHz时空载Q值为1300,但后者效果更好。
  问题2:660线双线圈互为反绕串联在1000KHz时空载Q值(1587)比並联时(1680)低,但收1026KHz时比后者声大。

网友D:
谢谢。如果和同样直径的多條R40C1磁棒比较,Q直那个会高些呢

网友:
这跟磁性天线贵了,要3--400大洋吧?

网友:
随着频率的增高李兹线的优势在减弱。
中波高端Q值过千已经很不容易了!

网友E:
又创Q值新纪录了!

网友F:
祝老师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祝老师新年快乐!

祝所有矿友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如果和同样直径的多條R40C1磁棒比较,Q直那个会高些呢

与同直径磁棒比,磁环的Q值要高,原因是磁环之间有0.3mm间隙,原理不明,如果磁环之间无间隙,Q值下降,但电感量上升许多。
假设我们现在常用的10mm磁棒,如果有能力做成壁厚2mm直径10mm磁棒,Q值会大幅度提高,也可能是磁损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效果如何,期待版主测试结果,顺祝版主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也祝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网友:
这线圈太厉害了。1200股线外面缠绕的像是天然蚕丝,如果是天然蚕丝高端Q低可能与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创Q值新纪录了!

空载Q值最高纪录在这,用660双线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