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仿制老矿石收音机接线柱及固定矿石

楼主(2016-02-08):
接线柱是复制老矿石机必备元件,没有老接线柱想复制出原汁原味老矿机根本不可能。但是老接线柱基本绝迹,只有自己动手了。固定矿石更是绝世奇珍,有钱也淘换不到了。也只能自己动手土法上马,虽然是“赝品”也聊胜于无。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做注塑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先做注塑机

楼主:
最后七张图编辑错了,应该紧接·在【完活】一图后面。烦请版工移动一下。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有水准,享受成果。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七张图编辑错了,应该紧接·在【完活】一图后面。烦请版工移动一下。谢谢!

在编辑状态下看了一下,搞不清楚没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辑状态下看了一下,搞不清楚没敢动。

把二楼的从第十图到最后一图整个移到【二楼顶上】就行。这几图是描述固定矿石制造过程的。现在是成品图搁头喽过程图在后边啦。

网友B:
好手藝,精神可嘉,玩得痛快有意義。新年愉快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藝,精神可嘉,玩得痛快有意義。新年愉快樂。

也祝老兄新年快乐

网友C:
那个矿石支架上的铜帽好像有螺纹的噻,便于矿石拿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矿石支架上的铜帽好像有螺纹的噻,便于矿石拿去哦。

确实应该有螺纹,可是铜头上车出螺纹容易,塑料管就费劲了。这是是老的笔杆,年头儿太久,攻内螺纹弄不好就裂了。只好采用这个方法,也不影响外观和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应该有螺纹,可是铜头上车出螺纹容易,塑料管就费劲了。这是是老的笔杆,年头儿太久,攻内螺纹弄不 ...

新年快乐!大过年的也没闲住,又DIY出矿石收音机元器件精品。

网友D:
做的很好,请介绍下固定矿石的圆头咋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应该有螺纹,可是铜头上车出螺纹容易,塑料管就费劲了。这是是老的笔杆,年头儿太久,攻内螺纹弄不 ...

老师;好!请教一下,你那个矿石检波器的触须装配在密封的塑料筒子里,在实际使用调整时无法看到呀(触须跟矿石的接触的情况),玻璃管的可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好,请介绍下固定矿石的圆头咋整的.

用车床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