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标致,雪铁龙的RD45车机一台

楼主(2016-02-08):
求标致,雪铁龙的RD45车机一台

网友:
直接用电脑改装

网友A:
雪铁龙的RD45车机是什么样子的,我有一台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铁龙的RD45车机是什么样子的,我有一台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型号。

应该是这种,还要小屏
T17c1bFfldXXXXXXXX_!!0-item_pic (1).jpg

网友A:
看看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哪一个。

好象2个都不是,下面的那个报个价看看,谢谢!

网友(2016-06-28):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种,还要小屏

这个还有吗,我需要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