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省电的“星光"LED时钟

楼主(2016-02-09):
    我曾经有个烂尾工程 旷日持久的制作开始了——家用时钟,快5年过去了,仍旧没有投入实用。
    但卧室确实缺少一个夜里能轻松看清的时钟,于是正儿八经再重做这个项目吧。
    PCB就在厂家做了,当年用感光膜只能做单面工艺,还费时间。改版后,LED仍然在正面,单片机和升压电路就在背面了。这样一块板子搞定。

    上面这个图只带了两个数字的显示,一个钟需要两套显示板,就复制一份好了。控制电路只需要一份公用,所以左右两边的单片机部分只需要装一个。那么为什么我的PCB还布上两份同样的控制呢?这样可以分割成两块用,做99秒倒计时器啥的。

      这个电路不复杂,就是用三只超高亮度的LED来组成数码显示的一个笔段,用4片74HC164作为串-并转换和锁存,构成显示驱动。单片机ATMEGA48作为主控,SPI输出串行显示驱动信号,平时也就半秒种唤醒一次,刷新显示;其余时间单片机都在休眠状态,几乎没有功耗。而用于LED发光的显示耗电情况,取决于LED的性能和电流。

       PCB元旦后收到。

       焊接正面的LED,74HC164等,主要是LED手工焊接很消耗时间……

       焊接MCU主控,调试程序

       基本的程序(完成了走时和时钟调节)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leep.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 Current time */
uint8_t hh=12, mm=0, ss=0;
char half=0;

/* Clock parameters */
uint8_t flag=0;
uint8_t mode;

static char brt1, brt2; // button release time

ISR (TIMER2_COMPA_vect)
{
    if(half)
    {
        half=0;
//      PORTD |= _BV(5);
        ss++;
        if(ss>59)
        {
            ss=0;
            mm++;
            if(mm>59)
            {
                mm=0;
                hh++;
                if(hh>23)
                    hh=0;
            }
        }
    }
    else
    {
        half=1;
//      PORTD &= ~_BV(5);
    }
    if(brt1>-16)
        brt1-=16;
    if(brt2>-16)
        brt2-=16;
}

ISR (PCINT0_vect)
{
}

uint8_t getbutton()
{
    static char bs1, bs2;   // button state
    static char bh1, bh2;   // button hold time
    char button=PINB;
    char tick=TCNT2;
    char state=0;

    if(!bs1)
    {
        if(button&1)    // button 1 release
        {
            bs1=1;
            brt1=tick;
            bh1=0;
        }
        else
        {
            if(tick==0)
                bh1++;
        }
        if(bh1>5)
            state|=4;
    }
    else
    {
        if(!(button&1)) // button 1 press
        {
            bs1=0;
            if(tick-brt1>3) // valid key
                state|=1;
        }
    }

    if(!bs2)
    {
        if(button&2)    // button 2 release
        {
            bs2=1;
            brt2=tick;
        }
        else
        {
            if(tick==0)
                bh2++;
        }
        if(bh2>5)
            state|=8;

    }
    else
    {
        if(!(button&2)) // button 2 press
        {
            bs2=0;
            if(tick-brt2>3) // valid key
                state|=2;
        }
    }
    return state;
}

const char digdisp[16]=
{
    0x02,   //0 xxxx xx.h
    0x7a,   //1 x... .x.h
    0x90,   //2 .xx. xxxh
    0x30,   //3 xx.. xxxh
    0x68,   //4 x..x .xxh
    0x24,   //5 xx.x x.xh
    0x04,   //6 xxxx x.xh
    0x72,   //7 x... xx.h
    0x00,   //8 xxxx xxxh
    0x20,   //9 xx.x xxxh
    0xfc,   // '-' symbol
    0xfe    // blank
/*  0x40,   //A x.xx xxxh
    0x0c,   //b xxxx ..xh
    0x86,   //C .xxx x..h
    0x18,   //d xxx. .xxh
    0x84,   //E .xxx x.xh
    0xc4    //F ..xx x.xh  */
};

inline void nop(void)
{
    __asm__ volatile("nop");
}

#define HHMM 8
#define MMSS 9

void display()
{
    uint8_t l,h;
    uint8_t colon;
    uint8_t b4,b3,b2,b1;

    if(flag & 0x01)
        colon=0;
    else
        colon=1;
    if(flag & 0x02)
    {
        switch(mode)
        {
            case HHMM:
                h=(mm*26)>>8;
                l=mm-10*h;
                break;
            case MMSS:
                h=(ss*26)>>8;
                l=ss-10*h;
                break;
            default:
                h=10;
                l=10;
                break;
        }
    }
    else
    {
        h=11;
        l=11;
    }
    b4=digdisp[l];
    b3=digdisp[h]|colon;
    if(flag & 0x04)
    {
        switch(mode)
        {
            case HHMM:
                if(hh<10)
                {
                    h=11;
                    l=hh;
                }
                else
                {
                    h=(hh*26)>>8;
                    l=hh-10*h;
                }
                break;
            case MMSS:
                h=(mm*26)>>8;
                l=mm-10*h;
                break;
            default:
                h=10;
                l=10;
                break;
        }
    }
    else
    {
        h=11;
        l=11;
    }
    b2=digdisp[l];
    b1=digdisp[h];

    SPDR=b4;
    while(!(SPSR & _BV(SPIF)));
    SPDR=b3|colon;
    while(!(SPSR & _BV(SPIF)));
    SPDR=b2;
    while(!(SPSR & _BV(SPIF)));
    SPDR=b1;
    while(!(SPSR & _BV(SPIF)));
}

int main()
{
    int i;
    // set sysclk prescaler
    CLKPR=_BV(CLKPCE);
    CLKPR=0;    // no div
    nop();
    nop();
    nop();
    nop();
    nop();

    // configure Timer 2
    ASSR=_BV(AS2);  // asynchronous clock osc
    TCCR2A=_BV(WGM21);  // Timer2 CTC mode, TOP as OCRA
    OCR2A=15;
    TCCR2B=_BV(CS22)|_BV(CS21)|_BV(CS20);   // enable, clk/1024
    TIFR2=_BV(OCF2A);   // clear flag
    TIMSK2=_BV(OCIE2A); // enable interrupt
    sei();

    // configure SPI
    DDRB=_BV(2)|_BV(3)|_BV(5);  // SPI output pin, SS must be output
    SPSR=_BV(SPI2X);
    SPCR=_BV(SPE)|_BV(MSTR)|_BV(CPHA);  // Fastest SPI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IDLE);

    DDRD=_BV(5)|_BV(2); //PD5: Status (BLUE), PD5: DC-DC EN
    PORTD=_BV(2);   // DC-DC on
    PORTB |= _BV(0)|_BV(1); // button 1, 2

    flag=7;
    display();
    sleep_mode();   // wait until RTC oscillator is stable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PWR_SAVE);

    PCICR=_BV(PCIE0);   // Pin-change interrupt 0
    PCMSK0=_BV(PCINT0)|_BV(PCINT1);
    PCIFR=_BV(PCIF0);

    mode=HHMM;
    for(;;)
    {
        static char phalf=3;
        char b;
        char show=0;
        static char adjust=0;
        char update=0;

        if(phalf!=half)
        {
            show=1;
            phalf=half;
        }

        b=getbutton();
        if(adjust==0)
        {
            if(b&2)
            {
                if(mode==HHMM)
                    mode=MMSS;
                else
                    mode=HHMM;
                show=1;
            }
            else
            {
                if((b&12)==4)   // button 1 Hold
                {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IDLE);    // change back later
                    if(mode==HHMM)
                        adjust=1;
                    else
                        adjust=3;
                    show=1;
                }
            }
        }
        else
        {
            switch(adjust)
            {
                case 1:     // adjust Minute
                if(b&2)
                {
                    mm++;
                    if(mm>59)
                        mm=0;
                    update=1;
                }
                else
                    if(b&1)
                    {
                        adjust=2;
                        show=1;
                    }
                break;
                case 2:     // adjust Hour
                if(b&2)
                {
                    hh++;
                    if(hh>23)
                        hh=0;
                    update=1;
                }
                else
                    if(b&1)
                    {
                        adjust=0;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PWR_SAVE);
                        show=1;

                    }
                break;
                case 3:     // adjust Second
                if(b&2)
                {
                    ss=0;
                    TCNT2=0;
                    half=0;
                    update=1;
                }
                else
                    if(b&1)
                    {
                        adjust=0;
                        set_sleep_mode(SLEEP_MODE_PWR_SAVE);
                        show=1;
                    }
                break;
            }
            if(update)
                show=1;
        }

        if(mode==HHMM && half==0)
        {
            flag |= 0x01;
        }
        else
        {
            flag &= ~0x01;
        }

        if(half==0 || update)
        {
            flag |= 0x06;
        }
        else
        {
            if(adjust==1 || adjust==3)
                flag &= ~0x02;
            if(adjust==2)
                flag &= ~0x04;
        }

        if(show)
            display();

        sleep_mode();

    }

}

相对于传统的LED钟来说,这个是相当省电:1节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供电时,总电流大约1mA~1.1mA之间

       当然,这个电流下不可能觉得亮,强光下就很难看出来了。台灯下勉强能识别。

        做这个钟我是给卧室用的,暗光环境下足够亮了,关了灯就觉得很亮了。

       其实我还设计了亚克力的面板,只是没有做绿色亚克力的,所以颜色不搭,暂时没安装。

补充内容 (2016-2-16 20:56):
又做了一个蓝色LED的,加上亚克力面板。
6101171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的大很多,可以考虑加入授时系统哦,有单片机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牛!比我用数码管做的好看,而且经济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强,我一直都想做一个可编程不熟悉

楼主:
今天又焊了一块,使用蓝色LED。 同等电流下蓝色的亮度不及如翠绿色的。

网友A:
白天不能用吗?

网友B:
很漂亮!
亮度有些差异,美中不足。
总电流这么小?才1mA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天不能用吗?

LED电流需要根据环境光线强度设定(可以加光敏元件自动调节)
白天室内很亮的话,需要把电流调大,就不那么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
亮度有些差异,美中不足。
总电流这么小?才1mA多点?

亮度和颜色不均匀是因为LED的离散性,如果买来先筛选一下的话可以做得好些。
没错,总电流1mA多晚上足够亮了。翠绿色LED效率很高,每只LED的电流数十微安级就够了。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

不过要加入授时 哦 ,不加授时的话  要用 ds3231这类高精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度和颜色不均匀是因为LED的离散性,如果买来先筛选一下的话可以做得好些。
没错,总电流1mA多晚上足够 ...

还是用数码管效果好

网友(2016-03-18):
我做的是白光的可以当照明用的.每段6个LED.
PCB画好了还没做板.等有空了做出来也来晒一下.

网友:
做的不错,以前也做过不少LED/LCD的电子时钟,但是精度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都成了摆设

网友:
楼主,可以卖了,我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