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2单灯机(一)

楼主(2016-02-11):
我很喜欢6E2的绿光,看着他随音乐跳动,在矿坛上看到用6E2可以做再生机,于是就利用6E2的三极管部分画了一个再生机的电路图,本以为效果不好,至少可以响,但是装好后一开机表现出乎意料,有一两个强台的位置,只有啸叫声,没有广播声,是再生太强了吗?于是减少再生圈数,但还是只有噪声,没有广播声,线圈是哈托莱式60圈.再生15圈,可变365P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6-3-28 05:3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p;sharefrom=android

补充内容 (2016-3-28 09:57):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我这里中波信号很弱,做2P2单灯机效果很差,6E2的三极管部分的放大倍数肯定比四极管五极管小,所以收到的轻微的啸叫声就是收到的台,只不过信号太弱,听不清

碰巧捡到一根从7楼下来的网线3*7=21米,耳机并联二极管有大合唱,分析广播内容,应该是短波段,做了短波矿石收音机,不接地线哇哇响,6E2收短波肯定行,就当是电子管检波矿石机,把短波矿石机的线圈加个再生线圈就OK,果然没有再生,强台都能收到,声音还不轻.

6E2虽然收到台了,但是指示作用不明显,很让人失望,电路部分还需要改进.

补充内容 (2016-3-28 13:3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wNjI4ODI0M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MTk5NTQ4NA==.html

补充内容 (2016-10-7 13:30):
调试已成功,请看110楼。

补充内容 (2016-10-7 13:35):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c ... mp;isappinstalled=1

补充内容 (2016-10-7 13:35):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c ... mp;isappinstalled=1

补充内容 (2016-10-7 13:35):
http://m.youku.com/video/id_XMTc ... mp;isappinstalled=1

线路图

线路图

外观

外观

内部

内部

网友A:
减少再生圈数至无啸叫声为止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看不懂  是收音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看不懂  是收音机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再生圈数至无啸叫声为止

啸叫没有了,但是是滋资的噪音,不是广播声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线圈是哈托莱式60圈.再生15圈,可变365P

网友:
很另类呵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等高手解析!

网友C:
调再生是一门艺朮,在有台的位置上调小(弱)再生,当啸叫声消失时广播声会出现,然后左右微调调谐电容,使广播声增大,再左右微调再生电容,使声音最大!
调调谐电容时再生电容跟着调到有微弱啸叫声,两手同步,当听到广播声后,重复前面的做法,使广播声最大,做个记号记下,再去找另一个电台。。。。。。
将喇叭换成高阻(2K以上)耳机试试!请问调整过程中电眼螢光有变化吗??

网友D:
没看到高频扼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再生是一门艺朮,在有台的位置上调小(弱)再生,当啸叫声消失时广播声会出现,然后左右微调调谐电容,使 ...

我不是第一次调再生,只是再生很强,再生圈减到3圈,还很强,关电源的时候,乙电的电容慢慢放电,电压慢慢降低,灯丝慢慢变冷,倒是听到广播声了,只是很短暂而以,怎么才能让再生不那么强?

网友E:
减弱再生,无非是减少再生线圈的圈数、减小再生电容的容量、降低板压,耐心试试,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高频扼流圈

可达老师您好,

我画的图用的是高阻的舌簧喇叭,有高厄圈的作用

调试的时候用的是220/9V的变压器+SHH-1耳机

只是再生很强,没办法减弱,交流管比直流管强大很多,也许要调整一下栅电压到负值,6E2栅电压是-1V到-15V,要么降低乙电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第一次调再生,只是再生很强,再生圈减到3圈,还很强,关电源的时候,乙电的电容慢慢放电,电压慢慢降低, ...

好久没联系了,新年好。我觉得可以将C3电容换成几百P至1000P 的电容,具体大小试试看!动线圈不方便。你用了100P的可变电容调再生,这个串在反馈电路的电容C3可以适当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弱再生,无非是减少再生线圈的圈数、减小再生电容的容量、降低板压,耐心试试,不难。

再生线圈已经减到3圈了,降低乙电有点难度没有变压器
是不是可以改成栅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久没联系了,新年好。我觉得可以将C3电容换成几百P至1000P 的电容,具体大小试试看!动线圈不方便。你用 ...

你好.新年好
C3是起保护作用的,是防止再生可变碰片,乙电短路,对0.01uf高频不起作用,我在装配的时候没找到,所以没有装

网友F:
是的,串个小容量电容,减少反馈试试。不知你将可变电容旋到容量最小时,再生还是很强吗?如果还是这样只能在阴极串电阻了。

网友:
再生一直太强,把C3换成几十pf的小电容或几十千欧的可变电阻试试?反正只要把再生衰减下来就行

网友:
看来只有接个室外天线先收来台再加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串个小容量电容,减少反馈试试。不知你将可变电容旋到容量最小时,再生还是很强吗?如果还是这样只能 ...

下午又读了冯老师<简单交流收音机>,和"直流电子管"聊了一下,发现交流管再生机的第一级检波乙电一般在120-150V,没有负栅压,只有功放状态才用负栅压,所以把乙电降到130V,再生线圈15圈,再生控制变得可控了,但是声音也轻了,还是收不到台,可能是因为用220V/9V变压器+SHH-1耳机的阻抗匹配有问题,灵敏度不购,加级放大效果会好些

网友G:
再生电路不对!给个哈托莱再生电路供参考:

网友H:
既然楼主您自己说了,关机时能收到电台,那试试把甲电和乙电降下来试试,可以用电压表看看乙电电压,找到那个能听到广播声时候的电压值,然后对乙电进行调整,或许可以

网友D:
看了6E2作为电眼时的应用电路,左边三极管屏极的电压要比右边荧光屏的低一些。250V进去之后用了一个100k降压电阻。现在用作再生检波,效果不好,不妨也这样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生电路不对!给个哈托莱再生电路供参考:

谢谢版主,新年好,

我早注意到了交流管的哈托莱式线圈再生是接在阴极,而直流管的哈托莱式线圈再生接在屏极,本以为是形式问题,应该一样,但不知道其原理的差异,不知版主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楼主您自己说了,关机时能收到电台,那试试把甲电和乙电降下来试试,可以用电压表看看乙电电压,找到那 ...

是交流机,调压不容易,乙电降到130V了,再生好控了,但还是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6E2作为电眼时的应用电路,左边三极管屏极的电压要比右边荧光屏的低一些。250V进去之后用了一个100k降压 ...

可达老师你好
100K是6E2的标准负载,屏极电流流过负载产生压降,7脚控制极电压随之改变,猫眼就变化了,耳机就是这个负载,要降低屏压要在负载后加电阻,像图的右面那个,我已经加250K,电压130V,好像灵敏度不够了,收不到台,像换调谐线圈和再生
试试

网友D:
直流管用作哈托莱再生的话灯丝必须要用扼流圈防止高频信号短路。用抽头线圈下端接屏极的在冯报本单管收音机里面叫做抽头再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管用作哈托莱再生的话灯丝必须要用扼流圈防止高频信号短路。用抽头线圈下端接屏极的在冯报本单管收音机 ...

抽头线圈的高频怎么正反馈呢?阳极才有高频输出啊?,为什么都是交流机用抽头线圈,而不能用屏极的正反馈能?

网友E:
3圈和0圈之间还有调整的余地,为什么不试试?

网友I:
先接一根天线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3圈和0圈之间还有调整的余地,为什么不试试?

说得也是,不过圈太少,再生很不稳定,甚至动动引线都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接一根天线试一下。

我这就是天地线不好架,才玩胆机的
不然就用空心线圈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就是天地线不好架,才玩胆机的
不然就用空心线圈了

接一根几米的电线即可。

网友J:
可以先将再生去掉如果不叫了再加上,如果叫找出原因。

网友K:
建议改用6E5或EM4大泡子猫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改用6E5或EM4大泡子猫眼!

好土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先将再生去掉如果不叫了再加上,如果叫找出原因。

去调了哈托莱式线圈,改李兹线,正常再生线圈,再生正常,但是有台的地方是嗡嗡的噪音,不是广播声,好像还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接一根几米的电线即可。

台能收到1个,但不出广播声,是嗡嗡的噪音,用收音机比较过了

网友K:
   俺在柴房垃圾堆捡了一大堆大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俺在柴房垃圾堆捡了一大堆大泡子…

都是宝贝啊,有好东西分享一下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台能收到1个,但不出广播声,是嗡嗡的噪音,用收音机比较过了

以前也做了一个,旋动双联有反应,,收不到台后加了一根1M长的天线,能收到一个台,那声音佷小仿佛电台离我的位置特别远,东西还在,等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俺在柴房垃圾堆捡了一大堆大泡子…

那20台机芯真扔垃圾堆了?我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以前也做了一个,旋动双联有反应,,收不到台后加了一根1M长的天线,能收到一个台,那声音佷小仿佛电台离 ...

能上电路图吗?

网友M:
可能是6E2放大能力不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建议改用6E5或EM4大泡子猫眼!

就想要一个6E5,不知能否割爱?

网友:
6E2的寿命如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台能收到1个,但不出广播声,是嗡嗡的噪音,用收音机比较过了

输出阻抗和喇叭是否匹配,把天线甩到窗外试一下!

网友N:
看实物两个空气单联容量一样,图纸标的一个360P,一个5~25P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加室外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阻抗和喇叭是否匹配,把天线甩到窗外试一下!

我也这么想,

输出是5W的220V/9V变压器+SHH——1舌簧耳机,负载也就10K——20K
6E2的标准输出是100K,
不知用怎么的输出变压器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实物两个空气单联容量一样,图纸标的一个360P,一个5~25P这里是不是有问题;加室外天线试试。

控制再生电容100P可变,我用了365P的空气调谐电容,有点浪费,因为要耐压200V,专用的可变现在不好买了

网友O:
天线怎么样?用长一点的,我的磁棒再生机也必须用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

输出是5W的220V/9V变压器+SHH——1舌簧耳机,负载也就10K——20K

自己做一个变压器。

网友N:
需要100p 空气电容,实际使用365P,这样再生LC频率就偏的比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想要一个6E5,不知能否割爱?

没有6E5,有EM34行吗?

网友:
这个以前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阻抗和喇叭是否匹配,把天线甩到窗外试一下!

找个1W变压器220V/12V+SHH——1舌簧

根据计算阻抗=220*220/1=48.4K,是标准负载的1半左右,比5W的阻抗大很多,声音明显变大,猫眼一下大开,乙电为130V,标准的一半左右

收到的台增加到3个,但还是噪音,没有广播声,把再生线圈远里调谐圈,噪声消失了,原来还是再生太强,但是调到临界点什么声音也没了,应该是信号太弱,

看来你的调试方法是对的,要改阻抗,加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N:
需要100p 空气电容,实际使用365P,这样再生LC频率就偏的比较多了。

只是调节角度变小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天线怎么样?用长一点的,我的磁棒再生机也必须用天线

是要加天线了,有点麻烦,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找个1W变压器220V/12V+SHH——1舌簧

根据计算阻抗=220*220/1=48.4K,是标准负载的1半左右,比5W的阻 ...

不用谢!祝您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谢!祝您早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能是6E2放大能力不足?

可以改日,我用的是6A2 ,用6J1 也试过了一样的,朋友那里用了一根4米长做了个天线还不错。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只是调节角度变小了而已

360不是再生调节可变电容,不易得到最佳临界点。不多说了,以后再谈改善再生问题。给你个参考图。《1962年首届全国无线电工程制作评比优秀作品资料选编》其一。这里的线圈用美通336的,当然可以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P:
360不是再生调节可变电容,不易得到最佳临界点。不多说了,以后再谈改善再生问题。给你个参考图。《1962年 ...

谢谢于老师 乙电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P:
360不是再生调节可变电容,不易得到最佳临界点。不多说了,以后再谈改善再生问题。给你个参考图。《1962年 ...

总算找到了,6E2的曲线很独特,看来阴极必须要加负栅压,不然是肯定没有声音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 乙电是多少?

B+200-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P:
B+200-250V。

谢谢于老师,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 乙电是多少?

给你个该机的文字说明。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就是天地线不好架,才玩胆机的
不然就用空心线圈了

我这就是天地线不好架,才玩胆机的 玩的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P:
360不是再生调节可变电容,不易得到最佳临界点。不多说了,以后再谈改善再生问题。给你个参考图。《1962年 ...

这张好图果断收藏!有机会一定实验一下

网友Q:
引用 网友P:
360不是再生调节可变电容,不易得到最佳临界点。不多说了,以后再谈改善再生问题。给你个参考图。《1962年 ...

老师,这图没有再生可变电容和高扼流圈?要加,得多大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老师,这图没有再生可变电容和高扼流圈?要加,得多大的?

这个图你完全可用,6EI与6E2三极管部分区别不大。只是指示部分不同,6E2荧光材料做了改进,灵敏度也有所提高,指示范围更大。详细可以搜索我的有关跟帖。
该机的再生是用固定方式,也就是调整后得到满意效果后用固定电容代替再生可变电容。调整再生可以用增减线圈与耦合程度等调整。
再生可变电容用100PF的,最早的是360度旋转的,其后生产180度的。高扼流圈可以不用,影响不大。用高扼流圈用2.5-5mH的串接在屏极输出上。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个图你完全可用,6EI与6E2三极管部分区别不大。只是指示部分不同,6E2荧光材料做了改进,灵敏度也有所提 ...

老师,如果我加再生可变呢?是否60p左右就可以?加在那个35p固定电容位置?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老师,如果我加再生可变呢?是否60p左右就可以?加在那个35p固定电容位置?

是这样的完全可以,用再生圈的多少及在磁棒上的移动位置调整好用腊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是这样的完全可以,用再生圈的多少及在磁棒上的移动位置调整好用腊固定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那个拾音器,是否直接去掉就好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如果不用那个拾音器,是否直接去掉就好了?

直接去掉,不要接线。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直接去掉,不要接线。

谢谢于老师,6e1做出来一定很漂亮!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谢谢于老师,6e1做出来一定很漂亮!

再上个参考图。当然1/2-6N1整流可用晶体二极管代替。
电路原理亦和普通再生检波电路相同。栅极负压由电阻R2取得,输出讯号由C5交连至下级电子管进行低放。当有外来讯号输入时,指示管中的影示部分就会发生作用。
    图中的V1可用带有三极部分的任何一种调谐指示管。如北京牌6ElП和旧式的6E5等。带有双扇形的指示管也可采用,用时将两扇并联。在换用不同的调谐指示管时只消改换阴极电阻R2(可由实验决定),其他电路元件不必变动。
这里线圈改用磁性天线,可使选择性提高。磁性瓷棒的尺寸是10×100公厘。L1L2用多股漆线,合成20余股。L1绕25匝,相隔6公厘再绕50匝做L2;L2上平铺一层牛皮纸后用直径0.31公厘(英规30号)漆包线绕30匝做L3,绕制方向要一致。绕好后放入熔化蜂蜡浸10—20分钟即成
   全机装好后检验时,将天线柱插入地线,通入电源,最好先用一试电笔测试底板,如亮说明底板带电,应将电源反插。这种电路当电源接反底盘带电时是不发音的。如果感觉阴影变动不灵敏时,可在光屏串入电阻;阻值约30K(图中虚线所示)。
    实验结果,这样用调谐指示管装成的再生式收音机,其效果并不亚于普通电子管的检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P:
再上个参考图。
电路原理亦和普通再生检波电路相同。栅极负压由电阻R2取得,输出讯号由C5交连至下级电子 ...

好资料!是热底盘机器!磁棒数据十分难得,我还是觉得上面您推荐的图更漂亮,可以将机器做到最小,我一直想突破电子管交流机的尺寸极限,看来越来越有可能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再上个参考图。当然1/2-6N1整流可用晶体二极管代替。
电路原理亦和普通再生检波电路相同。栅极负压由电 ...

如果要用一只舌簧喇叭,还能省掉一个输出牛,这样的话就是2管1喇叭1磁棒1电牛1可变,大件就这些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如果要用一只舌簧喇叭,还能省掉一个输出牛,这样的话就是2管1喇叭1磁棒1电牛1可变,大件就这些了

最好能弄到老日本收音机的舌簧喇叭,音质还可以。有线广播的舌簧喇叭声音发尖而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最好能弄到老日本收音机的舌簧喇叭,音质还可以。有线广播的舌簧喇叭声音发尖而脆。

我有一个松下4灯收信机,再生机,110输入电压,得接外接天线,舌簧喇叭是马蹄形磁铁的,感觉声音也一般,很刺耳。到时我的国产大舌簧还行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我有一个松下4灯收信机,再生机,110输入电压,得接外接天线,舌簧喇叭是马蹄形磁铁的,感觉声音也一般, ...

可能与机壳及功放管有关。我改装过你那样的收音机(220V的)用6V6输出,凭印象而言。

网友R:
引用 网友K:
建议改用6E5或EM4大泡子猫眼!

这种管座是什么样的、是直接焊上的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可能与机壳及功放管有关。我改装过你那样的收音机(220V的)用6V6输出,凭印象而言。

老师正好求教您,我的那部收信机,低放检波管被前人改了6n2了。我想改回来,无从下手。他是将6n2焊在了原来的管座上了,管座也拔不下了,开机倒是能响,

网友R:
、想用复合管-----6F2或-----6F2做单灯机、-----6F2应该可以吧。音量小点、-----6F3音量要大的多、、-----6F3的三极管部分能胜任?请各位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老师正好求教您,我的那部收信机,低放检波管被前人改了6n2了。我想改回来,无从下手。他是将6n2焊在了原 ...

线圈是不是大圆筒的,电子管还带有较多小圆孔的铝圆桶罩的。底板后面有型号标牌,看一下,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想用复合管-----6F2或-----6F2做单灯机、-----6F2应该可以吧。音量小点、-----6F3音量要大的多、、-----6 ...

6F1,6F2都可以,但是不如6F3。6F1,6F2最大功耗小,输出阻抗也过高,不宜做功放。6F3完全可以。

网友P:
引用 网友R:
这种管座是什么样的、是直接焊上的吗。

6E5(6E5C)是大8脚管座,EM4是触边式管座。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老师正好求教您,我的那部收信机,低放检波管被前人改了6n2了。我想改回来,无从下手。他是将6n2焊在了原 ...

要改回来,暂时给你两个电路图,对照一下。标准B12比较常见。注意灯丝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老师正好求教您,我的那部收信机,低放检波管被前人改了6n2了。我想改回来,无从下手。他是将6n2焊在了原 ...

网友S:
恭请楼主上段视频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想用复合管-----6F2或-----6F2做单灯机、-----6F2应该可以吧。音量小点、-----6F3音量要大的多、、-----6 ...

可以的,三极部分再生,速射部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恭请楼主上段视频分享一下

还不成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线圈是不是大圆筒的,电子管还带有较多小圆孔的铝圆桶罩的。底板后面有型号标牌,看一下,传上来。

老师分析的极到位!线圈是大圆筒,电子管一只套筒,顶部有屏极引线。我尽快发您请诊断。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想应该是那只57号管被前人改了,后面的线叫乱

网友:
引用 网友P:
6E5(6E5C)是大8脚管座,EM4是触边式管座。

触边式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P:
给你个该机的文字说明。供参考。

于老师

参照你的资料,给6E2 加了阴极电阻1K和电解电容22uf 但是情况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变化,请老师帮忙找找原因啊?

网友:
我也喜欢这个啊,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迷恋上猫眼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再上个参考图。当然1/2-6N1整流可用晶体二极管代替。
电路原理亦和普通再生检波电路相同。栅极负压由电 ...

老师,我照了几张收信机的图,好像是日本松下国策4灯机,请您看看,如何改回原来的设计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老师,我照了几张收信机的图,好像是日本松下国策4灯机,请您看看,如何改回原来的设计

我没有该机的电路图。但是你可以把电子管的型号包括6N2焊接的那个管蒂写下来,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没有该机的电路图。但是你可以把电子管的型号包括6N2焊接的那个管蒂写下来,再说。

好的!我先研究

网友P:
引用 楼主:
于老师

参照你的资料,给6E2 加了阴极电阻1K和电解电容22uf 但是情况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变化,请老师帮 ...

需要加天地线首先要捕捉到信号。考虑还是再生可变电容的问题。调节再生用的是直线式100P的。360P是对数式的。可以串接1个600P以上云母电容或超外差收音机的垫整电容试试。实在没有也可串瓷管或高频瓷片电容试试。实在不行改成电位器调节再生电路试试。还不行就改成回授式试试。

楼主(2016-03-27):
6E2单灯机终于出声了
【视频:6E2短波再生单灯机】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p;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天线怎么样?用长一点的,我的磁棒再生机也必须用天线

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我这里中波信号很弱,做2P2单灯机效果很差,6E2的三极管部分的放大倍数肯定比四极管五极管小,所以收到的轻微的啸叫声就是收到的台,只不过信号太弱,听不清

碰巧捡到一根从7楼下来的网线3*7=21米,耳机并联二极管有大合唱,分析广播内容,应该是短波段,做了短波矿石收音机,不接地线哇哇响,6E2收短波肯定行,就当是电子管检波矿石机,把短波矿石机的线圈加个再生线圈就OK,果然没有再生,强台都能收到,声音还不轻.

6E2虽然收到台了,但是指示作用不明显,很让人失望,电路部分还需要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P:
需要加天地线首先要捕捉到信号。考虑还是再生可变电容的问题。调节再生用的是直线式100P的。360P是对数式 ...

于老师你好

原因找到了,是中波信号太弱,6E2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太低,造成的,改到短波段,加天地线就收到台了,不过指示作用不明显,还需改进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NDA5MjIzMg==.html?firsttime=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