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卡座及录音机压带轮的注意了

楼主(2016-02-11):
卡座及录音机压带轮年久容易出现橡胶老化问题,对于表面轻度氧化的一般可以采用磨砂光方法恢复性能,但磨砂操作要有耐心,达到表面磨砂均匀,保证圆柱度,否则会造成横向绞带问题。自己采用这种方法修复了几十台,效果很好,但有两例处理后出现横向绞带问题,最初以为是芯轴歪的问题,最后尝试更换压带轮解决了。

磨砂压带轮

磨砂压带轮

网友:
这货现在很少人在用了

网友A:
还能找到磁带啊

网友B:
还买得到压带轮啦,以前常用酒洗磁头和压带轮,最少子15年没接触过了

网友:
好经验,处理收藏或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找到磁带啊

应该说现在比当年更容易买到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买得到压带轮啦,以前常用酒洗磁头和压带轮,最少子15年没接触过了

当年买不到的,现在容易了,网上一搜,品种挺丰富

网友C:
怎样判断是横向绞带?我有几台收录机都是皮带松绞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判断是横向绞带?我有几台收录机都是皮带松绞带的

横向绞带是压带轮将磁带横向排出,磁带碾成绳状。而收带盘力矩不足引起的绞带一般是折叠或被压带轮缠绕。

网友D(2017-03-23):
更换?轮子很难与架子分离,网上的只有轮子。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轮子很难与架子分离,网上的只有轮子。请教?

压带轮轴与支架的孔之间的配合一般是这样的:一端是间隙配合,另一端是过盈配合。找一个带孔的物件,将压带轮轴对准孔,另一端用钉子冲,就很容易将压带轮轴退出,换号新压带轮后再轻轻打入即可

网友:
修理卡座要具体看情况的,一些使用不当的,可以清洗。一般修理者都是误听传说,将压带轮表面用沙纸打毛的修理方式,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涂涂红药水的修理方式,不彻底。我在长期修理中发现因为压带轮使用时间长了,不仅是磁粉粘在上面,更多的是压带轮老化,变形。只有找到原因更换压带轮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