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手机摄像头判读色环电阻APP

楼主(2016-02-11):
色环电阻的判读难点是人眼对色彩的准确辨别, 在网上搜索到一款利用手机摄像头判断色环数值的APP, 可惜目前只有 iPhone 版的:

网友:
好软件,就是没这种手机

网友A:
判断颜色的算法估计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颜色的算法估计很难

应该不算太难吧. 用photoshop打开一个图片, 鼠标指向任何一个像素, 该像素的RGB值或者CMYK的数值都可以在信息栏中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算太难吧. 用photoshop打开一个图片, 鼠标指向任何一个像素, 该像素的RGB值或者CMYK的数值都可以在 ...

我是这样想,有些电阻色漆调色不准,人眼都很难区别黑和紫,白和银(银色太浅),银和灰,金和黄,黄和橙,蓝和黑(蓝色太深),程序怎么办呢?有时候手机摄像头拍照之后的颜色也是相当失真的,和肉眼视觉大相径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想,有些电阻色漆调色不准,人眼都很难区别黑和紫,白和银(银色太浅),银和灰,金和黄,黄和橙 ...

需要考虑的问题肯定很多, 但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 而且在颜色识别方面, 我觉着电子的方法相比人眼有优势.

网友B:
四色环的还行,五色环的看着费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四色环的还行,五色环的看着费劲

有时候模棱两可,还要配合万用表

网友:
只因我是大色盲

网友:
赶脚这个阿普是个玩具。原因如可达老师所说的,精确的油漆调色应该是用数值表达的,制造电阻时候调色比较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模棱两可,还要配合万用表

有些厂家。颜色标示不清,确实需要拿表测一下。

网友:
色环电阻 唯一搞不明白的就是从那头开始读, 因为没有 标准  末尾必须什么颜色,所以  根本学不会,每次都是用数字表量  ~~

网友:
等安卓版的软件出来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