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交错并联双管正激开关电源

楼主(2016-02-11):
前段时间买了个D类功放板推个低音炮,芯片是IRS2092S,可惜没在匹配的电源,只好将就的用了个不到200W左右的E牛。因为之前有用做过开关电源作为放大器的电源,所以也打算为IRS2092s度身定做一个开关电源。

决定了之后, 就以前的电源拓扑再做一个,只是加大功率,电压。这拓扑是一个自激半桥的电路,做好后,热机测试还可以,但在带重负载开机时,电源却不能起振荡,也就是说此电源不能用到此功放板上,因为此功放板有4个4700uF/80V的大电容,在开机时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

推倒之前的电源拓扑后,只能另找方法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搜集和比较:

功放电源是开环的,它有更适用于功放的大动态,更快的反应;
正激,可以提供较大的功率,带载能力更好;
双管正激,没有单管的高反压,没有半桥,全桥的上下管直通的危险,基本上调试完成后就不用再管了;
交错并联双管正激,单组正激的占空比可以做到50%,两组50%错开开通,那就是100%了。就是无论负载如何变,都能即时的得到最足的功率。

好吧,就用交错并联双管正激了

驱动芯片就用自己比较熟悉的 SG3525A, MOS管用库存还多的拆机 IRFP460, 主变磁芯用两ETD49,驱动磁芯用两RM6,共模电感用拆处电脑电源里的,差模电感用33的黄白环,

SG3525A供电由主变加一组输出经L7818稳压提供,启动由Vcc处取;
一组正负25V提供给前置低通滤波用,前置低通滤波有7815,7915再稳压;
两组交错并联主力电压为正负70V,提供给IRS2092S功放板用;

最后得到的拓扑图

交错并联双管正激开关电源

交错并联双管正激开关电源

做封装是很累的事,边学边做,不敢发去打样,怕人笑
(PCB还真的有错,L7818的脚序封装错了,--!)
后来根据调试情况又修改了部分元件。

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到胶片,铜板涂感光胶,太阳下晒。
经多次失败才制成的一片

先装电阻,后卧式件,小件,电容,再立式的,大件的,

开关主变还没装,

装上驱动变压器,想办法给SG3525A通电,看下波形;

电路正常下装上一路的主变和MOS等全部完件(这个忘记拍照了),调到正常,主要都是调Vds和驱动的波形,开关频率,部分元件可能要调整,记住,一定要串上一个白炽灯,当有把握时再加全电压,这是金钱与汗水的教训。

半电压下的Vds波形,一切都还好

全电压下的Vds波形,只坚持不到1分种,爆了

炸了一个MOS和一个快速二极管,查,调整,再爆,再查,再调,又爆了,
降频,把FR307,换HER308(只有这个),终于好了

楼主:
先占位,过天再写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占位,过天再写

看下调好的波形:

连续开机十多分钟,没问题,输出电压也和设计时相差不多,有146V(正负73V),开心。然后是试带负载,用的是一个电炉,输出约200W多点,MOS管在没有加散热的情况下有点热,输出端的整流管和续流管也有点烫,最热的是后面的储能电感,手没法在上面停留超5秒,输出电压跌落到 99V(正负49.5V),电压跌落大可能就是开环控制的硬伤了,其它的还都好,功率开关变压器只是暧暧的,后力十足。测试一段时间后,确定一切安好,把另一路的主变和MOS管也装上,

换个视角,

上电,很安静,不错的开始。量了下空载电压,有146V,和单路输出的一样。然后接上电炉负载,看下计量插座输入330W ,输出电压126V(正负63V),压降变小了,电炉热得很快。但负责输出功率的MOS管却只是暧暧的,输出级的整流管也相似,续流管更是没感觉有温升,之前的储能电感热得受不了,现在却像不存在,一点温度也没有,有点出人意料,输出的功率大了,反而热度没了。后来想了下,也明白了,单路输出时,占空比约是49.5%,没法再加了(了解SG3525的都应该知道,CT电容需要一个放电过程,亦即所为的死区时间),两路转出后,占空比约是99%了,留下的些小时间不足以让储能电感发热了,现在的储能电感更象是单纯的滤波电感了,而MOs管现在是两组共同提供330W,分开是165W 一路,所以,在没有加散热器时也只是暖手的温度,功率开关变压器在长时间的测试中也只是暧暧的。

到现在,可以说电源差不多完工了,剩下的是给装上散热,连机调试,再安个家了。

装上散热器后,连上IRS2092S功放板,很好,输出电压稳定在140V(正负70V),这个我一直都有点担心,因为是开环控制,没有稳压措施,怕电压跳动大了,现在可以放下了。接上音乐工作后,电压稳定在139.6V左右小数在2,3个字跳动,需求功率在25W~27W间,在没输入时也很安静,耳朵贴到喇叭才听到少许的本底噪声。

问题出现是在接上低音炮低通滤波电路后,功放板的保护继电器根本就没法吸合,没接喇叭开机可以吸合,但接上喇叭发出的声音却让人避而远之,全是低频的隆隆声。细听象50Hz的交流低频声,开关电源是近100KHz的高频,IRS2092S更是约500K高频,怎么出来的却是AC电源的低频声,这玩笑开大了。加上各种去尖剌,抗扰电路到开关电源里,没效果,但用普通的变压器给低音炮低通滤波电路供电,却表现出色。曾一度想放弃,认为开关电源不适用在前级电路!

在参考各种电路和自己静下来细想,终于找到完美的解决办法。一开始时我的打算是主功率输出电压组(正负70V)和副输出电压组(正负25V)是绕在一个磁芯的两个独立的输出。这样的自由度更大,但是,在同一个开关变压器提供的能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怎么能分得清楚,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主功率输出电压组(正负70V)的中点输出和副输出电压组(正负25V)的中点输出用导线连通,让它们组成共同的中点--地,而不让它们只能经信号的地线连结。

后来为了减少EMI,在输出开关变压器的初次级加上个 222 的 安规电容(Y电容),在副输出电压组中加上吸收阻容电路

在业余情况下要个合身的机箱是有点难度的,我也同样遇到此问题,最后是在家里拆了个早就丢到墙角的老VCD机,把里边的东西清理一空,然后把电源板,低通板,功放板,放进去,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最后的样子

-=完=-

后记,此电源断断续续的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当时用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当时只是为了便于调试,和一种记忆。所以图片不是很全,并且不是很连连贯,有一些关键的没有照片,这机器也是赶在年初一前完成,之后也有部分的调整。总之,今年过年有点忙。!

发现小乐,2016/2/12

网友A:
我用IR2153做过半桥电源  带1969功放 感觉很不错  开环交错正激电源  第一次听说  也想尝试着做一个  希望楼主能提供清晰些的电路图  万分感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R2153做过半桥电源  带1969功放 感觉很不错  开环交错正激电源  第一次听说  也想尝试着做一个  希望楼 ...

这是最清晰的PDF了,其中有部分修改的,是根据实际机子调整后的数据。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最简的完成交错并联双管正激功能的电路,有能力的可以加上各种保护功能,还可以调成软开关的,加上各自需要的,这个即吏是最简的,也同样能工作得很好,更易成功,很适合用来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最清晰的PDF了,其中有部分修改的,是根据实际机子调整后的数据。

能发个用IR2153做的半桥电源的资料吗?手上正好有这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IR2153做过半桥电源  带1969功放 感觉很不错  开环交错正激电源  第一次听说  也想尝试着做一个  希望楼 ...

能发个用IR2153做的半桥电源的资料吗?手上正好有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用IR2153做的半桥电源的资料吗?手上正好有这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2153,美国IR公司为电子镇流器开发的自振半桥驱动IC,电路简单可靠,相当于一个555电路和两路驱动电路的组合。

我发觉,在镇流器控制 IC 中好多都适用于做功放电源,也有好多人这样做。

这电子镇流器上的应用

这个是用来做功放电源了

网友:
这个图  我觉得很好  收藏了

楼主:
这几天都在摸索各级地线的连接方法,希望把由于几块板装到一个机箱里而产生的噪音能降到最小,偿试了多种连接法和连接点,暂时得到的最佳接法了,可以让原本很小的噪音能再降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A:
一个设备的灵魂就是电源   电源都做不好  还做什么  发现很多人都舍本逐末了  参赛贴  前一篇功放电源的带大环路反馈的   我只是看看  不说话   我觉得这贴的电源很好 只是相对的来说复杂了一点点而已  但效果很好 这是我洞洞板搭接后的认识。楼主能细说一下变压器的绕制方法 细节  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设备的灵魂就是电源   电源都做不好  还做什么  发现很多人都舍本逐末了  参赛贴  前一篇功放电源的带大 ...

变压器的的匝数在PDF中已有交代,绕法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就是普通的三文治绕法,初级分两半,中间绕次级。次级主输出绕组由于用了11条0.46mm的铜线,在绕之前我先把它们编织成一条,这样绕线时方便一些。绕线时一定要记住同名端。

另外,高压部分为主功率输出,并且是交错并联的,总占空比近100%,所以匝比只是简单的倍数关系,两个副输出却只是简单的双管正激,点空比近50%(似半波整流),所以空载时电压有点高。带载时电压跃落会较大,计算电压/匝数时要算上占空比,后面最好加个三端稳压,我就是这样做的。

另外要提下的是驱动变压器,高压侧绕在里边,初级和次级并绕在外侧,RM6的绕线空间小,而我有的最小号铜线也只能每组绕12匝,就绕满了,所以励磁电流会大点,若有大点的磁芯或小点的铜线,可以绕下更多的绕组的话,可以每组加大到20匝也是可以的,驱动变压器的匝数不大紧要的,只要不少于每组12匝。这样驱动的波形应该会更漂亮。

网友: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  谢谢

网友:
交错并联双管正激开关电源 ,做的不错!

网友C(2016-03-20):
问个问题。占空比固定在50%。空载功率会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个问题。占空比固定在50%。空载功率会很高吗?

这个就象工频变压整流后的半波,空载时的电压会虚高,带载后电压跃落会大点。空载功率和所有的正激拓扑类类似,这个样机空载功耗在12W左右,而我的另一个自激半桥空载功耗在17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是我想做又能力所限做不到的一个DIY,很眼热滴说,偶记得双管正极好像有个输出电感比较重要,参数一直搞 ...

输出电感是正激类的拓扑的标准配备,但现在很多DIY应用(全波整流类)都把它省了,也没发觉有多大的影响,就象我在上 面提到的,在单路试验时(占空比在49%)输出电感发热得可以煎蛋,但当两路同时工作时(占空比在99%),这个电感却没象没它的事,没温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就象工频变压整流后的半波,空载时的电压会虚高,带载后电压跃落会大点。空载功率和所有的正激拓扑类 ...

空耗有点高啊。200w  20w 损耗1成。 不知道8成负载时效率又是多少。

貌似还是有反馈的方式好。空载损耗低。

你所说的适合功放动态。我看未必,目前没看到无反馈的和有反馈的动态响应测试。没数据的东西无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输出电感发烫是什么原因呢?我记得貌似高频电流要用多股线而不是单股做输出,是不是肌肤效 ...

1.铁磁物质在交流磁化过程中,因消耗能量发热,P(磁材料损耗功率)=Ph(磁滞损耗)+Pe(涡流损耗)+Pc(剩余损耗),半波整流时的交流分量占绝大部分,而在全波整流时直流分量占主要。所以在单路测试时发热超大。

2.这是在高频时电流的穿透深度和通过的电流大小决定,也就是就是所说的集肤效应。

3.PCB是自已做的,用的是PADS Layout(POWER PBC 的后续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耗有点高啊。200w  20w 损耗1成。 不知道8成负载时效率又是多少。

貌似还是有反馈的方式好。空载损耗 ...

对于一个能提供过千瓦的电源,空载功耗在12W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使用也是如此,输出400W时开关管和开关变压器也是暧手的感觉,空载损耗低与开环或闭环控制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你可以百度下‘开关电源控制环路的带宽’就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开环的方式了。

网友(2016-09-25):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能提供过千瓦的电源,空载功耗在12W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使用也是如此,输出400W时开关管和开关变压 ...

楼主你的驱动波形怎么调整的

网友:
楼主手艺好,学习借鉴

网友E:
看波形滤波电容,容量取值偏小, 变压器绕法简单点,漏感偏大! (看波形) 说错勿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都在摸索各级地线的连接方法,希望把由于几块板装到一个机箱里而产生的噪音能降到最小,偿试了多种连 ...

MOS的散热器 直接接   输入直流的负极效果如何呢?  有的开关电源就这么做的呢 或者直接接  GND

网友F(2016-10-27):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能提供过千瓦的电源,空载功耗在12W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使用也是如此,输出400W时开关管和开关变压 ...

希学习开关电源的稳压技术,有这个,输出电压就不是开环的20V水平.而是20mV水平,功放

的声音更好,更给力,失真更小

网友:
有PCB板吗?

网友G(2017-03-08):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的匝数在PDF中已有交代,绕法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就是普通的三文治绕法,初级分两半,中间绕次 ...

顶一下.做的很不错.

也打算仿制一个.不知能否成功?

另外请教一下楼主.

二个变压器的参数.确认一下.

驱动变压器匝比12:12:12匝?(可以增加到20:20:20匝?)

主变压器匝比47:11*2:4*2匝?(楼主你初级用的多大线经?)

其它东西都有.就是这个变压器搞起来没把握.楼主还有啥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一下.做的很不错.

也打算仿制一个.不知能否成功?

驱动变压器建议用大一号的RM8,匝数可以加到20,这个要求不太严,能绕下就好;

主变压器的线我是用的0.46MM的线,看电流大小再定多少根并联用;

变压器只是计算时需要理论支持,制作时只要工多自然手熟,不会太难。

原理图的IC启动电压晶体管Q9后来后来加多了个13001做成达林顿驱动,驱动快了点,Q9也不会太热了。

电源已稳定工作了一年多,几乎每天都开,每次工作3~6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波形滤波电容,容量取值偏小, 变压器绕法简单点,漏感偏大! (看波形) 说错勿怪!

经验之谈啊,电容是看手中有的件和板上能放多少而定的,绕变压器的确是现学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希学习开关电源的稳压技术,有这个,输出电压就不是开环的20V水平.而是20mV水平,功放

的声音更好,更给力 ...

开关电源的稳压技术反而不是太难,难的是各种保护技术!

反正这个是自己设计,制作,使用。所有可能都在掌握中。再加上只能算是练手实验版,所以只留核心,其它的 能省则省了。

在这个基础上,待以后再制个高大上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稳压技术反而不是太难,难的是各种保护技术!

反正这个是自己设计,制作,使用。所有可能都 ...

您好!本人是个新手,最近也想捣鼓一个开关电源用在甲机上面,比较喜欢您这个电路,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还望不吝赐教:
1 3525外部RC振荡频率到了11脚和14后是不是各分一半,比如振荡频率为100K,那11.14脚是不是各50K
2 您在计算变压器时,ETD49的有效磁芯面积Ae和磁通密度取得是多少,我取Ae 211mm2,磁通密度取0.3T,是否合适?
3 我参考《开关电源手册》正激变压器设计 计算主路次级电压时根据公式Vout=VS/Dmax(假如Dmax取0.5) 计算出次级绕组电压时140/0.5=280V,由此算出次级主路140V的匝数为42匝?这是什么原因,您的匝数取得是22匝.不知道我是哪个地方出错了,希望您能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的稳压技术反而不是太难,难的是各种保护技术!

反正这个是自己设计,制作,使用。所有可能都 ...

今天有反复看了您的回复,明白了主输出是交错并联,占空比接近1,算匝数时不能按照普通的正激来算!
但是还有个问题,既然您说次级双24V不是交错并联的,那匝数应该可以按照正激的算法,我算出来如下:(双24为48V,N代表该路匝数)
正激次级输出电压为48/0.5=96(管子压降忽略)
匝数公式为为:310/96=47/N
算出N=15(四舍五入),约等于双8匝或双7匝,而您取得是双4匝,这是为什么呢?似乎您再算这个匝数的时候没有考虑占空比呢?

网友(2017-04-07):
我是来加分的,那都发不了,只能在这里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有反复看了您的回复,明白了主输出是交错并联,占空比接近1,算匝数时不能按照普通的正激来算!
但 ...

你的理解是对的,计算时是并联输出的所以占空比用1计算,后来改为分开两组更灵活点。还因此而重绕了一个变压器,但数据上懒得(或是忘记)改过了。

输出电压=供给电压*匝比*占空比

网友H(2017-06-09):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是对的,计算时是并联输出的所以占空比用1计算,后来改为分开两组更灵活点。还因此而重绕了一个 ...

您好 我最近搭了这个电路,驱动波形有点问题,下图是测试的驱动变压器初级的波形,是一正一负,而且不平整,我看您的波形最后调的很平整,是怎么做到的,我的驱动变压器是20.20.20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 我最近搭了这个电路,驱动波形有点问题,下图是测试的驱动变压器初级的波形,是一正一负,而且不平 ...

驱动波形和我的一样啊,只要是输出VDS电压波形平滑就够了,

楼主:
这波形是受驱动变压器的负载而影响的,可能是MOS管子的输入寄生电容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波形是受驱动变压器的负载而影响的,可能是MOS管子的输入寄生电容大。

驱动电压会不会低了点正半周平均值才7V多

网友:
功放电源是开环的,它有更适用于功放的大动态,更快的反应;
正激,可以提供较大的功率,带载能力更好;
双管正激,没有单管的高反压,没有半桥,全桥的上下管直通的危险,基本上调试完成后就不用再管了;
交错并联双管正激,单组正激的占空比可以做到50%,两组50%错开开通,那就是100%了。就是无论负载如何变,都能即时的得到最足的功率。

技术功底非常杂实...........

楼主:
引用 网友H:
驱动电压会不会低了点正半周平均值才7V多

这是IRF460的开启电压,在VGS电压超过5V已经能很好驱动MOS-FET了,我这图的驱动电压理论上稍小于18/2=9V,比别人的12/2=6V好很多了。

看你的图,电压峰值也超过9V了,大的驱动电压能加快MOS管的开启速度,减少管子的开启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IRF460的开启电压,在VGS电压超过5V已经能很好驱动MOS-FET了,我这图的驱动电压理论上稍小于18/2 ...

我把您的电路稍改了下 电压提升到正15负3

网友(2017-11-19):
楼主开关电源高手

网友:
想请教,我想做个给胆机供电的开关电源,想用单管正激,也就是类似于彩电行输出电路,功率不大,能带6p1就行,输入使用低压直流,开关变压器用淘宝成品的推挽升压变压器,初级侧中心抽头接电源正极,余下的两头,一头接功率管,另一头接一个超快二极管到地,作为消磁用,请问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有了独立的消磁线圈,是否还能实现零电压开关。昨晚补习了一下电视机的行输出电路原理,逆程电容和阻尼二极管,这不就是谐振软开关吗,电磁炉的原理也瞬间搞懂了

网友(2018-02-09):
可以说楼主设计的这款电路很好,请楼主能不能把计算过程发上来?

网友(2019-12-26):
好好学习,争取自己做一个

网友(2024-04-02):
不错不错, 有机会也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