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烙铁装个指示灯

楼主(2016-02-12):
(图片)

网友:
这方法好。直观

网友:
100k限流电阻太小,易发热烧led,最少200k。作为指示灯一般我觉得300k左右亮度已经足够。

网友:
楼主手真巧,我是直接用手摸

网友:
那天也学着装一个

网友:
不管在实际使用中怎样,这种DIY的精神一定要肯定。

网友:
学习了,改天我也试试看

网友A:
不错,我一般插一会就试下松香

网友:
有好长时间不用这个了。。。帮顶!

网友:
缠铝皮有什么功用请科普

网友:
这样搞就是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一般插一会就试下松香

放上嘴皮和鼻孔之间就知道是否热了
别离太近…小心烫伤

网友:
有创意,简单实用,学习了。

网友:
好方法,我是把插头换成透明插头,然后把指示灯装在插头里,发光面更大,目的是提醒自己別忘了用完拔插头

网友:
装个灯没啥实在意义,最终还得靠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