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挑错(一)

楼主(2016-02-13):
胆机东山再起以后,各种报刊和杂志书刊纷纷刊登胆机电路,由于作者鱼龙混杂,小编们绝大多数不具备胆机基础,造成错误百出,严重地误导广大读者。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搜集一些报刊、杂志以及书籍中的电路错误,提高广大网友的分辨能力。
下面是《电子报》上刊登的6N2前级电路,原电路没有标注屏压,原文只说明采用DB-21-169电源变压器,6N2偏压-1.5V,第一级屏流1.5mA,第二级屏流2mA,请大家来挑电路中的错误(不止一处),欢迎争论,个人意见后面公布,也希望广大网友提供案例:

网友:
没有仔细计算 仅观察觉得R6对第一级负载较重 负反馈在这里因为有C3的存在而不能建立,第二季6N2是不是电流大点了

网友:
我先献丑,R10的反馈信号通过C3入地了,根本无用。

网友:
我接着献丑,R2应该在C1后面吧

网友A:
白版看来是节日期间没事做了,拿出一个图叫我们猜着玩这种漏洞百出的图杂志上面有很多一些人为了赚取稿费搞的见怪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版看来是节日期间没事做了,拿出一个图叫我们猜着玩这种漏洞百出的图杂志上面有很多一些人为了赚取稿 ...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出正月十五大家都没有什么事干!电路错误比比皆是,像这个电路如此集中的还不多见!

网友:
交白卷了,

网友:
第二部分三极管工作是否正常,条件合适装一个测一下

网友:
功放部分的乙电接地端没和电源连上,电源部分整流滤波之后只接出一个正极端,接地端没接出来,不知是否被矿坛的logo挡住了,还有滤波电解电容容量太大了。

网友:
电感量没标

网友:
和10楼一样交白卷

网友:
C3应该是隔直电容,与反馈电阻R10串联。R7应该是45k较合适的,15k可能是印错了。R8应该是820欧,用到330欧就有很大失真。灯丝是4,5脚,不是3脚。第一个濾波电容47u太大了,即使是56欧缓冲电阻,对6Z4影响也很大,改用10u以內更好。

网友:
认为有如下9点错误或不妥:

1、R4电阻取值太大;
2、W1的动触片宜接地端;
3、R8电阻取值过小;
4、R9是多余的;
5、C3不能要;
6、R3取值过小;
7、输出OUT处应该再加一个藕合电容;
8、其实第一级和第二级可以直接耦合,即1脚与7脚可直连、去掉C2、R6;
9、宜采用8脚输出信号。

我对电子管不理手,装了台胆单端还是本坛中诸多老师包括本帖楼主老师的指导才完成,所以上述这9条只是个人的不成熟并可能有错误的观点,但重在参与,并借此机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