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多功能合一焊台性价比高,质量好?

楼主(2016-02-13):
朋友们好!最近我想买一个多功能合一焊台,请朋友们帮忙参考一下什么样的多功能合一焊台性价比高,质量好?就是功能不少于热风枪,烙铁,稳压电源的,最好也带吸枪的,总之功能越多越好,请朋友们最好发个购买链接,比如某宝等链接,没有链接的发个图片,型号也行。请朋友们详细介绍一下给我推荐的多功能合一焊台的功能特点,优缺点,我会非常感谢的。再有请问焊台中的烙铁全是高频涡流原理发热的吗?如不全是,是普通焊台发热方式好,还是高频涡流原理发热的好?发热原理各有什么不同?最好发个不同原理的内部发热芯图片。为什么焊台稳压电源电压表一般是数字数显的,而电流表一般是模拟机械指针式的?焊台稳压电源电流表有数字数显的吗?有的话,发个地址,或图片和型号。所有焊台烙铁头都通用吗?哪些牌子焊台烙铁头抗氧化能力强?性价比高,质量好?焊游丝用什么牌子焊锡丝好?直径是多少?用什么助焊剂好,是松香?液体助焊剂?还是焊膏?什么牌子助焊剂好?用烙铁怎么焊铝?请朋友们讲解,我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下能讲好,赶紧上啊!

谢谢帮顶,请问你的头像是什么仪器?

网友B:
我的二合一是赛克952D,发热芯和936一样,不过回温却好于936,不知道原因,猜想或许是供电高过936吧,用的时候不多,需要焊接大焊点就用快克3205。平时用的最多的是自制苹果白光,化锡快,回温也快,顺便加个DC-DC电源,方便外出。我建议楼主不必要买带电源的焊台,因为它太过于简单,粗糙。可以单独买个茂迪德士或掬水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二合一是赛克952D,发热芯和936一样,不过回温却好于936,不知道原因,猜想或许是供电高过936吧,用的时 ...

朋友你是说带电源的焊台,电源功能太过于简单?你发的图片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你是说带电源的焊台,电源功能太过于简单?你发的图片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国产电源几乎都很粗糙,最大的缺点是输出不稳,假如你想冲锂电,调好4.2V,过几个小时你来观察,会发现空载已经不在4.2V了,为了稳定用多圈换掉厡碳膜很有必要,其他缺点就不好弄了,只能将就。我发的图片是用苹果电源自制的白光加0-24V0-3A可调,外出用很方便的,用DC-DC制作很简单。下面的图片是我用国产电源换多圈,换五位数字表,把末级2个管换3个管加效率高的散热器,另外风扇加温控,输出功率不大时就会完全静音。

网友:
我也想买个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源几乎都很粗糙,最大的缺点是输出不稳,假如你想冲锂电,调好4.2V,过几个小时你来观察,会发现空载 ...

朋友,您好。您说的:为了稳定用多圈换掉厡碳膜很有必要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源几乎都很粗糙,最大的缺点是输出不稳,假如你想冲锂电,调好4.2V,过几个小时你来观察,会发现空载 ...

朋友,您好。您说的:我用国产电源换多圈,换五位数字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电源几乎都很粗糙,最大的缺点是输出不稳,假如你想冲锂电,调好4.2V,过几个小时你来观察,会发现空载 ...

是任意一个稳压电源,加一个白光台式烙铁,就能组装一个焊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您好。您说的:我用国产电源换多圈,换五位数字表是什么意思?

多圈是指电位器呀,原装的是碳膜电位器稳定性很差。原装数字表多数是三位,极个别是四位的,精度差,换高位表可以不用其他数字表监测了。我发的图片电源电压精度已经和3457与3238非常接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任意一个稳压电源,加一个白光台式烙铁,就能组装一个焊台吗?

T12的工作电压是12-24V,电流最大3A,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电源就可以,我建议电压选19-24V,电压太低化锡回温都慢。原装调压调流电路不用动,在原机整流后取电压用DC-DC板降压后供白光板使用,这样很简单的也不影响原机的电源功能,只是破坏了原机的面板,我认为应该用笔记本或苹果电源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的工作电压是12-24V,电流最大3A,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电源就可以,我建议电压选19-24V,电压太低化锡回 ...

请问焊台烙铁是利用高频涡流发热原理发热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焊台烙铁是利用高频涡流发热原理发热吗?

普通焊台不是的,只是把低压调温恒温电阻丝烙铁,高频焊台才是你说的涡流发热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焊台不是的,只是把低压调温恒温电阻丝烙铁,高频焊台才是你说的涡流发热原理的。

请问低压调温烙铁为什么比高压烙铁调温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