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单管机原理探讨

楼主(2016-02-14):
来复单管机大家都很熟悉了,但对书中讲的原理,本人不太认可。
书中都是讲一次高放,一次低放。我认为两次都是高放。
第一次高放无疑,第二次调幅波经过二极管检波,削掉一半(还是调幅波,不过只剩下一半),再经过三极管放大,C2和GZL组成的积分电路取出音频。
如果说第二次是低频放大,连接三极管b、e回路的C3=103pf,音频根本无法通过。所以说第二次不是低放。
原理图在下面。

楼主:
单管机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第二次信号通过C3过滤掉半波高频,只剩下低频分量了,所以是来复低放

C3是起倍压检波的作用,D1、D2检波后的电压在C3上累加,C3上的电压还是高频。低频无法通过C3。

网友B:
瞎掰掰,积分电路都能说出来还看不明白C3是滤波用的,按你说的C3用个10uf的就可以了,还没有过完年,还不赶紧试试?要不被别人试出来就不是你的发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瞎掰掰,积分电路都能说出来还看不明白C3是滤波用的,按你说的C3用个10uf的就可以了,还没有过完年,还不赶 ...

有理说理,无理不要取闹,老是言语攻击别人有意思吗?被禁言过了还不涨记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是老师,探讨的是工作原理。这方面我不懂,插不上嘴。请允许我就此电路图跑个题,说点题外话。我 ...

C2起到包络检波的作用,C2大了从调幅波中取出的包络线更加平滑(即音频更加圆润好听)。

网友:
单管机使用元件少,每个元件都有各自的作用,有些元件还需要合理搭配才能收到好的效果,真正研究好也不容易。

网友:
        这个单管机来复式原理,初学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才能掌握。晶体管第一次放大的是带有高频载波的无线电信号,放大后经过那个高频电容C3送入检波二极管检波,检波后的音频电流,第二次送入晶体三极管基极,进行低频放大,经过放大的低频信号不能通过C3,直接经过高扼圈,送入耳机。这就是所说的来复式放大。

网友:
c2大,负载大,高频增益下降,检波效率高,所以选择好c2是调整的其中一项,需权衡得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是老师,探讨的是工作原理。这方面我不懂,插不上嘴。请允许我就此电路图跑个题,说点题外话。我 ...

我一直是用510p。

网友:
呵呵,俺也参加讨论。C3不能太大的,不然检波出来的音频就被短路掉了

网友:
C3 本来就是 不让 低频 通过的。它在此处的作用就是,只让高频通过。

我的理解如下:

           ……

高频信号,从 L1,耦合到 L2 。
L2 再把 高频信号,从线圈的两端送往下一站——
      ③,连接到 晶体管的 b 极,
      ④,本当“接地” 。
         但,只能是 高频 接地,若直接接地,晶体管 b 极的偏置没法调。
         故用电容,使之经电容“接地”。这个电容 便是 C3 。

高频信号 被放大以后,被GZL拦阻,不让它去耳机,只能经由 C2 送至 D1、D2 ,
从 D2 的负极(图中的下端)出来的,已经是低频(音频)信号了。

此时,低频信号 被送往晶体管的 b 极,作 低频放大。

      L2 的③、④之间的寥寥数匝线圈,对低频而言只是一根电线。低频信号畅通。
      但 C3 是“只能通过”高频信号的。低频信号 不能通过。
     (幸好 C3 不能通过 低频信号,不然,低频信号就在此被“对地短路”了。)
        ……

补充内容 (2016-2-14 22:03):
由于粗心,把 L2 线圈的两个端子,说反了。应该是:
      ④,连接到 晶体管的 b 极,
      ③,本当“接地”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都是老师,探讨的是工作原理。这方面我不懂,插不上嘴。请允许我就此电路图跑个题,说点题外话。我 ...

由于C2值的改变,高频容抗变小,通过C2的高频信号幅值增大。

网友:
试答一下:
1. 这里的低频(或者称为音频),是相对与广播电台发射地载波信号而言的。
2. 倍压检波出来的低频(音频)信号被送回三极管,再次进行放大—— 来复放大,通过电感至高阻耳机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