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鼠标老是“卡”,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14):
我的电脑是四核2.2G的,内存4G,硬盘ssd  120G,用了一年多一点,鼠标键盘无线的。以前也没有发现鼠标“卡住”这个现象-----鼠标的图标在电脑屏幕上呆住不动了,怎么点击和移动都无用,过了十秒钟左右,又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出现类似现象。我一开始怀疑是无线鼠标的原因,改成了普通鼠标,还是经常出现这个故障。后来又把无线键盘也改成了普通的,故障还是照旧。我在百度搜了,也没有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法。求助高手来解决了,是电脑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毛病,怎么样才能彻底解决着个问题。

网友A:
什么系统?

网友B:
键盘鼠标什么接口。。。看看系统日志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比如供电不足,中断冲突等

网友:
  曾经帮助用户装了一套电脑,用的是双飞燕键鼠套装,用了一个多月用户打电话催我赶紧拿个鼠标过去换,说是卡住了。上门启动任务管理器一看,内存占用90%以上。后来一键恢复系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

我装的是win7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盘鼠标什么接口。。。看看系统日志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比如供电不足,中断冲突等

我把鼠标和键盘接到ps/2接口试过,换了USB鼠标键盘也试过,用无线鼠标键盘也试过,都出现【卡】的现象。

网友:
按楼上同学所述,看一下CPU占用率和内存占用率是多少?

网友C:
启动任务管理器看一下

网友D:
主板电流小,供不起来。建议换圆口鼠标。要么就买一个usb单供点的小东西。

网友:
有时候360等杀毒软件和系统自带的杀毒软件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电流小,供不起来。建议换圆口鼠标。要么就买一个usb单供点的小东西。

我把鼠标和键盘接到ps/2【应该是圆口的】接口试过,换了USB鼠标键盘也试过,用无线鼠标键盘也试过,都出现【卡】的现象。有时候我玩玩蜘蛛纸牌也会出现【卡】的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定时出现的,卡了之后过五六秒钟就好了。

网友:
啥也不用说,先重装系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任务管理器看一下

平时好的时候,启动任务栏看了内存和cpu占用的都不多,一般情况之下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出现鼠标【卡】的时候无法查看了,鼠标也不会动,键盘也失去了作用,所以根本无法查看。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主板的usb口有问题,不知你的主板品牌,所以不好妄下结论,但有些杂牌主板虽然价格便宜,但一身毛病,根本就用不得;另外,新的主板如Intel的7系列是支持所谓UEFI的,如果设置不当也会出现一些硬件故障,可以看看相关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是你的主板的usb口有问题,不知你的主板品牌,所以不好妄下结论,但有些杂牌主板虽然价格便宜,但 ...

我现在一直把鼠标和键盘接到ps/2接口,还是出现这个现象,以前我试过用其他鼠标接到USB接口也是卡,使用无线鼠标也是卡,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
向楼主这个毛病,因更是系统资源不足引起的,最好查下后台运行程序,不排除有蠕虫之类的病毒存在。

网友A:
预先打开任务管理器,观察卡的时候的CPU、内存占用率到底是多少。

网友F:
曾经也碰到类似情况,原机装二条内存条,去掉其中一条就好了。

网友G:
不是鼠标卡,硬盘问题占多数!你可以观察机箱的硬盘灯,会长期亮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直把鼠标和键盘接到ps/2接口,还是出现这个现象,以前我试过用其他鼠标接到USB接口也是卡,使用无 ...

冒昧的问一下:你的机器进入BIOS设置后,是否支持鼠标?如果BIOS可以用鼠标设置而不是只支持键盘,那你的主板是支持UEFI的新型主板,这方面我也所知寥寥,所以如果是这种主板,建议查资料看如何设置才是得当的。如不是,可能是你的win7系统存在缺陷,我建议你重新安装系统,从你的机器配置看,重装系统所费时间不会太多,如果是固态盘,那就更快;记得,在重装时格式化系统盘。

网友:
有后台程序的干扰。硬件没问题。只能重装系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先打开任务管理器,观察卡的时候的CPU、内存占用率到底是多少。

我看了,内存占用1.7g(电脑配置为4g)。cpu占用百分之五------十左右(电脑配置4核2.3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曾经也碰到类似情况,原机装二条内存条,去掉其中一条就好了。

我装的是一条4g的ddr  3 内存条。

网友:
排除法,系统没什么重要软件的话可以先重装系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冒昧的问一下:你的机器进入BIOS设置后,是否支持鼠标?如果BIOS可以用鼠标设置而不是只支持键盘,那你的 ...

应该说这台电脑配置还是挺高的。估计不是硬件的原因,而软件冲突好像也没有找到。

网友:
P43芯片组已经是很古老的东西了,绝不可能有UEFI的BIOS。

网友:
而看楼主的系统是Windows Xp,由于系统并不支持TRIM命令也不能正确设置偏移量,而这长期使用会对SSD硬盘的局部区域产生严重的磨损,使得这些扇区效能下降(甚至扇区损坏),导致系统故障。
一定要使用SSD的话,切记至少要安装Windows7或者以上的操作系统。

网友:
看错了,原来是win7的32位版系统,不好意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就会恢复。按实际的使用经验,windows7的系统稳定性不如后来的windows8/8.1,更不如windows10,时间长了很容易累积一些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鼠标卡,硬盘问题占多数!你可以观察机箱的硬盘灯,会长期亮

今天我又看了,【卡】的时候,电脑硬盘灯还是在  闪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先打开任务管理器,观察卡的时候的CPU、内存占用率到底是多少。

我打开任务管理器,一直监视着,期间出现两次,但是看看cpu和内存占用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任务管理器,一直监视着,期间出现两次,但是看看cpu和内存占用率还可以。

如果CPU、RAM都没有出现异常占用的话,就要再观察磁盘使用率的百分比是否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这台电脑配置还是挺高的。估计不是硬件的原因,而软件冲突好像也没有找到。

不敢苟同;此电脑的配置比较奇怪,你不是用的硬改CPU吧?p43主板只能勉强支持ddr3,如果是新的四核CPU,至少应该选用1155的主板,而不是什么775或771之类,这类配置,只能是给人一种已经升级到四核的假象,而其实际性能,非常值得怀疑。不知你的主板是否支持ddr2?我个人的看法:可能采用DDR2反而会比用3稳定得多,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偏见。至于系统,如果你没有必须在32位运行的程序(如著名的视频压缩软件WisMencoder之类),我还是建议你安装64位的win7为好。

网友:
就知道坑爹的配置,显卡多数是假的,CPU也是外国服务器淘汰的垃圾。整机价格不会超过1200块。

网友H:
换个系统,不行再换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系统,不行再换鼠标

鼠标大概换过六七个了,有ps 2圆口的,有usb接口的,有无线的。全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H:
换过系统的话那只剩下主板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过系统的话那只剩下主板问题了

说实在还真不太想更换系统。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再更换了。
鼠标卡住不动了,这情况有时候一天发生十多次,有时候二十多次,但是每次都是过了5秒----10秒钟就好了。心里特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在还真不太想更换系统。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再更换了。
鼠标卡住不动了,这情况有时候一天发生十多次, ...

你一按鼠标钮,程序就上了东海龙王那里了,先喝上两杯再聊上一阵玩了一大圈再回来处理信息,于是就这样了。这个肯定不是硬件原因,你想想几秒呢,1秒30万公里硬件哪玩的转呢。

楼主:
正因为是软件的问题,所以想不重装系统,能解决就好了,我一直在搜百度,安照上面说的方法,如更新鼠标驱动,,,,,都试过了,没有效果,就是玩【蜘蛛扑克】也会【卡】

网友I:
硬盘有坏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盘有坏道了吧。

硬盘是ssd的,没有坏道。好的。

网友:
系统重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