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NANO + DS3231制作的高精度数字钟(带单键飞梭设置日期时间功能)

楼主(2016-02-14):
最近初学Arduino,用Arduino Nano模块 + DS3231模块 + 1602液晶屏 + 旋转编码开关搭出了一个数字时钟。
程序是从网上找的,本人作了些改动和补充。
温度数据由DS3231内部集成的温度传感器获得,手册上给出的误差为正负3度。
实际运行一周后,时钟误差大约1秒。
这个版本带有单键飞梭功能,可以随时调整日期和时间。

与本人前面的不带飞梭调整功能的版本相比,在硬件上这次增加了一只带开关旋转编码器,并且LCD模块与Arduino NANO之间的连线也作了调整。

Arduino开发软件使用的是1.6.7版本,可从Arduino官网上下载,地址如下:
https://www.arduino.cc/en/Main/Software?setlang=cn

程序源代码:

实际工作效果:

电路图:

Arduino Nano模块:

DS3231时钟模块:

1602液晶屏:

EC11带开关旋转编码器:

模块装配完成:

日期时间调整方法:

1、        在正常走时时,按动开关,时钟停走,显示屏上确认位(第2行第10个字符位)上会出现一个“N”字符,同时在年份末位数字下面显示出一光标,表示此时已进入日期时间调整状态。

2、        转动旋钮,年份会随着改变。调到正确的年份后,按动开关,光标移到月份的位置,再转动旋钮,月份会随着改变。重复按动开关,光标会依次停留在日、周、时、分、秒的位置上可以依次修改日、周、时、分、秒的数值。

3、        再按动开关,光标移到确认位,即“N”字符下面,转动旋钮,字符会依次变为“Y”、“X”、“N”。

4、        在确认位选“Y”后,按动开关,前面所作的日期时间更改将立即被保存并生效,并且时钟退出调整模式,恢复正常走时;
或者,在确认位选“N”后,按动开关,光标返回到年份位置,可重复步骤2~4继续进行调整;
或者,在确认位选“X”后,按动开关,所作的日期时间的更改将被忽略,并且时钟退出调整模式,恢复正常走时。

网友:
做个记号………感谢提供……

楼主:
谢谢版主加分和设置高亮。希望本文对初学Arduino的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A:
请问楼主:Arduino开发软件使用的是1.6.7版本,,win10系统能用这个开发软件吗?

网友:
我也准备开始学习ARDUINO,开发板已买,刚在淘宝下的单,估计最迟周一就能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Arduino开发软件使用的是1.6.7版本,,win10系统能用这个开发软件吗?

我用的是1.6.7 Windows免安装ZIP包。解压缩后可以直接运行。
在Win 10和Win 7系统上都用过,还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有点奢侈吧

网友:
这个一定要试一下,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奢侈吧

元器件都是从某宝上淘的,不包含邮费的价格如下:
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13.5
EC11编码器                                            2.3
DS3231 AT24C32 高精度时钟模块     2.8
1602液晶屏                                          5.5
miniUSB数据线                                          2.0
12*8cm 洞洞板                                  5.0
10k微调电阻                                      0.5
----------------------------------------------------------------
合计                                                 31.6

作为学习工具这点成本不算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奢侈吧

不会超过50块钱的,有什么奢侈的。
楼主有价格,我回快了,算我没说。

网友:
相比我做的只要15元算奢侈了

网友C(2016-04-10):
楼主能不能写个用12864屏的程序,可以带上农历成一个万年历,最好能多留点接口,以后可以上定时继电器,温度控制,湿度控制

网友D:
你这个3231模块才2.8元,准确度怎么样呀。一个月误差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写个用12864屏的程序,可以带上农历成一个万年历,最好能多留点接口,以后可以上定时继电器,温度 ...

这个工程有点大。想要把温度和湿度控制得好的话,可能需要用到PID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程有点大。想要把温度和湿度控制得好的话,可能需要用到PID控制。

工程大点时间长点不要紧,DIY就是图个乐趣,看你图上有那么多端口没用可惜呀,先搞个12864屏带农历的吧,再加上闹钟,以后再慢慢加控制,或者加一部分功能出一批套件,会有很多人感兴趣的,这样有收入可以更多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3231模块才2.8元,准确度怎么样呀。一个月误差有多少。

实际运行了一个月,误差不到2秒。价廉物美。

一般电脑的时钟精度差于本时钟的精度,而且即便是“自动设置时间”功能打开以后还会有大约0~15秒的不确定的偏差,所以不要用电脑上的时间来校正这个时钟。

网友(2016-05-19):
这个有点意思了,祝贺成功!

网友(2016-06-30):
(w.w.w).geek-workshop.com/thread-15024-1-1.html
参考这个加两个闹钟吧,另外1602没屏保,剩余口还有不少,电路加个三极管把1602亮屏限个时吧,要不会24小时都亮着

网友(2017-08-22):
我最近也买了Atmega328P准备开始鼓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Arduino开发软件使用的是1.6.7版本,,win10系统能用这个开发软件吗?

“yjx189”老师您好!
最近不修8402收音机,开始学习Arduino了?精神真是可佳!这个全部开源,我也是最近买了Atmega328p,想鼓捣我的菲利普IIC控制高频头,有坛友给发了个HEX文件,我还没有下载Arduino  IDE,等有时间再开始折腾。

网友A:
引用 网友E:
“yjx189”老师您好!
最近不修8402收音机,开始学习Arduino了?精神真是可佳!这个全部开源,我也是最 ...

玩51单片机,和Arduino,还是去年的事情呢,至今都过去一年多了啊!
再有就是,若有什么问题,可随时联系我,我微信yjx18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51单片机,和Arduino,还是去年的事情呢,至今都过去一年多了啊!
再有就是,若有什么问题,可随时 ...

谢谢!有什么问题再向您请教。
我近期对老收录机很感兴趣,尤其对进口的或国产精品,无论IC还是全分立件,中放AM大多双调谐选频设计,有的FM中放还双调谐。我维修的方法是剔除氧化变质的槽路电容,用性能稳定的外附电容代换调整好后,声音很好听!音质远超一般的收音机。我们这里收一台品相较好的进口或国产精品收录机二、三十元,修好后很有成就感,自我感觉很超值,自听或送友都很不错。

网友:
不错,学习了,3231是个好东西,计时比较·准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元器件都是从某宝上淘的,不包含邮费的价格如下:
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13.5
EC11编码器           ...

美信的DS3231单买芯片就10块了,你这模块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当年选了5个RTC做验证试验,各种冷冻烘烤,最后DS3231胜出,其准确度和稳定性还是值得称道的,就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信的DS3231单买芯片就10块了,你这模块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当年选了5个RTC做验证试验,各种冷冻烘烤 ...

是的,不知道这个模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工厂库存处理?旧芯片打磨的?
这个模块用下来还可以,运行一年多后误差还不到10秒。

网友(2017-11-27):
某宝来的DS3231,修改老化寄存器,看不出快慢有变化,假货无疑,不过有些还是比较准

网友(2020-01-14):
不知这个DS3231能否直接获取电脑时间?谢谢分享。

网友:
TCXO RTC准确度没的说,就是比较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