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TDA7265立体声桌面功放

楼主(2016-02-16):
       功放一直做,搞了不少了,来来去去的大多是焊个板,听几天,搞搞。又不是拆了,或放一边了。
完整的装成的不多。大多数是手头没合适的机箱。
       手头刚好有些拆机的集成功放IC。不用感觉有点浪费。一直觉得电脑的喇叭很小声。那就搞个书桌功放。
放在台面的,体积不能太大了,刚好拆了个电动车的控制器,铝的盒子,大小还行。机箱就好了。
       电源的手头的没有大小合适的变压器。只好找个剪线的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来当电源用了。
       集成功放IC 有几块TDA7265的。单片IC 就是双声道的。想用两块的单块接成BTL 输出。
在电源的那19V下,在4欧的喇叭下也能搞个50W出来。结果对了下,放不下两块,只好作罢。
只接成OTL 输出,太浪费了,一块IC 的位置多了很多出来。加个桥接的功能上出,一个喇叭大声点也好。
      TDA7265的保护的功能也全的了,超温,过流保护啥的。但话说那玩意到底正的管不管用,就不晓得了。
只好额外加个电路上去,保险点。

参数
电源:19V,90W
功放:OTL 25W+25W ,BTL 50W 4欧下。
功能
带桥接输出。
开机延时输出。
短路过流保护。4.5A
IC温度保护.,70度
中点电压偏移保护。
---------------------------------------------------------------------------------------------

       TDA7265电路参考官方的单电源电路,后做下修改。加入BTL桥接电路上去,桥接靠继电器切换输入信号完成。
桥接信号取自左声道,在切换开关打到桥接模式时,就会把右声道的输入信道短接到地。继电器吸合。从左声道的
输出端取信号,电阻分压后,返回到右声道功放的负输入端,输出获得相同幅度方向相反的输出信号。使喇叭获得
是单边的2倍电压。
       喇叭保护电路,的保护电路啥的,全用分立元件完成。VT1是短路过流保护,VT7是温度保护,VT2,VT3组成中点电压
偏移保护。开机延时靠TV4和基极的相连的电阻电容。

       电路板没搞PCB板,画图,打印的太不方便了,附近找个打印菲林片的都没有。只好用万用板来焊了。
搞下来的几乎挤得满满的。

       电车的盒子刚好够放,但散热的不是很好的,TDA7265的那散热条和铝壳隔了片绝缘垫,导热不好,功率
到50W左右就热保护了,没法只好保护的温度点调高点。

       原来的前后盖是金属的,没工具把需要的孔位给转好,只能用万用板来代替,装好看起来还不错。

       完成装好试听了下,效果不错,电流声的几乎没有。在OTL模式下,声音还是小了点。
输出继电器的没有双刀的,就搞了两个来用,占了不少地方,散热还得改善。

最后没了
--------------------------------------------------------------------------
电路图

楼主:
前面打印个面板贴上的更好了。
话说都那么深夜了。

网友:
是啊,楼主搞这么晚,精神可嘉啊!!

网友A:
      其实,一套好的听音系统里,功放的对音质的影响,也就占20--30%,其余的70--80%是音箱和听音环境,而这二者里面,音箱又占了差不多70--80%,所以,楼主还应再有一对质量好的喇叭箱。

网友:
不错 受益匪浅

网友B:
tda7265感觉很好的,BTL声音很是清爽,建议铝壳开孔散热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3.4楼主是个行家

网友C:
手艺还可以,只是图看不清楚,修辞好像跟日语老师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套好的听音系统里,功放的对音质的影响,也就占20--30%,其余的70--80%是音箱和听音环境,而 ...

       DIY音箱,箱体不好弄,又没设备测试,所以一直都没个像样音箱。
不像功放做比较容易,元件也方便搞到。也能简单的测试下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7265感觉很好的,BTL声音很是清爽,建议铝壳开孔散热

开孔散热,效果不大。主要是铝条和铝外壳之间的导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还可以,只是图看不清楚,修辞好像跟日语老师学的。

大概在整理图片没设好,软件压缩大了点。

网友D:
樓主去電腦用品店買散熱膏 ,不導電的那種 ,把它擠一點在絕緣墊兩面 ,應該會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去電腦用品店買散熱膏 ,不導電的那種 ,把它擠一點在絕緣墊兩面 ,應該會有效

是有涂的,还是传导不够快的问题。可能导热片也不是很好的。

网友:
好的会自己动手做的我。

网友:
有TDA7265功放, OCL, 效果不错.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再利用-----不错!

网友(2016-03-26):
7265做过。。。感觉音质不错。功率也够用

网友(2016-05-18):
现在这么一小块,功率就那么大了。

网友:
这个摩托车上可以用吧---功率不大吧--只能拖小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