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晶体管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从输出级开始

楼主(2016-02-16):
先上个图,这是一个输出级电路的示意图,图中的两个二极管额定电流为几十安培级,T1与D1以及T2与D2保持良好的导热接触,静态电流十分稳定。在这个电路中,功率放大管T5、T6始终处于放大状态,不会截止,所以是甲类放大器。

补充内容 (2016-2-16 13:44):
这个电路的静态电流稳定性比普通电路要高,因为二极管的额定电流很大,所以发热很少,温升很小,管芯温度与管壳温度相差不多,再与三极管T1、T2保持良好的导热接触,几乎可以保证D1、D2、T1、T2在同一温度下工作,当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Ud1、Ud2、Ube1、Ube2按同一温度特性改变,从而使静态电流不发生变化。

网友A:
D1,D2有啥用,而且带来非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D2有啥用,而且带来非线性

最初的想法是为了防止功率管的截止,当输出正半周信号时,D1导通D2截止,由于设置有R3提供I1电流所以T6不会截止,当输出负半周信号时,D2导通D1截止,T5也不会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d1d2也不会截至吧

去掉D1D2就是普通的输出级。只要不是纯甲类,T5T6就会轮流导通或截止。

网友:
这个也是甲类输出~~~~~~~~~~~~

网友:
这图两个D是不必要的。R1 2 3重选值,一样可以末级管不截止,还没有二极管非线性问题。

网友:
总之这个想法确实是有新意的。

楼主:
这是实际能用的电路,静态电流取决于T1、T2、D1、D2。
加入C1、C2、R3、R4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高频自激,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反馈环路,静态电流负反馈控制的反馈环路,所以频率高端的相位就必须要考虑。通过计算,负反馈的上限频率大约为23KHz,好像有点高,实际上几百赫兹也是可以的,温度变化引起的静态电流不稳是很缓慢的。C1C2取330nF应当也可以吧。

楼主:
有些朋友喜欢纯甲类,其实这个电路很合适,只要加一个R0就可以了,随心所欲地调整这个电阻阻值,静态电流稳定得很。

楼主:
当输出的两个二极管采用肖特基二极管时,由于所需偏压较小,应当加一个可调整的恒流源I。
实际能用的输出级

楼主:
这是可调恒流源的构成,没有采用左下角的电路,是因为这里电压范围太狭窄,那样会使加在9013上的电压太低。
实际能用的输出级

补充内容 (2016-2-20 20:02):
这个地方电压还是太窄,恒流源放不进去,看来要重新考虑。

网友:
真挺新鲜的,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着重分析和解释,增加二极管和相应其它电路的改变与末级管在任何静态或动态的工作情况下,都不会截止而保有足够的静态电流。

只是说如图就可以不过零,是没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