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238数字表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6-02-16):
收个表, MASTECH, 应该是"华谊", 还是"华仪", MS8238数字表质量怎么样?

楼主:
拆个废9V电池, 利用外壳,  放入3片小锂电串联, 充满电12V, 代替9V电池, 装进表里, 使用几天, 正常, 看来这表还行, 准备一直用, 看小锂电能用多久.

网友:
我也在用华谊的数字表,自动挡的好用。

楼主:
用MS8238数字表测量不饱和标准电池, 标准电池电压为1.0186xxV, 6xxV和温度有关, 还真准, 不愧是4位半表.

网友(2016-04-15):
电池改的不错

网友:
怎么看上去像6节小电池啊,图没有发全啊。

网友A:
太麻烦了,就用两块锂电串联塞到表里就行了。我用这方法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了,就用两块锂电串联塞到表里就行了。我用这方法好多年了。

3个锂电电压高一点, 用的时间长一点, 装进9V壳里为着好看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3个锂电电压高一点, 用的时间长一点, 装进9V壳里为着好看一点.

那么小的锂电哪里找的哦,3片12.6v了,会烧了万用表不?,两片也能用很久,我的就是两片串联,天天使用,半年以上才用可调电源调到8.4随便冲冲又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小的锂电哪里找的哦,3片12.6v了,会烧了万用表不?,两片也能用很久,我的就是两片串联,天天使用, ...

一直用着, 没烧表, 万用表仍然很准确.

网友:
锂电便宜应该都改造成锂电的,还环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锂电电压高一点, 用的时间长一点, 装进9V壳里为着好看一点.

3锂不会电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