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6E2电子管电平指示器(6G2放大)

楼主(2016-02-17):
寒假作业做完,闲来无事,用手边的材料东平西凑凑出来了这个有趣的小玩意。

先上电路图:

完成后效果:

全家福:

楼主:
该电路采用全桥整流,C4,C5,R5,C6,C7组成∏型滤波器,输出250V直流高压。6G2三极管部分放大,两个二极管并联与后面的R3,C3给放大后的信号“整流滤波”,滤去正半周的信号,再输入6E2显示

变压器使用很久以前地摊上收的35W不知何用的变压器,有一组0-180V,一组0-6.3V,并且初次级间有屏蔽层,没有什么用就用在这玩意上了

机壳原本打算采用150*100的塑料机壳,但打孔,安装变压器及开关,电位器,接线柱后发现剩余空间太小,根本排不下,于是改用150*165的塑料机壳(幸好家中常备多种机壳

打孔,安装管座,开关,变压器等

楼主:
-----------------------------------------------------------------
PS:自制775小电钻用起来很顺手,动力强劲!

-----------------------------------------------------------------
-----------------------------------------------------------------
这次使用的电子管:

楼主:
安装地线,开始焊接!
焊接插座,开关,变压器初级,屏蔽层,灯丝接地等连线:

焊接灯丝走线,
安装桥堆,焊接电源部分:(其中有个小插曲:开始先装了一个拆机桥堆,焊好电源部分后无电压输出,后来更换一个新桥堆才正常,看来拆机件也不是这么好使

楼主:
焊接右半部分:

冷查完后通电试验;没有放烟火

一切正常,再焊接左半部分:

楼主:
最后完成:

------------------------------------------
PS2:顺便秀一秀我的临时工作室(脏乱差)

------------------------------------------
------------------------------------------

网友A:
真的不错,描述一下效果就可以通过

网友:
手艺不错,真的下了很大功夫,值得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错,描述一下效果就可以通过

嗯,效果挺不错的,灵敏度比较高,6E2的光带随着音乐闪动,很有趣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效果挺不错的,灵敏度比较高,6E2的光带随着音乐闪动,很有趣喔

如果用9014会省电,不过不好看,线路也略微复杂

网友B:
那个电阻好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好大哦。

呵呵,手边只有这个

网友C:
哪个大电阻是CRC滤波电阻吗?好像太大了.

网友:
6G2 灯丝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大电阻是CRC滤波电阻吗?好像太大了.

是滤波电阻,其实功率没必要这么大,只是手边只有这个电阻合适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