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我制作的大线圈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6-02-18):
这是我前阵子制作好的空芯线圈矿石收音机,线圈筒直径内筒 18厘米,外筒20厘米。电路通过转换开关可以工作在场管模式和二极管模式,以及活动矿石工作模式。电路图和制作过程图如图所示,通过接收试验,效果明显好于以前制作的直径七点五厘米和九厘米线圈的矿石收音机。由于实际接收没有办法定量表述,只能通过跟以前制作的矿石机进行对比接收效果来体会。本人制作的基本是都是空芯线圈矿石机,最初直径从三厘米 开始,然后做直径五厘米的线圈矿石机,感觉效果比三厘米的要好一些,然后制作了直径七点五厘米和九厘米的线圈,效果比五厘米的又要提高一些,所以这次制作了直径18厘米内筒调谐线圈和直径20厘米的外筒天线线圈及场管线圈,经过制作完成后收听,在同样的天线情况下,整体效果又提高了一些,这里天线就是拖的一根几十米的电线,另外也是用一根电线接地,前面制作的几款,由于线圈直径不太大,必须同时有天地线才能良好接收,没有地线基本上不能收听,这次制作的大线圈矿石机,在同样情况下,音量提高了一些,选择性和灵敏度也有提高,表现为收吧明显多了许多,前面的小直径线圈收台明显少,而大线圈矿石机,收台明显多了不少,另外把地线脱开,也能收到电台,只是音量少了一些,因为感觉大线圈矿石机虽然体积上笨重了一些,但接收效果明显要好许多。另外在不同工作模式下也适当进行了比较。在电台信号较弱的情况下,场管接收效果要好于二极管,活动矿石接收效果比二极管要差许多。当电台信号足够强时,感觉场管和二极管的区别不太大了,接收效果差不多。以上只是大致的接收体会。并不严格,也没有定量的数据可以描述。只是一些接收时候的主观感受。

补充内容 (2016-2-21 16:02):
将直径20厘米的线圈矿石机和直径7.5厘米线圈的矿石机收听进行比较,大线圈的矿石机不仅收台增加,而且音量也提高明显。本人地处宜兴太湖西岸,没有本地台,但周边城市,象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都有台听。

楼主:
制作过程实物图

楼主:
大线圈矿石收音机制作过程实物图

网友:
线圈太漂亮了!楼主用了不少心思。

楼主:
重发大线圈矿石机原理图。本人地处宜兴,处于太湖西岸边。没有本地中波电台,但基本位于周边城市的圆心位置,所以周围城市如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等,所以虽然离得远,但还是能收到这些城市的中波电台,有六七个电台音量相对大一些,还有许多电台能收到,只是音量轻一些,线圈直径越大,收到的电台越多,音量也越大,比较以前做的不同直径的线圈比较,感觉直径二十厘米的线圈效果还是不错的,以前做的直径较小的线圈收台少也就好理解了,所以,想要接收效果好,线圈的直径还是能尽可能大些的好,当然,想做得小巧的是另外一回事,下次准备再做个直径五十厘米左右的大线圈矿石机,看看效果能提高多少。现在做的这个直径二十厘米级别的矿石机,周围的城市近的也有八九十公里,远的上百公里以上,还是能收得比较好,相信采用直径五十厘米级别的大线圈矿石机,效果还会提高的。等制作出来后再进行比较。另外就是相对弱电台场管效果有一定优势,但信号较强时,场管和二极管矿石效果就相差不太大了,可以通过选择开关让矿石机在二种工作模式之间转换。天线就是拖在屋顶的几十米的电线,地线也是普通的单芯电线,以前装的七点五厘米矿石机,不用地线收不到电台,这个大线圈矿石机,不用地线也能收到,就是音量小些。但不用天地线的话,收不到台。因为必究电台离得过远。不依靠天线接收不到足够的能量。

网友:
内部和外部构造都很大方

网友:
llllllxing好;我常州的。mk1939的文章“用 660 / 46 李兹线可以制作 Q 值 1800 的线圈!”

在我的三回路矿石机里, 42 圈 660 / 46 李兹线绕的 4 英寸直径,在 1000 KHz 最高 Q 值是 1400

有人提出: 这个线圈,其直径与长度的比例是 0.92, 和最理想的比例 2.46 相差很远。如果绕一个 10 英寸直径,4 英寸宽的线圈,Q 值将会更高,有可能推向 2000 的极限。

楼主:
嗯,你说得也对,最理想的长径比有一个范围,要考虑到电感量,及配用可变电容容量综合考虑,有时候条件限制不能完全达到理想的情况。只能说尽量做了的。在做的时候也考虑实际体积和尺寸。例如实际为了便于调整线圈,线筒长度大约得为线圈的二倍长度,这样算起来的,就不难想象完全按照理想来做体积尺寸有多大了。成本也会加速上升。所以只能权衡制作了。如果按照你说的最理想比例来做,一个亚克力筒成本就很可观了。以后有条件慢慢再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你说得也对,最理想的长径比有一个范围,要考虑到电感量,及配用可变电容容量综合考虑,有时候条件限制 ...

做得很漂亮。你是教师,在教室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很漂亮。你是教师,在教室实验。

呵呵,现在主要带电工电子实习培训,和电工等级工培训等,有空做做小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现在主要带电工电子实习培训,和电工等级工培训等,有空做做小制作。

那是要考执照上岗的。不知是劳动部门电工执照还是国家电网执照。

楼主:
电工持证上岗主要是要有电工操作证,培训内容主要是安全用电知识,这个一般要电力部门组织培训考核才能拥有,我们主要培训的是电工等级工培训,主要是中级工培训考证,也是劳动局委托代培。主要是学生毕业必须持有二证,一个是毕业证书,一个是技能培训证书,机电类就是电工,电子专业培训,车钳工培训等。还有其它专业等。

楼主:
以前一直在本地试验矿石机,没有上外地试过,这个双休息日带着矿石机上了南京儿子那儿,儿子的房子在南京江宁区,到了后拿出来先放在阳台窗户边试验了,一下子收到台了,根本用不着天地线,收到三四个台左右,信号在五徽安左右,然后拿到屋顶阳台试验,效果也不错,不用天地线收到三个台左右,而且方向性明显,1400左右有个音乐台,一直播放到晚上二十三点十五才休息,白天没有,另外还有个台叫江苏新闻广告,好象是在930左右,还有个600左右有个台,昨天下午一直在讲邓小平淡恢复高考的事,拖上一根天线后信号强度有二十徽安左右,声音还算响的。这说明大线圈矿石机在接收性能方面比小线圈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网友B(2016-03-24):
虎子的作品必须顶;做矿机不光电路过硬,机械制图加工、美术绘画等也得要精通;当然更得舍得投资大量时间和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虎子的作品必须顶;做矿机不光电路过硬,机械制图加工、美术绘画等也得要精通;当然更得舍得投资大量时间和 ...

谢谢支持, ,这个我带到南京江宁区接收试验了,不用天地线也能收到三个台,信号和耳机音量尚可的。当线圈直径做到足够大时,一些弱台也开始收到了。整体音量也有提高。

网友(2016-05-25):
大矿机做的好。

网友:
做的很好不错--漂亮

网友(2016-07-09):
楼主好厉害,也很有耐心,但这么大的天线对人体是不是有害呢,对附近的信号是不是有影响呢

楼主:
天线线圈直径大了,接收到的能量就大,而人体不是金属的,对人体应该没有啥影响。

网友C(2016-09-18):
眼前一亮,矿机高大上!赞!蜘蛛好可爱!请问前辈,您的矿机用的什么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前一亮,矿机高大上!赞!蜘蛛好可爱!请问前辈,您的矿机用的什么耳机?

用的舌簧耳机 SHH1,阻抗大概 300,装在耳机套里,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钳工的机械活了得, 还会车螺纹.
贴主有没有发现亚克力的机械加工品日久会有裂纹

网友:
呵呵 看着真是眼馋 有时间也折腾折腾

网友(2016-12-11):
相当牛b吧这手艺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发大线圈矿石机原理图。本人地处宜兴,处于太湖西岸边。没有本地中波电台,但基本位于周边城市的圆心位置 ...

其实,远离大城市也是好事,可以相对均匀地收到很多电台,对测试高灵敏矿机有利。
在大城市,总有一个强电台,不停地轰炸,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远离大城市也是好事,可以相对均匀地收到很多电台,对测试高灵敏矿机有利。
在大城市,总有一个强 ...

你说的是,这种情况只有采用吸收电路才能解决了。所有电台要尽量强弱接近,接收效果才最合适

网友:
是的,增加吸收电路,电路会复杂化。
我总是追求电路简洁,高效。
你那直径20毫米的大线圈,我感兴趣,抽空我要做一下,试试效果。

网友(2017-02-15):
这个亚克力管,,看着就爽

网友:
很不错    图片  已收藏了 想试试看

网友(2017-09-16):
现在杂波干扰严重,不知收音效果好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