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单的电烙铁调温插座

楼主(2016-02-18):
该电烙铁调温插座很简单,仅仅使用了4个元件:开关,两孔插座,品字形电源插,25W1.5K大功率电位器,可以装在一个小塑料盒内。经计算,可以配套使用75W以下的电烙铁,调温效果明显。唯一缺点就是长时间使用时电位器发热严重,应该在机壳开散热口,有条件的话可以加装风扇散热,避免长时间使用电位器发热使机壳熔化。
完成图:

内部图:

网友A:
请发电路图

网友:
哇,两个参赛作品。厉害

网友:
兄弟把电路图还有使用效果说说。这样才能通过

网友B:
这个调温类似台灯可控硅调温,缺点是不能恒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调温类似台灯可控硅调温,缺点是不能恒温

当然不是,这个是传说中的野蛮串电阻法,不是调节导通角,没见热得要命~哈哈😃

网友:
实用性差,不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发电路图

网友D:
今年参赛的年轻坛友还真不少,明年我也凑热闹

网友:
负载串联了,可调功率得大一点

网友:
有想法啊,有空做个

网友:
太暴力了!用个调光灯电路板就很好!

网友:
能用可控硅就更好了

网友:
可控硅调压的线路技术都很成熟,体积也不大,不知楼主还用电阻调压的目的何在?

楼主:
【参赛】“简单的电烙铁调温插座”已确认

网友:
电阻降压有点浪费不知楼主的思路,可控硅调压的技术都很成熟嘛

网友(2016-03-24):
这方案,
功耗有点大

网友:
用可控硅不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说用硅,硅的调温是斩波,波形看不下克,楼主这个虽然能耗大点,但是至少波形还是正玄波。

楼主带的是电烙铁,波形是不是正玄波没什么关系,电阻降压太落后了,要是50年以前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年参赛的年轻坛友还真不少,明年我也凑热闹

你不是要做电子管吗?电子管做好了参赛不就行了。

网友:
那种墙壁风扇调速开关也能用,应该不会超过15元就能搞定 。

网友:
mark一下    慢慢看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创意。。。

网友:
难道楼主找不到可控硅?

网友:
这个电路,有初中毕业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06):
功率有点大

网友:
用这个不知道比楼主的方法好还是差呢?电子调速调光开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06885

网友:
鼓励试验。

网友(2016-06-25):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是,这个是传说中的野蛮串电阻法,不是调节导通角,没见热得要命~哈哈😃

好处是功率因素为1

网友:
能恒温不,能恒温更精彩

网友:
这个电路技术好傻,
能量都浪费在电阻发热上了!!!

网友(2016-10-02):
这么高的技术!我甘拜下风!�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技术

网友:
为什么不做电子调温的?

网友(2017-02-09):
我用调速器调温度的

网友:
看看调温插座原理!

网友(2017-04-05):
简单,实用

网友:
这个不错,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
这个很实用,有空搞一个

网友(2017-07-25):
这个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