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屏、阴极电流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6-02-18):
电子管功放前级,用的是6N1,直流工作电压250V,屏级电阻47K,阴极电阻430欧,屏极电压103.1V,阴极电压1.234V。是用FLUKE17B测量的。我的问题是,对于三极管,屏极电流应等于阴极电流,为什么实际测量会有误差?问题出在哪?请赐教。

网友:
因为栅极在负压不够高时也会有电流

网友:
电流表的内阻所致。

网友:
换个高阻电压表测量试试,如果阻抗低了,并联的内阻会影响到测试的电压,或者用两只相同的表,同时测量屏级电压和阴极电压。

网友:
2楼3楼正解。

网友A:
测试屏极电压时,电压表的内阻与电子管内阻并联,因此造成误差,用电流表串接在屏极电路里比较准确。

网友:
电表影响了管子工作状态,所以测量结果不一样。

网友:
所以说:阴极电流更贴近实际的屏极电流.

网友:
应该基本上相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屏极电压时,电压表的内阻与电子管内阻并联,因此造成误差,用电流表串接在屏极电路里比较准确。

白版你好,我用的是fluke17b数字万用表,它的内阻应该远高于电子管的内阻,其影响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B:
栅+屏=阴,所以。。。。。。。,尽管栅很小,但是肯定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屏=阴,所以。。。。。。。

朋友,电子管属于电压控制器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产生栅极电流的。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电阻真的是这个阻值吗?电阻是有误差的.

网友C:
1、数字表的内阻为10兆欧,所以楼上诸位说的电表内阻影响可以忽略
2、6N1这种小管,正常负栅压是没有栅流的,即使存在栅流也是微安级别的。

————————————所以,有可能是电阻原件再通电工作中,由于有电流流过就必然发热(即使感觉不到发热),而这种发热又直接影响了实际的阻值变化。所以楼主您按照电阻标称的阻值来计算,就不准了。  个人看法啊。

因为我以前实际测过,标称是100K的两瓦电阻,在室温状态时有可能就是98K~106K左右,如果加热到手感到有一定的问题,那么阻值明显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数字表的内阻为10兆欧,所以楼上诸位说的电表内阻影响可以忽略
2、6N1这种小管,正常负栅压 ...

海版,你好。电阻的阻值受温度的影响,这个问题我忽略了,看来还是用电流表串在回路中测量电流比较可靠,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