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加R40C1磁环矿机弄响了

楼主(2016-02-18):
似乎近时期矿机已经进入了磁环和3DQ时代,作为老矿迷已经跟不上潮流了,于是也弄了R40C1磁环和几只3DQ,开始慢慢玩了。

此前对场效应管3DQ一无所知,太小了,拿不起,看不见,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助放大镜,焊接成功了几个。

看图。

楼主:
然后就是在R40C1磁环上缠线圈,0.04X270的线,配365空气可变一个连,天线10圈,检波5圈。

网友:
老师这照片好清晰

楼主:
为了更换方便,3DQ随意焊在一块纸板上,引出3个或4个脚,长线可以随意搅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就是在R40C1磁环上缠线圈,0.04X270的线,配365空气可变一个连,天线10圈,检波5圈。

响了吗?……

楼主:
此前我已经有磁棒机,变压器加耳塞机,三根十米天线并联,试验3DQ机也是随手擒来。

先是按本版介绍的经典电路,三脚接法,G1G2连在一起,不加电阻的电路,一下就响了,但是声音嘶哑,断断续续,声音也不大,也谈不上选择性,未见比磁棒机强。

后来无意中将S--D脚互换,即S脚做输出,声音好多了。

最后用4脚电路,S--G1加33K电阻,经典电路,声音似乎更好一点,一装就响了,声音清晰。电流可达100多微安。

反复摆弄,最后还是感觉,D与G2接电阻,S输出,G1做信号输入,效果最好,稳定,清晰。这是只用3只3DQ换来换去的结果,可能不具备普遍意义,仅供大家参考。

楼主:
我的天线是3根10米并联,全接入矿机,声音响,选择性会下降,为此,必须加天调,就是天线串一个空气可变,可以显著改善选择性。这个3DQ机如果将天调全部旋入,一个603强台,电流可达180微安,声音清晰洪亮。声音再大,超过200微安后耳朵会不舒服,应用天调降下来一些才好。

网友:
强信号时3DQ检波效果一般,太强就失真了,适合弱信号使用。

楼主:
听了几个晚上,总体感觉是中波高端稍微好些,除了收到北京市里的大约11个台之外,在晚上高端可以听到断续的外地台,忽忽悠悠的韩国日本外语台,轰轰唱唱的民乐台,稳定的宗教台。     没有达到有人说的可以收到几十台的神奇效果。

可能我没有高灵敏耳机,用的是变压器,没有发挥3DQ的高超效力,天线也被西面的高楼完全遮挡。总体上音量比我的磁环加多只BAT85串联检波差一些,那样我可以一个603台轻易达到200微安以上。也许3DQ机的优势在选择性上。

每人的条件不同,经验不同。    还有一个现象,3DQ机有漏电流8微安左右,就是完全无声状态下仍有电流,这是用二极管检波机绝无仅有的现象。虽然不影响收听。

网友:
近来没时间,有机会也搞下

网友A:
先给所长拜个晚年。看来所长的装备也转移到北京一些了。我现在正在修复手里的机器,已经修好4b15和3P9两台机器。不过R40C1还需要一段时间,孩子看我感兴趣,在网上给我买了一些,3DQ也给我买了。因为没有合适的外壳,所以先放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给所长拜个晚年。看来所长的装备也转移到北京一些了。我现在正在修复手里的机器,已经修好4b15和3P9两台机 ...

老弟过年好!我这里基本没什么,只带了一个好空气单联。此前没有天线,没打算玩矿机,后来零件都是现凑合的。北京电磁环境好,随意的矿机就能收十来个台,回去就肯定差多了。磁环和3DQ都是很好的零件,玩矿机必不可少,收弱台有优势。

网友:
看见老兄玩的开心,祝贺一下。还有看着那个电流计眼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了几个晚上,总体感觉是中波高端稍微好些,除了收到北京市里的大约11个台之外,在晚上高端可以听到断续的 ...

漏电流应该是F M调频信号或其它高频信号干扰所至,加装超高频扼流圈,应该可以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流应该是F M调频信号或其它高频信号干扰所至,加装超高频扼流圈,应该可以消除

估计是外界干扰,有时漏电流莫名其妙就没了。

网友:
电流表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弟过年好!我这里基本没什么,只带了一个好空气单联。此前没有天线,没打算玩矿机,后来零件都是现凑合 ...

“ 磁环和3DQ都是很好的零件,玩矿机必不可少,收弱台有优势。 ” 说的太好了!

有人用3DQ收不到弱台愣说3DQ不行,您用自己的试验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东西是好东西,成功的案例多多!行不行就看技术了。

网友(2016-04-28):
其实这都不小咯,不如我把EMMC芯片的BGA引脚飞线的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