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致301车机改造---增加断电记忆功能

楼主(2016-02-18):
这两天闲着,想着能不能把手上的车机增加上断电记忆。(呵呵,听U盘上的MP3,几百上千首歌曲,每次断电后都从第1首开始播放,这个感觉真是太不爽了。)我的车机是这样的,具体是什么车上的我也搞不清楚,看网上介绍好像是标致301的。

内部图

分析了一下,这个车机断电后如果在一定时间内重新通电,是能够从上次断电的位置继续播放的,时间多久不太好测,估计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断电后用万用表量各个电容上的电压,没发现有哪个电容上的电压有什么特别的,机器上最大的电容就是那个主滤波电容了,但一断电后很快就量不到电压了,想了半天没有头绪,重新通电、断电,继续测电容上的电压,测来测去,发现有一个电容上有零点几伏的电压,难道就是它了?想想又好像不对,不到1V的电压,靠它就能记忆那么长时间了?这回先接好表笔,通上电,电压3.3V,断电后电压下降很快,一下就到1V以下了,然后下降变慢。不管了,先找个4700UF的电容并上去再说,试了下,呵呵,放那几个小时再通电,还是从原先的位置开始播放。翻开我的百宝箱,找到个电容

就是它了,呵呵,这个应该能记得很久吧。只是耐压不够,没关系,有办法解决,找来两只红色发光管和一个电阻,一起焊好。

图上下面圈中的就是3.3V的滤波电容了,上面圈中的是和它并联的电容,没有安装,那就把这几个零件装这里吧。装好后的样子

当发光管亮后电容就充满了,电压大概是1.7V左右,特意试了下,断电后放了6天还能记住,具体能记忆多久无法测,一个月?半年?估计是电容的自放电比记忆所耗的电多得多吧。

网友A:
加一节南孚电池怎么样?

网友B:
3.3v,估计可以更换一个电池替换就解决了,成本比用法拉级电容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估计可以更换一个电池替换就解决了,成本比用法拉级电容省

用电池需要维护,这个基本上不用维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节南孚电池怎么样?

用电池也行,加个二极管隔离下,断电后电容上的电压下降了就由电池供电。

网友:
带焊脚2032电池

网友:
对楼主的探索精神表示支持。

网友C:
我有个车机,途观车用。电源电压12伏10安培。我用2安培监控用电源供电,放歌一段时间后自保停机,不知是电源问题还是扇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车机,途观车用。电源电压12伏10安培。我用2安培监控用电源供电,放歌一段时间后自保停机,不知是电源 ...

大众的车机好像都是有一小时关机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众的车机好像都是有一小时关机的吧?

不到一小时就关机,要接着听就得重新开机。

网友D:
这个问题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加一个存储器,如24C02等,是双列八脚的,不知这个机子电路板上有无这个存储器的空位,如有弄个焊上就OK了!
其实有的型号车机即使完全断电也能记忆,就是因为有存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到一小时就关机,要接着听就得重新开机。

也有半小时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加一个存储器,如24C02等,是双列八脚的,不知这个机子电路板上有无这个存储器 ...

应该不是存储器的问题,看电路板上也有存储器的,电台断电后也能记忆的,可能是CPU断电后复位的原因吧?估计和程序的设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存储器的问题,看电路板上也有存储器的,电台断电后也能记忆的,可能是CPU断电后复位的原因吧?估 ...

没弄过这个机型,如果如朋友所说,有存储器,那安装的存储器岂不是浪费?!
同时也可能是个好事儿,把复位去掉,不就和那些不掉电的机型一样好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存储器的问题,看电路板上也有存储器的,电台断电后也能记忆的,可能是CPU断电后复位的原因吧?估 ...

谢参与。为何在汽车上使用正常,是不是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