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丝表头换了张丝测量任何东西都高

楼主(2016-02-19):
一块张丝表头换了张丝,测电压高出许多,怎样解决,求指点

网友:
张丝需收紧,具有一定的张力。

网友:
单独电压表还是万用表?不会是灵敏度提高了吧?

楼主:
万用表,老东西,前苏联的

网友A:
络丝型号对吗

网友B:
万用表头属于灵敏电流计,要保证测量结果可靠,必须保证它的线性度。
换完张丝后要保证表头的线性度好,至于测量结果偏大,可以在表头两端并联一个可调电阻器进行分流。

网友:
张丝规格小了,扭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络丝型号对吗

我也不知道原装的是什么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丝是什么。。呵呵不懂。。

知道游丝吧,张丝是替代游丝的,具体的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头属于灵敏电流计,要保证测量结果可靠,必须保证它的线性度。
换完张丝后要保证表头的线性度好,至 ...

配个多大的可调电位器?谢谢

网友D:
张丝的扭矩比原有的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丝的扭矩比原有的低了。

估计是,后配的应该是扭力不够,拉力目测比原配的要高,也没办法了,再找不上合适的张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后配的应该是扭力不够,拉力目测比原配的要高,也没办法了,再找不上合适的张丝了,

可能调整一下中置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后配的应该是扭力不够,拉力目测比原配的要高,也没办法了,再找不上合适的张丝了,

我在2楼说了收紧张丝就行了。
当然需要校准张力,仔细调整至最小电流档满刻度。

楼主:
现在是最劲了,再紧断了,可能是配的张丝拉力不够

楼主:
搞定了,把原装的那根好的张丝也换下来,上下换成统一型号的新张丝,重新调节了几次张力,最终成功,

网友E:
在哪里搞得张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搞得张丝?

坛里淘的,你在坛里搜搜,看看卖完了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坛里淘的,你在坛里搜搜,看看卖完了没

谢谢你了!

楼主:
不客气,坛里都是热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了!

实在不行就收个老电桥,老电压测量表吧,里边全是张丝表头,而且电桥的张丝很长,拆张丝就可以

网友:
许多机械表都带零点校准就是因为机械表的零点受震动会有小的变化,零点用机芯调满度用串联电阻慢慢找吧.

网友(2025-01-29):
认真看帖子!了解张丝表的结构,受益匪浅!

网友:
顶起来。有照片吗?学习学习。

网友:
张丝是怎么样的,拍一张图看看?是不是就是一根很小的金属丝?

网友:
张丝扭力小了,再拉紧就能崩断,只要回零误差合格可以用把磁路分流的方法调整,用软铁做分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