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何种情况下必須拿下来充电?有请无烟版主及众达人答疑

楼主(2016-02-19):
年前出了起刮蹭事故,在等交警出现场时打开了双闪灯。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起动时发现没电了,叫了救援。搭线打着了。到现在着车没有问题。请问诸位师傅:现在有无必要把电瓶拿下来到修车铺用充电机充电?

网友A:
楼主,汽车蓄电池也是蓄电池,无论是免维护的,还是不免维护的,勤充电都是好的。
长时间浮充电压控制在13.6V。
短时间充电电压控制在14.2V。

网友:
关闭全车用电设备。直接夹子夹到电瓶的接头桩上充电就可以。
反正我都使这么充的。

楼主:
多谢二位师傅指点!

网友B:
这个需不需要充电 要看你救援后连续行驶了多久,如果时间够长 蓄电池就能完全充电, 如果行驶时间不长,虽然也可启动 但是电池仍旧属于半饥饿状态 就需要充电。
  不过蓄电池的勤充电是百利无一害  自己家里搭一个电源就能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不需要充电 要看你救援后连续行驶了多久,如果时间够长 蓄电池就能完全充电, 如果行驶时间不长,虽然 ...

明白了,多谢赐教!

网友:
要充八小时为好。

网友:
一般免维护蓄电池上有一个观察孔,观察孔附近有相应图示,就是提示观察孔里什么颜色显示电池过冲电、正常、亏电。平时是需要通过此孔经常检查电池使用状况的,将眼睛凑近观察孔往里面看一下所示颜色并与提示图对照就明白,只要是显示亏电就需要充电了,经一定时间充电还充不进就要更换蓄电池。

网友C:
两个小时就被双闪干趴下了???电池多久了??一般只要天天跑着的并不需要特意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小时就被双闪干趴下了???电池多久了??一般只要天天跑着的并不需要特意充电的。

有时候十天半月都不动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十天半月都不动弹

你这情况,嘿嘿嘿嘿,悬吊吊的,曾经我老表的车停家里一个月开出去后在高架上熄火了,双闪都能打开死活打不着火了,害得我跑20几公里去给他搭火,回来大搓了一顿,嘿嘿嘿嘿

网友D:
采用恒流充电法,按照电瓶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恒流,至少一宿12小时,100%全充满。

恒压充电法,容易造成电解液蒸发,而且“”浮电“”较多,实际只充满7-8成。

网友:
这个不需要的吧,多跑点路就应该就充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   蓄电池 无需 额外充电!

我每天上下班  来回不就 8KM    就这样  蓄电池 也坚持了 6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恒流充电法,按照电瓶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恒流,至少一宿12小时,100%全充满。

恒压充电法,容易 ...

0.1C 14小时是标准状态吧

网友:
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傅级别..............................大师.

可别这么说啊,市面上大品牌的电瓶说明书里都是这么写的,我是一点都不懂电的人呵呵。

网友:
都是难得的宝贵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A:
楼主,汽车蓄电池也是蓄电池,无论是免维护的,还是不免维护的,勤充电都是好的。
长时间浮充电压控制在13 ...

我自己做了一个充电器应急用,用一个机床的变压器加一个摩托车的整流器给电瓶充,开始充电电流在800毫安,充点过程自动调节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恒流充电法,按照电瓶容量的十分之一电流恒流,至少一宿12小时,100%全充满。

恒压充电法,容易 ...

蓄电池充电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充电前期恒流,充电后期恒压。即在充电时期的任何时段电压都不能超过蓄电池额定电压的1.2倍,(即14.4v)。电流都不能超过蓄电池额定容量的1/10.(即0.1c)。

网友:
单纯采用恒流充电法容易造成过充电(主要是充电后期),对蓄电池造成不可逆损坏,影响寿命。单纯恒压充电法,如果蓄电池亏电严重,在送电的瞬间由于蓄电池电荷接受能力无穷大,对于充电器近似于短路状态,可能对充电设备造成损坏。如果充电器容量足够大,同样对蓄电池造成大电流冲击。

网友:
没必要拿下来充,,只要不是电瓶亏空了,帮着车后,走个吧小时就行了,卡机会充电的,

网友:
从来不需要特别维护

网友:
简单判断方法,搭起火之后,跑到目的地,停车熄火后,接着能打着,且起动机拉车声音有劲,一般问题不大。晚上停一晚,早上顺利着车,证明电池存电能力和发电机,调节器都没问题

网友F:
关闭所有电器在高三跑个几个小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闭所有电器在高三跑个几个小时就好了

高速跑三小时  就是300Km 了!  百公里油耗5升   也是15升汽油了   大概70-80块钱了  还有过路费呢

网友G:
电池的寿命也就3年左右, 到了时候就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的寿命也就3年左右, 到了时候就换了吧,

不对吧?我这原车电瓶七年了,除了冬天这次把电耗完了,搭过一次。之后就一直跑着车自充电。到现在神马事儿也没有了,一下着车。

网友:
电池有点老化了

网友:
必须充啊!电瓶怕过放!!!

网友(2016-04-25):
汽车发电机充电的功率非常大,我觉得只要经常开,就不需要充电。现在都是免维护的铅酸蓄电池。

网友:
不需要充电,发动机会自动充电的,还有 去换块电瓶吧

网友:
我的电瓶现在也觉得老化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十天半月都不动弹

和我差不多,我有次尾箱没锁住,里面的灯一直亮着,等到我去开门都开不开了,后来抱下来充了一个小时打着火充了一会儿电,第二天早上还是打不着,干脆直接换了。

网友:
铅酸电瓶最怕亏电,亏电后,基板会出现不可逆转的“硫化”现象,造成电瓶容量下降或报废。
当然冲的太勤也没有好处,过冲电后,会将电解液(硫酸)中的水分,分解为氢和氧,造成电瓶缺水。

网友:
用稳压电源最高电压设定14.4伏,电流2a冲20个小时。满满的

网友:
电瓶多充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6-07-31):
汽车电瓶一般不需要拿下另外充电,只要多跑一会自己就会充满。

网友:
电瓶亏电到11V左右,无法启动或者搭线启动后撤线,电瓶无法带动正常打火则需要取下应急充电,我一般拿300瓦的电源调至13V直接恒压冲十分钟,然后上车即可

网友:
要充10小时为好。

网友:
我车上用的电瓶,有电没电,每年冬季就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