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诸位老师如何测量变容二极管。

楼主(2016-02-20):
我有些变容二极管.用万用表测量正反都不通不知道是否能用。

网友:
普通的变容管就是一只二极管啦,难道你的是特殊的管子?使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如果是数字表,也许二极管档的测试电压太低?

楼主:
我看可达老师在帖子里是这样讲的,测量时两边不通。我是用指针表10k档测量的。

网友:
指针表,10K档测,两边都不通。是不是内部有补偿二极管啊?

网友:
我手里的变容二极管 2cc14和硅二极管一样,正向压降将近0.7伏。容量测量麻烦些。

网友:
我手里的变容二极管测起来和普通二极管一样的。

楼主:
我手上有几百只测量都不通难到都坏了?

网友:
是否内部是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