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 OTL放大器实作

楼主(2016-02-20):
去年12月曾发贴询问OTL电路元件替换问题

原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93581-1-1.html

由于电路中使用的是2Z800低频锗管,现实中不宜找且价格不菲,用BD139/140替换。

先上电路图

图中3DX204改用BD139,2Z800改用BD140

3CG15改用2SA1015,3DG8改用3DG2383(2SC2383)

R8改为220欧,R9改为620欧,改电阻是因为手上没有合适的

C5用3个100p并联,C6改用0.033,也是没有合适的元件

输出电容用到了10V/1000uF,其它不变

印版图

自己做的板子,把电位器,电源插口以及音频插孔都做上去了

由于没有激光打印机,就用了古老的办法--虫胶液

复写纸画线,虫胶液画板,三氯化铁腐蚀,一切纯手工

腐蚀完成的板子

擦去虫胶

焊接元件后,开始调试

假负载使用了330欧/2W电阻

这时问题来了,调中点电压顺利,供电为12.54V,中点调定为6.3V,

由于使用的是3362电位器,螺丝刀稍微一动就偏离,有条件的可换用3396,但板子要重新设计一下;

末级电流是关键,去年的询问贴中几位老师给出了不同的办法,我依次做了实验:

首先是管子配对问题,OTL电路末级功放管需要配对吗?

答案是否定的,末级功放管工作于射极输出状态,与其放大倍数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可以任意使用,

所不同的是失真的大小,当上臂的晶体管放大倍数比下臂的大时,失真小,具体大小要实验来决定,

有朋友要说这是神说,感兴趣的可以参考《无线电与电视》1979年第3期,以及其后80年的几期中均有

相应文章发表,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过工厂学校进行过讨论。

其次是末级静态电流的调整,这个费了点功夫,

原帖中12楼“longshort ”朋友提出不必改变电路,其会自动

变化电流值,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此时偏流为0,即管子没有通导。

原帖中16楼“183421393 ”说需要重新设计稳定电路,实践证明是不需要的。

原帖中31楼“hhui68  ”说使用2个硅二极管(串连)来代替R10和R11,实践证明如果这样的话,

末级电流将达到120mA;41楼也是如此。

而4楼“老庞家电维修 ”朋友说的是比较靠谱的,去掉R11和R12,用1N4148代替,R10在实际调试时发现68欧小了,用到100欧刚好合适,

静态电流约8.5mA。

补充内容 (2016-2-21 21:37):
关于OTL电路末级功放管的配对问题 另开一贴,欢迎大家讨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32473-1-1.html

网友:
漆片  是不是就是 印度进口虫胶漆片 士力片金黄超薄 速溶 家具维修材料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制作得相当好,但散热器太随便了,建议修改

这是因为原来用的元件是没有加装散热器的,我加这个是因为在调试时发现末级对温度比较敏感,

本想用成品散热器,无奈管脚位置与原老元件有不同,导致散热器与其它元件在位置上冲突,

就用了一块废铝外壳加工了一下

网友:
首先是管子配对问题,OTL电路末级功放管需要配对吗?

答案是否定的,末级功放管工作于射极输出状态,与其放大倍数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可以任意使用,

所不同的是失真的大小,当上臂的晶体管放大倍数比下臂的大时,失真小,具体大小要实验来决定,

有朋友要说这是神说,感兴趣的可以参考《无线电与电视》1979年第3期,以及其后80年的几期中均有

相应文章发表,甚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过工厂学校进行过讨论。

这段话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看了《无线电与电视》上面的说法后,专门做了各种管子的配对实验,证明的确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

谢谢

网友C:
做的不错,赞一个。
其实PCB布局完全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来,没必要和原设计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赞一个。
其实PCB布局完全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来,没必要和原设计一模一样。

谢谢 ,考虑到防自激和去噪声,还是用了给定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

过奖了,照葫芦画瓢,自娱自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蓬蓬乎

应该说“有蓬蓬声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蓬蓬乎

蓬蓬 ,声音完全正常,无信号时比TDA2030都安静

网友F:
做的不错,PCB末级电流放大管位置调整下就更好了。另外,那什么虫胶液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四管功放随便折腾,这个很容易的

网友G:
做的很好,就是不知道音响效果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不错,PCB末级电流放大管位置调整下就更好了。另外,那什么虫胶液是个什么东东?

虫胶又叫漆片,网上搜索一大把,买2两能用几年,只溶于酒精,可用龙胆紫/品红/孔雀石绿等着色

网友H:
看了您的文章好像明白了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鼓捣了一个苏老师的调频收音机,在调整OTL放大时就出了问题。只有下管工作,上管不工作折腾了半天都不行。看了您的文章我想是不是我的管子经过配对反而到不行了?等过几天回到家后选一个管子放大倍数不一样的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您的文章好像明白了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鼓捣了一个苏老师的调频收音机,在调整OTL放大时就出了问题。只 ...

谢谢!

OTL电路末级功放管是否配对只影响输出的失真度,而不会出现不工作的情况

所以您的电路不工作需要查找上臂功放管是否良好以及其偏置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了您的文章好像明白了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鼓捣了一个苏老师的调频收音机,在调整OTL放大时就出了问题。只 ...

照着别人做有啥意思,懂了原理才是硬道理,自己折腾随便搞,知道问题就不会在搞不响的时候去问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很好,就是不知道音响效果怎么样啊。

自我感觉与TDA2030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照着别人做有啥意思,懂了原理才是硬道理,自己折腾随便搞,知道问题就不会在搞不响的时候去问别人。

怕就怕自己没有懂原理却依然闭门造车,所谓旁观者清,询问他人也是一种学习和进步

网友J:
引用 楼主:
虫胶又叫漆片,网上搜索一大把,买2两能用几年,只溶于酒精,可用龙胆紫/品红/孔雀石绿等着色

朋友:请问兑漆片的酒精醇度85%的工业酒精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照着别人做有啥意思,懂了原理才是硬道理,自己折腾随便搞,知道问题就不会在搞不响的时候去问别人。

您说的是。我觉得苏老师的调频机比较成熟就摩了他的电路,但自己组装时还是出了问题。经您这么一说我分析可能出在两个管子配对上了,现在外面游玩等月底回去就折腾。有不明白的还需请教您,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就怕自己没有懂原理却依然闭门造车,所谓旁观者清,询问他人也是一种学习和进步

年轻时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条件,大都是闭门造车。有了问题只能跟认识的爱好者切磋,范围太小水平差不多。现在有互联网有矿坛让爱好者们能有个空间互相学习,更能与大师级人物取经。太方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朋友:请问兑漆片的酒精醇度85%的工业酒精可以吗?

一定要无水酒精,至于纯度,工业级、医药级和试剂级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您的文章好像明白了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鼓捣了一个苏老师的调频收音机,在调整OTL放大时就出了问题。只 ...

“功率管工作于射极输出状态,不需配对”有误导之嫌。
不能正常工作甚至以为是“经过配对反而不行了“,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一定要无水酒精,至于纯度,工业级、医药级和试剂级都没问题。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知道了。

可用化学试剂分析纯或化学纯均可,医用95%的勉强可用

网友:
建议把C9输出电解加大至2200UF,低频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