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动车无刷控制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6-02-20):
手里有电动车无刷控制器,大部分线都接好了,还剩3根线未接,图中【未知1】不知道什么线,黑白插头估计是刹车线,也没接。【未知2】是单根紫色的线,不知道是接什么的,有大神知道吗?(测试的时候电锁的红线是接48V+的,转把转动,电机不动)

网友A:
电机启动的主要条件,正负电线,开锁线,三根电机线,转把线,霍尔线,杀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动的主要条件,正负电线,开锁线,三根电机线,转把线,霍尔线,杀车线。

你好,正负电线(OK),开锁线(OK),三根电机线(OK),转把线(高中低三挡开关正常,霍尔调节无电压变化,接把手前为5V,街接上后只有1.2V,不知道是不是把手霍尔电路问题?),霍尔线(是把手的霍尔线还是电机霍尔线,电机的接好了),杀车线(未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启动的主要条件,正负电线,开锁线,三根电机线,转把线,霍尔线,杀车线。

估计是转把坏了,网上说正常是1.2-4.2V输出,我转动把手,一直是1.2V不变,估计是霍尔那块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转把坏了,网上说正常是1.2-4.2V输出,我转动把手,一直是1.2V不变,估计是霍尔那块坏了

我说的霍尔是电机上的霍尔线,转把电压不变化应该是坏掉了。

网友B:
楼主能百分百确定你这个是自学习型的控制器么?我看着不像。如果你的电机和这个控制器不是配套的那可能是角度不对所以不转,如果电机和这个控制器是一套的,那打开控制器看看那根输出线断了吧,如果是其他的非线断的毛病就别修了,换个双模自学习的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百分百确定你这个是自学习型的控制器么?我看着不像。如果你的电机和这个控制器不是配套的那可能是角 ...

谢谢,是一套的,从一台电动车上拆下来的,现在在排查转把霍尔线,估计转把有问题,另外就是刹车线没搞明白,紫色线不知道做什么用,如果是低刹,那我是不是应该接48V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霍尔是电机上的霍尔线,转把电压不变化应该是坏掉了。

电机的霍尔线也是接好的,我把转把的霍尔剪掉,换了可调电位器,让输出可调1-4V,但是电机还是没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一套的,从一台电动车上拆下来的,现在在排查转把霍尔线,估计转把有问题,另外就是刹车线没搞明 ...

低刹的话应该是把点位拉低才起效把,先量一下紫线和那根白线的电压,如果不是48伏的话那就和黑线(负极)短路一下试试,看看有没有刹车断电的效果,如果有48伏电压千万别和黑线短路哟,另外如果实在找不到那根是刹车断电的话,教你个最简便的方法,把转把的正5伏和黑线短路就可以起到刹车断电的效果了,不过这有一个弊端那就是断电后,转把要复位(回到原位)再拧转把电机才能转,另外有的车如果是那种助力车的话带有助力检测,就是控制器检测不到轮子转动,拧转把电机是不会转的,非得转下轮子才可以,轮子的某一根辐条上有一个磁铁一样的东西,我就 有一个助力车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C:
手头也有一个控制器,不知道好坏,也不知道怎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头也有一个控制器,不知道好坏,也不知道怎么测试

确实有点难,拆的时候没留意一些线接哪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给你几张图看看,往对你有帮助

网友:
1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几张图看看,往对你有帮助

谢谢,基本与图1类似。目前情况是助力线未接,自学习线未接,高低刹未接,转把霍尔改成可变电阻,其余都正常接的。
因为控制器和电机是从同一台电动车上拆的,自学习不接没关系的吧?高低刹难分辨,我1楼图中的紫色单根线量了没电压,猜测是低刹,但接了48V也没解锁(接地也没反应)。黑白两根线量了下,白色的有5V,黑色为地线,猜是高刹,但是将5V的线接地后也无法启动,有些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