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L电路末级功放管的配对问题

楼主(2016-02-21):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纠结过,到底要不要配对,这里贴出《无线电与电视》79年3期和80年1~2期的文章,

原来不仅我纠结过,全国人民都纠结过,广大工厂学校还讨论过,结论是OTL电路末级功放管不需要配对,

上臂比下臂放大倍数高时失真反而减小。

网友A:
七十年代中期我按照无线电75年的介绍试过,根本不需配对,但必须是上管大于下管(图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七十年代中期我按照无线电75年的介绍试过,根本不需配对,但必须是上管大于下管(图1的)

放大倍数的大小决定的是失真的大小,所以上管小于下管也是可以的,只是失真变大,

参见第一篇文章最后的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的大小决定的是失真的大小,所以上管小于下管也是可以的,只是失真变大,

参见第一篇文章最后 ...

使用现在的三极管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修过那么多进口功放,没有见过配对的,其实也是多余的,

网友:
功放理想状态是一个0内阻的电压放大器,要实现这一功能,必须是强反馈的闭环放大器,正是由于它的“强烈的”负反馈作用,后级功率管放大倍数根本无需配对

除非简单功放,本身开环增益很小,功率管需要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十年代初,无变压器功放电路刚刚兴起,从无输出变压器到OTL,电路还不够完善。
再加上受半导体器件性能的限制,指标差强人意,百分之几的失真就是不配对的结果。
用在收音机上是可以的,能响而已,比用小变压器的频响好一些。
而后迅速被性能更好的全互补OCL电路取代,其失真度低到百分之零点一以下。
在这种电路中,我试验八管并联输出,其中一管放大倍数有大或小,就会导致其通过的电流大或小,并引起中点电压的偏差。

网友:
OTL的功放管末级确实不需要严格配对,深度大环电压负反馈将摆平放大倍数的不平衡。
图中讨论的是非对称的OTL,由于驱动电路上不对称,使得功放管的配对变得没有意义,上管的放大倍数大于下管效果反而会更好一些。
对于全对称的OTL,功放管的严格配对就能发挥作用了,它可以使失真变得更小。在高保真的设计理念中,要追求开环增益上的对称性,负反馈起到最后锦上添花的作用。

网友:
如果要达到理想的 ‘高保真’ 状态,仅仅靠全对称的OTL来实现,理论推导上可行,严格地说,单纯用分立件元器件来制作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要达到极限值,产品也是天价了。
有 ‘自举’ 功能的OTL,谈不上 ‘高保真’ 功放,夸张一点地说,应付日常听音还凑合,至少不会带来许多的无谓扰民噪声。现实中,有不少优秀的DIY作品,值得挖掘、发扬。(仅代表个人观点)

网友:
反馈技术使得人们在一些电路中可以降低配对的要求,但并不意味就不需配对。配对不只是直流放大倍数的配对,由于许多业余爱好者测试手段有限,有时仅仅只看表象!

网友:
我测过厂家功放拆下来的对管,并不是严格配对的,有的甚至差别很大。

网友:
OTL功放的功率三极管是不用配对的。但OCL功放里的功率三极管却是必须要配对的,而现在的分立件的高保真功放和HIFI功放以及专业舞台功放一般都是采用的OCL功放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差不多即可,静态的配对可以,动态不易做到,。

网友:
谈及配对大管的 多数是忽悠,本身三极管的特性限制。。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