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c1磁环矿机

楼主(2016-02-22):
r40c1矿机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台的确增加了,但音质不如空芯线圈的矿机,难怪有的老师把磁环锯开缺口,

网友A:
天线回路多少圈啊?

网友B:
还用着效果和高q线圈差不多,但是好处是便携,随便拿到哪里都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回路多少圈啊?

10圈,2圈1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着效果和高q线圈差不多,但是好处是便携,随便拿到哪里都能玩

对,大线圈不方便带岀去

网友:
恭喜又成一机啊!

网友C:
请教下。用多个二极管有什么好处。

网友:
饭合可惜了

网友:
还有地方可以用矿机叫广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用多个二极管有什么好处。

选择,试验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检波效果的不同,期望改善收听效果。

网友D:
磁芯电感可调吗?

网友:
做的真好。放一段视频吧

网友:
泽少2好;
那个塑料楼丝我也用过,我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芯电感可调吗?

天线线圈10圈2圈1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