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936变压器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6-02-23):
听说是24v这个电压是指整流滤波后还是次级交流电的电压?

网友A:
交流24V电压。

楼主:
哦.电压不低.

网友B:
是交流电压,不是整流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24V电压。

请问,你知道白光616控制板的最高电压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交流电压,不是整流后的电压

那白光616板最高电压是多少?用变压器整流滤波后能用吗.

网友:
原装24v的,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国产的

网友:
变压器次级是24V(额定)的,实际空载电压应该比这个高,因为还需要考虑负载。加温时实测最低22V,加温结束电压值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白光616板最高电压是多少?用变压器整流滤波后能用吗.

可以用的,不会超28V

网友:
我的STM32版数控加交流24V变压器,加热功率可以到90W,真正的5秒化锡。

网友:
936焊台变压器次级电压说是24V。我测量过日本原装白光926、936焊台变压器,次级空载电压28V多,带载电压25.4V。国产的936焊台变压器也是这个参数,次级电压甚至还要高一点。另外936焊台手柄是使用交流24V电压的。白菜白光使用的是直流电源,一般情况是直流16~24V、电流 2A以上。两者供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知道白光616控制板的最高电压是多少吗?

白菜白光616控制板的最高输入电压最好不要超过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