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什么仪器测量Q值

楼主(2016-02-24):
请教各位老师,大家都用什么仪器测量Q值

网友A:
这种方法可以,但最后差了一步。这个操作实际上测量的是线圈与分布电容所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的通频带,根据Q值的通频带表达式:Q=f/Δf,所以最后结果还要用中心频率除以上下的频率差,即应为1000Hz/100Hz=10,该线圈在1000Hz时的Q值为10。

网友:
求值是品质因数,Q表可测。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以的,参照二楼朋友的方法计算。
专门的Q表当然好,只是价格有些高,电子管体积太大,晶体管好的多,但更贵。

楼主可以自己做一个附件,配会信号发生器用起来就方便的多。

网友:
不测Q值,按照图纸资料制作就行了。

楼主:
测Q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可以,但最后差了一步。这个操作实际上测量的是线圈与分布电容所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的通频带,根据 ...

,谢谢

网友B:
我的NWT70虚拟扫频仪,在测试中频特性、中周、晶振时自动给出Q值、带宽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WT70虚拟扫频仪,在测试中频特性、中周、晶振时自动给出Q值、带宽等参数

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WT70虚拟扫频仪,在测试中频特性、中周、晶振时自动给出Q值、带宽等参数

这个扫频仪不错!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WT70虚拟扫频仪,在测试中频特性、中周、晶振时自动给出Q值、带宽等参数

多少蝇子,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蝇子,给个链接

*宝搜NWT70

网友:
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都很低,与LC回路并联时,严重影响Q 值。要设法时行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WT70虚拟扫频仪,在测试中频特性、中周、晶振时自动给出Q值、带宽等参数

给个链接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吧,谢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b7mbdld1b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