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家里的宽带是否是光纤到户

楼主(2016-0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非常简单;只要看看你家里的入户线缆是普通的粗网络线(不管它是几类的)还是细细的一根非金属线,注意:光纤线非常娇气,不能折直角或硬弯,否则极容易损坏,一旦损坏就只能由专业人士来修了;它的末端要接入所谓光纤猫,有点像老式的电话线接的那种宽带猫,但它是通过特殊的光纤口接入的,这就叫做光纤入户,还有一种,它是把光纤的出口连接在一个所谓分配器上,再通过普通的网络线入户,这种方式,严格来讲就不能算是光纤入户。

网友A:
我这里是光纤到户,连带电话座机的连接也改接到光猫上,原先的电话线被废弃。看看你那里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是光纤到户,连带电话座机的连接也改接到光猫上,原先的电话线被废弃。看看你那里是不是也这样。

一条细光纤进屋, 然后接光猫, 所谓三网合一, 可以上网, 电视, 电话, 这样的改法, 如果停电, 电话也就不能用了, 虽然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

网友:
你是否是亲自到电信营业厅去申请的?这非常重要。
通常,电信营业厅申请的都是独享光纤进户,同时每户会配一个光猫。如果你小区电信光缆没进入,那么营业厅就会回答你不能申请。
而现在很多的所谓“两级营运商”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拉客户,费用比电信营业厅的价格低,但很坑人。有时就会用网线接入,所谓“小区共享”,不是独享的,这种不要也罢。

网友:
至于电话线是否也从光猫输出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判断的依据,要看地区而定。
像上海地区,电信光纤进户与原来电话线无关,电话还是使用电话铜缆,两者没有关联。

网友:
严格讲:光纤到户应该是光纤线进入用户家庭, 用户独立配光猫。
是否开网络电视、网络电话、互联网等业务,具体情况不一。

网友:
光纤到户是个坑,换了上网没什么改善,而其停电连电话都不能打

网友:
楼主那个不算是光纤到户,只能是光纤到小区,然后通过交换机再网线到各户.
我这边以前铁通,广电,是这做法:网线到户,不要猫.但最近年来,都换成光纤到户,要装个光猫的.
我用铁通的,去年就换光纤了,但是网速没有想的那么快,还和以前拉网线时候一样的

网友:
纠结这些都没用
这些都是共享带宽的,人多就慢,人少就快

网友:
楼主的一再逼问收银圆女女妥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信是08年到的我家这边,广电宽带用的人多,我是04年05年开始用的,断断续续一直到2013年,有8九年时间, ...

1、你可以到你当地的中国电信官网上查看宽带各套餐的安装价格,然后比对一下你安装的价格,如果是低了很多的话,就有理由怀疑是否是两级营运商的。
2、电信提供的宽带是独享带宽,并且DHCP分配的IP地址都是公网IP。你查看一下自己的IP是否公网?如果是局域网的,也就有理由怀疑是两级营运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