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金属蛇形软管能自己锯断吗?

楼主(2016-02-24):
准备给小孩diy卤钨灯台灯, 买了个100厘米长的蛇形管, 结果发现太长无法支撑, 50cm的承受力还差不多. 现在想用钢锯将蛇形管锯断, 但不知内部结构如何, 担心会象毛线衣一样散开.

网友A:
是容易散开的,换一个50cm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容易散开的,换一个50cm的吧

这样啊. 请问厂家是怎么加工不同长度的软管的呢?

网友B:
蛇皮管据断不会散开,它就像弹簧一样,是由一根钢丝和一根三角形钢带一起绕成的,关键是据断后头不好处理。产品的头是压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蛇皮管据断不会散开,它就像弹簧一样,是由一根钢丝和一根三角形钢带一起绕成的,关键是据断后头不好处理。 ...

多谢指教.
如果不会散开就好办了. 端头的问题不大, 可以弄一个内径稍大的空心金属管塞进去之后再打一点胶水进去或者干脆在金属管外砸几个小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啊,太长无法支撑可以在里面加粗铁丝~~~如果认为长了可以把多余部分圈起来,不赞成弄断~~

多谢提醒. 网店的产品介绍上是有说明的, 说1米的软管仅能制作吊灯, 可我没细看. 只想着做成的台灯能满桌面任意移动. 现在看来并不需要如此大的活动范围, 只要能从桌子的左边移动到桌子的中央就可以了, 再往右移动书写时笔尖就没入阴影了.

下午已经将管子锯断了. 只不过没找到合适的金属管, 现在用这样的U型螺丝将软管与一个直的螺纹管绑扎在一起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 网店的产品介绍上是有说明的, 说1米的软管仅能制作吊灯, 可我没细看. 只想着做成的台灯能满桌 ...

以前没有考虑过锯断这种管子的问题,都是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长度。直接买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没有考虑过锯断这种管子的问题,都是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长度。直接买差不多的。

直接买合适的当然最好了。不过大部分diy都是边想边干,根本没图纸的。

网友E:
这种蛇皮管是作为软管护套的,没有定位功能,灯具用的护套有定位可去灯具商店询问,有工业,民用多种产品,不需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蛇皮管是作为软管护套的,没有定位功能,灯具用的护套有定位可去灯具商店询问,有工业,民用多种产品, ...

这就是在diy LED台灯的配件商店买的, 不过店家有说明, diy台灯用的管子长度应在40cm以下. 1米的管子只能做吊灯. 我没看清楚, 买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买合适的当然最好了。不过大部分diy都是边想边干,根本没图纸的。

有时候提前画个草图,会更省材料,及时发现问题。

网友:
做灯具的电线护套.这个粗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提前画个草图,会更省材料,及时发现问题。

说得有理. 今后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