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法测电阻实验成功

楼主(2016-02-24):
众所周知,数字万用表可以用极为简单的电路测量电阻
都是因为比例法这一功劳,所以只要有一个精确的电阻参考,即可对未知电阻进行测量
以ICL7106、ICL7129为核心的万用表也都是这样做的
美中不足的是,上面两个IC都只能驱动液晶屏
驱动数码管又能测电阻的IC是ICL7107,可惜它是3位半的
而要驱动数码管的4-1/2 ADC也有,型号是ICL7135,
但是这颗芯片把基准负端和参考地做到了一起
因此没办法用比例法测电阻
现在问题来了,ICL1735这块ADC要用来测电阻,该如何是好

最近看到这样一个电路,通过恒流源产生一个恒定不变的电流
然后让这个基准电流通过被测电阻,再测量被测电阻两端电压
根据欧姆定律即可计算出被测电阻的阻值,很多台式万用表就是这样测电阻的
相对比例法来说,这个电路复杂,而且需要更多元器件支持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此类电路,于是用面包板搭了一个,感觉似乎有点意思
能工作,这是在测试9K电阻,基准是100K 0.01%的金属箔电阻

测试10K电阻

实验发现,用面包板搭建的测试电路很不稳定
受到机械震动等就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巨大影响,数字乱跳
因此决定用洞洞板搭建一个较为稳定的,以便对这个电路进行进一步研究

开始备料,基准电阻采用我那DT-840万用表里淘汰下来的一系列精密电阻
标称精度0.25% 100R,900R,9K,90K,900K各一只
还准备了一些RII-8精密电阻
场效应管用的是国产3DJ6E,J级的,92年产,性能可靠
运放嘛,没有ICL8007,先用OP07吧,元件库里多得是,灵活机动

开始搭建电路,J级元件的镀金引脚不能浪费了
用作电路走线

初具规模,5颗基准电阻就位,通过跳线帽分别可以获得
100R,1K,10K,100K,1M五种阻值

主体电路完成

引出2根测试线,用来连接被测电阻

电路搭建完毕,开始进行实验
这个电路需要一组正负电源供电,我采用的是7.2V锂电池,通过转换电路输出正负7.2V
表头是自制的4-1/2数字电压表,满量程2V
关于这个表头的资料,在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0566-1-1.html
接通电源,表头显示超量程,在电阻表中可以意味无穷大

短路测试线,显示0.000

接了一个1K 0.5%的电阻,调整电位器,使表头显示1.000,这是粗校准

下面来真格的,一只5K 0.02%精密电阻,再调整一下,使表头显示5.000

这是10K 0.01%的线绕

500R 0.01%的线绕

这个比较特别495欧 0.02%

39K 0.02%金属膜

100K 0.01%线绕,在高量程部分,测试电流逐渐减少,误差开始增大

这也不是标准阻值,2.696K 0.01%

最后用1776A万用表排阻进行高阻测试
我这一对1776A是最高档精度和温漂的,具体好像是0.02% 10ppm的,记不清了
首先是1K

10K

100K

1M,误差比较大,因为电流是在太小了,只有1uA

由于量程最大就到2M,所以10M没法测试了
在原设计中,对这个运放要求是采用J-FET输入的运放
应该是要求运放有一个极小的输入电流,以免对测试产生干扰
为了探究运放对测试的影响
我应用了手上有的:OP07、OP27、OP37、OP177、OPA606、OPA627、TL061、TL081
似乎表现最佳的是OP37和OP27,这两个的测试结果差不多,在全量程区段中,误差比较均衡,
以半量程做校准,基本上低端误差+5个字左右,高端量程误差+7个字左右
OPA606、OPA627比较高端,但是表现一般
还是以半量程做校准,基本上低端误差+10个字左右,高端量程误差+20个字左右
TL061、TL082较OPA627略差,还算稳定
所以后来的测试基本都是用OP37做的
但是最终决定精度的还是参考电阻和精确的校正测试电流

BB的OPA627,音响界的神话,其实就是一个运放而已

最后总结
恒流法测电阻,测量没问题,但是,要做到高精度,难!
因为你必须有一个非常精密的恒流源,在这个案例中,
恒流源产生的电流是1mA,100uA,10uA,1uA
在被测电阻阻值较低的时候,可以利用较大电流产生较大压降
此时即便是电流源校准或是电压表测量,都比较容易
而到了高阻的时候,比如测试1M电阻
可以看出表头显示9908,实际上1M电阻上的压降是0.9908V
在1M电阻上产生0.9908V电压,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知道电流是0.9908uA
在这个情况下,稍有震动、温度变化都会对电流源产生影响
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误差很大
而比例法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参考电阻和被测电阻串联,电流一样
根据计算公式,电流是可以被消去的,所以不管电流怎么变,都不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比例法可以测到20M,而恒流法测到1M就显吃力了。
要想再提高精度,需要更精密的电路,那就复杂去了
而这个电路在低阻测量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用20K量程来说,测量0.02%及以上精度的电阻,校准好后,在整个量程内
误差基本能控制在正负4个字以内,而200K量程误差在正负5个字以内
还有一点,恒流法需要较高的供电电压
原图中需要正负15V供电,我实际用正负7.5V左右供电还可以
用正负5V也能用,但是测低阻时误差大的离谱,估计是电压低,电流无法维持了吧
今天的实验算是比较成功,后续继续对恒流法进行研究,争取获得更好的实验结果

网友:
欣赏楼主的好帖子,等有时间也耐心的做一番比较。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很好,但总结有一些偏颇。

对于极大的待测电阻来说,比例法其实也会有影响,因为 ADC 的 Vin、Refin 一样有 Bias 电流,这个和运放的 Bias 电流一样有影响,我在我的 DIY 万用表帖子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用的不是万用表专用的单片 ADC,而是通用 ADC,虽然也是全差分但输入阻抗远低于 ICL7106 这样的万用表专用芯片。

不过楼主有一点说得很对,由于比例法中 ADC 的 Vref 直接来自基准电阻,而基准电阻和待测电阻串联,因此如果因为其它因素和干扰导致电流变化,那么基准电阻和待测电阻上的电压变化是相同的,因此抗干扰能力比恒流法更强 --- 同时也意味着,恒流法消去 ADC 的基准电压变化的影响   因此使用恒流法时,整个系统可引入误差的环节远多于比例法。

-----------------
有一个方法可以消去 ADC 基准变化的影响,就是用 ADC 基准电压作为恒流源的电压基准,这样两者就是同步变化了
但遗憾的是,ADC 的基准电压未必在任何量程都适合作为恒流源的电压基准
台式万用表通常用一对(多对)网络电阻,从 ADC 的基准电压中获得恒流源的电压基准,不过这种网络电阻的可靠性和电压基准的可靠性、温飘什么的,我看也半斤八两吧
-----------------

另外楼主测试的运放,OP27/37 是低噪声运放,TL061/81 是 JFET 运放,前者 Ib 很大,后者很小。OPA627 同时实现了低 Ib(只有 5pA)和低噪声,因此其实是非常理想的用在此处的运放,楼主的实验结果不好可能和其他因素有关或该运放是假货 --- 音响发烧友喜欢的玩意,假货往往比较多。但作为精密仪器运放,OPA627 是很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参数需要注意就是 Vos,这一点 JFET 运放都比较大,OPA627 已经是 JFET 运放中做得很好的了,但也有 100uV(其 Drift 达到 0.8uV/℃),对比楼主的 OP177 只有 25uV 的 Vos 和其 0.3uV/℃ 的 Drift,可见 JFET 就是不容易把 Vos 做好

不过楼主有单片机,其实这个问题不大的,Vos 可以用单片机纠正,不用靠模拟电路来保证,同样系统精度也一样,不需要用高精度的电阻来保证,可以用精度比较低但稳定度高的电阻(这样会比较便宜),然后用单片机纠正结果,包括线性度都可以用单片机纠正,这样可以省事很多,精度还大幅度提高

我的恒流源:

我用 ADS1232 电子秤 ADC 做的 DIY 万用表,它的 Ib 比 ICL7106 之类要大不少:

网友:
作记号,学习下

网友(2017-03-20):
恒流源法测试是非常成熟的技术,楼主有没有使一下高阻稳定吗?

网友:
不错,留个记号以后详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很好,但总结有一些偏颇。

对于极大的待测电阻来说,比例法其实也会有影响,因为 ADC 的 Vin ...

我看现在各大论坛仪器模块,你做的是最好最接近实用的了,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验很好,但总结有一些偏颇。

对于极大的待测电阻来说,比例法其实也会有影响,因为 ADC 的 Vin ...

10欧姆电阻你用100mA测试,会不会因为功耗大导致电阻短时间温升影响测试精度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欧姆电阻你用100mA测试,会不会因为功耗大导致电阻短时间温升影响测试精度呢?

会的,此时电阻上功耗达到 10*0.1^2=0.1 瓦,而一般精密小功率电阻测试时电阻上的功耗不宜超过 0.01 瓦,因此测试电流在 10 欧时就不宜超过 33mA,实际上高位表 10 欧姆档普遍提供的测试电流才 10mA 而已。

幸好我这个主要是一个电流源,测电阻是附带功能,因此使用者可以根据待测电阻的设计使用功率/使用环境/电阻种类/温度系数等,自由定义测试电流大小:

实际上 100mA 或更大电流,应该用于 <10 欧姆的检流器测试用

不过这个电阻也是一个检流器(AE 的,2W 额定、10W 最大),凑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此时电阻上功耗达到 10*0.1^2=0.1 瓦,而一般精密小功率电阻测试时电阻上的功耗不宜超过 0.01 瓦, ...

恩恩,一般所谓的10mW测试功率应该指的是通用的0.25W电阻来说的,那么如果电阻超过2.5W,功耗100mW肯定是没问题的,是不会影响精度的,大的电流对测试小电阻提升精度是非常明显的。

网友:
有耐心,有功底,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所谓的10mW测试功率应该指的是通用的0.25W电阻来说的,那么如果电阻超过2.5W,功耗100mW肯定是没问题的,是不会影响精度的,大的电流对测试小电阻提升精度是非常明显的。

是的,从上面我那个“微欧表”测 10 欧姆电阻的照片中看,100mA 和 12.3456mA (10mA)的结果,后者不确定度大了 10 倍 >__<、、

具体到我这里的问题,主要是 1、热电势;2、放大器的 Vos;3、线性度 导致的,因为这只是用来评估我的电流源作为微欧表的一个示范,所以上面三个问题没有特别针对性解决好,但要解决这三个问题,还是可行的,

1、在一个测试周期中,接通和断开或反向测试电流,可以有效消除热电势影响
2、在一个测试周期中,将电压表头部分从电阻上断开并短路之,可以有效消除放大器 Vos
3、这是因为只用了 10% scale 导致的,可以再加提升放大器增益,尽量用满 scale

实际上就是再加入一个模拟开关,程序上作出一些调整,这样可以尽可能提高小电流下测试结果的准确度,但电路噪声导致的不确定度还是没办法,除非用斩波放大器了。

所以如果设计的是定电流的微欧表,那么如何根据量程选择测试电流大小,就需要慎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