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确实可以代换ECC85

楼主(2016-02-25):
   今天找了台破相的诺曼第电子管收音机,其FM波段非常好,能接收本地所有的调频节目,它的FM高频头是一只ECC85。6N1是只音频双三极管,与ECC85管脚相同,但ECC85是工作在分米波段的高频双三极管,性能、价格都远高于6N1。

  诺曼第机子FM高频头

图片左:ECC85 中:6N1M级(闭屏) 右:6N1M级(开屏)

  先后用 6N1M级(闭屏)  6N1M级(开屏)替换原ECC85,灵敏度变化不大,原来能收到的电台代换后都能收到,但FM频率微微有些偏移,可能与6N1管子各极间分布电容大有关系,还有就是6N1管子温度明显比ECC85热,因为6N1的灯丝电流大一些。

网友:
好实验,请继续

网友A:
你也可以试试6N11、6N6。

网友:
好消息,这么说可以用6N1做胆调频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试试6N11、6N6。

   我觉得既然6N2与6N1管脚相同,只是放大系数为97,高于6N1,可以试试代换ECC85 (ECC85放大系数为58)。

        6N2参数资料:

      ECC85参数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既然6N2与6N1管脚相同,只是放大系数为97,高于6N1,可以试试代换ECC85 (ECC85放大系数为5 ...

6N2不行,我试过!国产管中6N11最好,背景噪音非常低,其次是闭屏的6N1,再是开屏的6N1,6N6也行,但这两个管子频率偏移很大,6N2的振荡频率达不到。6N3要用转换座。也不错。其他用过6BQ7A,6AQ8等国外管都不错。

楼主:
6N11管脚与ECC85不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N11管脚与ECC85不同吧?

6N1\6N2\6N6\6N11\ECC85\6BQ7A\6AQ8等两者管脚完全一样,度娘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6N11管脚与ECC85不同吧?

6N11管脚与ECC85相同,但是屏极电压却低很多,如果贸然代换的话......(你懂的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既然6N2与6N1管脚相同,只是放大系数为97,高于6N1,可以试试代换ECC85 (ECC85放大系数为5 ...

这个我也 试验过 ,6N2不行 ,究其原因是 跨导太小,在高频下工作 跨导远比放大系数重要。

网友A:
你这台诺曼底的机子不知是德国自用的还是出口到美国的,如果是德国国内使用一般FM高端在100Mhz,有的到104Mhz,我有一台EMOD品牌的美版德机FM是88-108Mhz,当时正好试了高频头的效果。6N6和开屏的6N1高端不行。

网友:
各位大师介绍的很详细,我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诺曼底的机子不知是德国自用的还是出口到美国的,如果是德国国内使用一般FM高端在100Mhz,有的到104Mh ...

德国机,应该是FM87-104的 我现在是用上海产闭屏6N1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 试验过 ,6N2不行 ,究其原因是 跨导太小,在高频下工作 跨导远比放大系数重要。

有道理,ECC85的跨导是6N2的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