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带ALC的话筒放大电路。

楼主(2016-02-26):
是这样的,想在20平米左右的房子中间,设置一个麦克风,然后拾取周围的声音,送入硬盘录像机,做监控声音记录用。

研究了一般的话筒放大电路,存在一个问题,在话筒跟前,声音还可以,再远一点儿,就记录不到声音。

想找一个带ALC,自动电平控制,动态范围大,离话筒一两米与在话筒跟前,声音大小基本一致的电路。

能实现吗?

网友A:
任何一个盒式录音机甚至是‘板儿砖’都有 ALC 的。旧货摊儿上几块钱买一个,把录音部分拆下来用就行,剩下的还可以做别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盒式录音机甚至是‘板儿砖’都有 ALC 的。旧货摊儿上几块钱买一个,把录音部分拆下来用就行,剩下的 ...

砖头录音机, 这个现在可是很多人当宝哦,上次去废品站,老板说一个小伙子到处留名片,收到老收录机,老收音机直接给他,40块钱一个回收。

这玩意,现在行情见长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砖头录音机, 这个现在可是很多人当宝哦,上次去废品站,老板说一个小伙子到处留名片,收到老收录机,老 ...

你个‘老炮’还能没几个‘板儿砖’?

网友A:
那就找个录音机收录机的电路图照着做一下,可以省不少试验调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个录音机收录机的电路图照着做一下,可以省不少试验调整时间。

好主意,问题是现在很多老收录机,用的集成电路,基本都绝迹了。原件不好找,

我想找个用分立件或者运放做的电路,原件好搞一些。

实在不行,就只有自己设计,慢慢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个‘老炮’还能没几个‘板儿砖’?

这个确实没有,以前也没有去收集,有的话,老婆也不让收藏。

网友B:
我家里有50多片TA7137P。
这个是带ALC的录音前置放大电路。

TA7137P

TA7137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有50多片TA7137P。
这个是带ALC的录音前置放大电路。

感谢提供的资料,刚才百度,看了一下资料,这个电路似乎没有把ALC用上,ALC应该是通过第六脚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有50多片TA7137P。
这个是带ALC的录音前置放大电路。

刚搜了一下!吓一跳!这ic很贵,货源又少,没有其它代用品吗??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 BA3308,带有ALC 的前置放大器集成电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A22241。
22241資料

非常感谢,这个ic来做,非常合适,增益也高,外围元件简单,芯片淘宝上很多也便宜。
ALC的范围也宽,能到达40db以上。
我决定就用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ic来做,非常合适,增益也高,外围元件简单,芯片淘宝上很多也便宜。
ALC的范围也宽,能到 ...

LA3210就不错,收录机上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个ic来做,非常合适,增益也高,外围元件简单,芯片淘宝上很多也便宜。
ALC的范围也宽,能到 ...

试好后。来个简单过程就太好了,因有用想学习该电路。但是,人太笨。。。为挣分数,发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