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充电宝的问题。

楼主(2016-02-26):
各位路过的大侠,大家好!小弟有一事不太懂!充电宝的锂电池是3.7v的,但是他的usb输出口是5v的啊?那它的升压电路不是要一直工作进行升压吗?即使手机还没接入要求充电的情况下?那不是一个充满电的充电宝放置一段时间不用其电量也会耗光了吗???有没有平时升压电路不工作,只有检测到手机接入升压电路才工作的电路????

网友A:
不用时自身应该不耗电, 有个太阳能充电宝, 有5V和8.4V输出, 放置几星期也没事, 既可以给手机, 也可以给收音机充电, 正试验看如果不用, 究竟能放置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时自身应该不耗电, 有个太阳能充电宝, 有5V和8.4V输出, 放置几星期也没事, 既可以给手机, 也可以给收音 ...

不用时当然也耗电
这个待机电流做得好的几十uA,做得差的就是mA级别了

网友:
升压电路平时维持很低的功耗,只有检测到USB插入后才会正常输出

楼主:
楼主想做一个大电流输出的充电宝,打算用淘宝上XL6009升压模块来做,但一看那个空载电流高达18mA,太吓人了!

网友:
空载电流大了,就接一个开关,充电的时候开开关就行了.

楼主:
做个开关的确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怕有时候忘记了关闭,消耗电能。刚才淘宝上看了看有些充电宝板是这样的!有一个微动开关,接入手机需要充电时按一下,即激活充电。然后单片机实时检测电流。当电流小于某值时!认为充电完成!延时几十秒后控制关机!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线索!同时也谢谢这楼之上所有回复的大侠!看来还是需要特定的升压ic支持,可惜没找到那种既空载功耗又小,又能提供3A左右大电流的升压芯片!又廉价的!

网友:
正常的都肯定有相应的低功耗处理的,比如有的平时根本就没有升压输出,直接电池输出,当检测到有负载接入后才启动升压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线索!同时也谢谢这楼之上所有回复的大侠!看来还是需要特定的升压ic支持,可惜没找到那种既 ...

或者可以加个按键检测,通过按键来启动升压输出,无输出时直接关闭除按键检测外的所有功能

网友:
有些充电宝是有休眠设计的,不用的时候休眠,电流很小。

网友:
有负载才升压,不过空载待机也总会有一点点损耗

网友:
在小要耗电,楼主做个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