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拆修一飞利浦电热水壶

楼主(2016-02-27):
去年三百多买的一个飞利浦电热水壶,看中的是号称食品级不锈钢,还有保温功能,大牌子用着放心吧。夏天用的不多,冬天平均每天用2次。不想不到1年,腊月28日烧水时突然闻到一股焦糊味,这不添乱吗,那几天真忙啊。晚上熬夜打开,我去,烧的够惨,把底盖都烧了一个洞。发热盘通过插接件与温控器链接,而且连接件距离发热盘太近,跟我修过的山寨产品没有什么不同。这还是国际品牌的飞利浦吗。插接件已烧坏,没有合适的,难道不能用了吗?一晚上没睡好,耿耿于怀的。晚上一拆东西就睡不着觉,难受啊,要不是快过年了我才不熬夜修呢,影响睡眠坏身体呀,可不能跟年轻时比了。天快亮时突然想到钻个小孔用螺丝和铜鼻子连吧。29上午找出2只铜鼻子,把孔改小,在发热管端子上小心的用电钻钻出2个小孔。连好,彻底杜绝接触不好现象,建议飞利浦应该也这样链接。1个小时修好,还好没影响中午12点前的团年饭。

网友A:
这种类型的电水壶其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一种小家电, 但是呢, 这里有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种水壶在国外是现烧现喝 一次使用,也就是说接水 烧一次后 等待喝完再烧第二次  每次烧水时间不超过3分钟,热水壶属于间断运行 寿命是有保证,  这玩意传回国内 工作性质就没那么安逸了  这种水壶出现烧坏问题的,十有八九都是用户连续使用导致,  国人觉得这玩意烧水真TM快,干脆 一壶烧了 倒出接着第二壶…… 接水洗脚的,烧水洗白白的,各种热水任务都由他完成,如此繁重任务,电热水壶肯定就收拾了, 所以也不能怪企业不用心,人家本来这玩意就不是设计连续使用的,不信你自己翻阅说明书  肯定有黑体字特别提示,电热水壶禁止连续多次烧水。只是你想当然的按照常规思维去使用而导致损坏。怪不得厂家。 再说了 你这个电水壶还用的是斯瑞克斯的原装温控器,这个温控开关是英国原产(中国没有生产贴牌企业),温控开关内的导电铜片和耦合触点的有效面积都比导线要小,一样坚持2KW功率负载,可见 人家就是按照去求进行设计的,顺坏只是我们不按规范出牌而已,  我家里的电热水壶 和这个一样的解构 品牌不同 用了13年毛事没有。

   楼下的也别瞎BB国货不行, 这玩意的东西可是纯粹的外国血统,基本国内各大品牌的电热水壶OEM厂家只有两个 都在黄飞鸿他老家 包括海外洋品的电热水壶也都是本土制造,杂牌的就不说了 提不到这个层次。

网友:
现在都讲工效了,都用插件了,唉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故障,开始想用烙铁焊接,结果焊不住,才发现发热芯接头是铁质的,没有专用助焊剂无法焊接,楼主这个办法好,以后试试,谢谢!

网友:
改造后经久耐用了。

网友:
现在该品牌小家电从设计,结构,质量都不怎么样喽。体现不出什么优势。

网友:
价格这么高

网友:
竟然钻孔了 ,厉害 。

网友B:
去年三百多买的一个飞利浦电热水壶,看中的是号称食品级不锈钢,还有保温功能,大牌子用着放心吧。夏天用的不多,冬天平均每天用2次。不想不到1年......
飞利浦好像保修2年,干嘛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的电水壶其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一种小家电, 但是呢, 这里有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种水壶在国外 ...

我家特福经常这么烧,没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三百多买的一个飞利浦电热水壶,看中的是号称食品级不锈钢,还有保温功能,大牌子用着放心吧。夏天用的 ...

真没注意,我以为是6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类型的电水壶其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一种小家电, 但是呢, 这里有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种水壶在国外 ...

这个我冬天一般早上烧一壶,晚上烧一壶,基本没有连续用,白天都在上班上学,家里基本没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冬天一般早上烧一壶,晚上烧一壶,基本没有连续用,白天都在上班上学,家里基本没人。

那就是导线的接头质量问题了,   按照要求 发热管和连接线的解脱拉力是不能小于5公斤的,  也或者线耳在压制的时候模具磨损了导致线没有彻底压紧,这种问题一般在使用6个月左右就能体现。

楼主:
我觉得是线耳离发热管太近,反复造成热胀冷缩以至于产生接触不良,从而使线耳发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