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英寸CRT示波管示波器

楼主(2016-02-27):
我买了一个国产单踪小示波器,外形尺寸80x130x200。内装1.5英寸日本产内刻线矩形绿色示波管,内部全分立元件。稍加整理后性能稳定,示波管前罩没有了,不知道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后盖取下后拆下6V稳压电源,可以直接用6V电池供电,现在很容易改用锂电池供电,有时间给它配上锂电池和充放电控制电路,哪位网友知道其性能参数和电原理图请提供给我,谢谢。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1.jpg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2.jpg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3.jpg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4.jpg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5.jpg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6.jpg

楼主(2017-08-05):
在下一个帖子里:(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39417-1-1.html),介绍了用锂电池给这台小示波器供电,实现了交直流两用、用手机5V电源充电。
1.5英寸示波器锂电池供电改造(20160308)-03.jpg

网友A(2016-02-27):
做的真小巧,内部结构很紧凑,示波管比国产近似尺寸的3SJ1J等好很多,显示面大,电路部分如果是老元件做的(3AX,3AK等老管子),除了直流供电部分,其他部分可以用3SJ1J做的示波器电路图作参考,只要是电偏转管,原理一般不会差太多,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小巧,内部结构很紧凑,示波管比国产近似尺寸的3SJ1J等好很多,显示面大,电路部分如果是老元件做的( ...

想看看说明书和外形,自己做一个示波管的罩,了解电源电路再确定锂电池供电方式。内部没有锗管,都是硅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看看说明书和外形,自己做一个示波管的罩,了解电源电路再确定锂电池供电方式。内部没有锗管,都是硅管 ...

如果用的硅管应该是比较近期的产品了,如果只是方便使用,仿制示波管外罩可以参考稍老一点的国产方形示波器,参考铁皮壳金属面板黑色示波管外罩那种机子。如果要恢复原样就要找一样的机子,我刚到网上搜索一圈,但没找到和这个一样的产品,只找到一张图,也没有外罩,有点怀疑原来是否有外罩,资料暂时也没找到,也许搜索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与你一样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1997-1-1.html

其实就是这个

楼主:
刚刚测试一下6V供电,工作电流370mA。做一个与其稳压电源盒子同体积的锂电池组,包括充放电控制电路,用普通手机充电器充电、供电,电池供电时工作时间可以轻易做到10小时以上。这是一台82年的机器很有意思,电路板做工很粗糙,稳压电源部分还用3AD50C和3AX31C呢。

楼主:
几张内部图片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7.jpg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8.jpg

楼主:
不让上传图片了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09.jpg 国产微型示波管示波器(20160227)-10.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硅管应该是比较近期的产品了,如果只是方便使用,仿制示波管外罩可以参考稍老一点的国产方形示波 ...

谢谢你,应该是有罩的,从边框看可能是塑料的带有卡脚往上一按即可,但是没有固定连接很容易碰掉。

网友C:
楼主有福喽,俺也设想着能有一台这样的示波器,这不刚买了个带屏蔽罩的7SJ32J回来么,有个前脸和两块线路板,就这些了,不过都是属于抽时间弄的东西了。你这个JJ俺似乎在7-8年前见过,有前脸,当时卖价记着好像在800元左右,但是没见过这示波管的相关资料介绍和线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福喽,俺也设想着能有一台这样的示波器,这不刚买了个带屏蔽罩的7SJ32J回来么,有个前脸和两块线路板 ...

就是好玩,你买的是什么样的示波器,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好玩,你买的是什么样的示波器,发个图片看看。

我买的不是示波器,是示波器拆机零件,有外壳我没要

网友:
曾记得86年的日本松下的产品手册中就有这种小型的示波器。

网友B:
楼主,好像在老的《无线电》杂志里有这样的介绍,包括原理图,等我有空帮你找找看。

网友B:
找到了,文章介绍在《无线电》1974年12期24页,现将图片发给你,在这里可以直接下载无线电文件http://pan.baidu.com/s/1eQ9xZPo# ... 25BF%25E7%2594%25B5
虽然不是这个型号的,应该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在老的《无线电》杂志里有这样的介绍,包括原理图,等我有空帮你找找看。

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文章介绍在《无线电》1974年12期24页,现将图片发给你,在这里可以直接下载无线电文件http://pan.b ...

不是这个电子管的图,是全晶体管的产品机。再次感谢你。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试验,用 一个1400mAH的手机锂电池、一块充电宝电路板(输出5V/1A)、一个5V/1A的手机充电器,搭接成一个完整的交直流供电电源。调整充电宝电路板上升压器的控制电阻使输出为6V。实际测试:6V输出端电流为370-380mA,锂电池端电流为700mA。这节手机锂电池工作了1个半小时还在工作,如用3节2400mAH的18650锂电池并联运行,则:2400x3=7200mAH,可供机器连续运行10小时。原机稳压电源和的空间120x66x33mm,只能排下3节18650电池,大部分空间l浪费了。如换用外形尺寸合适的聚合物锂电池,则可大大提高连续工作时间。
用充电宝电路板改装的示波器两用电源(20160228)-1.jpg
用充电宝电路板改装的示波器两用电源(20160228)-5.jpg
用充电宝电路板改装的示波器两用电源(20160228)-6.jpg
用充电宝电路板改装的示波器两用电源(20160228)-4.jpg

网友C:
才注意到,楼主是那个有两个太阳能调频收音的人,咋这么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松下的vp5602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2337-1-1.html

啊呀,我们的企业就这么模仿啊?外形不能做的更精致点,连支脚的样子都要仿造?谢谢你的资料,我也要雕刻一个示波管罩,交直流供电已经没有问题了,昨天找到两块聚合物锂电池。唉,我以为仪器就要一丝不苟、整齐规矩,看到示波器里面元器件焊得东倒西歪,电路板做工粗糙、钣金件歪歪扭扭、冲压件飞边剌手、电位器转轴较劲拧着费劲,工作倒是挺稳定的。怎么东西到了人家手里就成了工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呀,我们的企业就这么模仿啊?外形不能做的更精致点,连支脚的样子都要仿造?谢谢你的资料,我也要雕刻 ...

应该算引进技术国产化。
这是全方面跨时代的落后,当年的产业工人和装配工艺已经算是与美日欧差距最小的一些方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注意到,楼主是那个有两个太阳能调频收音的人,咋这么巧呢

你好,前几天摆弄小收音机时给它充电,结果忘了断电最后把电池充得涨成小球了!后来买了一个仪器用三联280mAH的镍镉电池组拆开代换,效果不错。充电器应该是恒流充电要控制时间的,双联10K小电位器也在淘宝网上找到了:广州市华信电位器商行-日本产RV011G A10K 双联电位器 10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前几天摆弄小收音机时给它充电,结果忘了断电最后把电池充得涨成小球了!后来买了一个仪器用三联 ...

你还真挺速度,俺因为电池原因换了个调频套件,还没动工,感谢介绍!

网友:
绝对美丽的说

网友(2016-09-01):
那里能找到小型示波器啊

网友:
示波管 能不能结合收音机 显示音频波形啊  信号强度越好 波形幅度越大

网友E(2017-07-31):
       "眼罩"  有外罩和内罩两部分,  外罩能取下.

         希望对你有用.

      内罩:

    外罩:

网友:
带宽是多少呀。这么精致

网友F:
看了流口水,小巧精致的示波器,可惜是单通道的,稍微大点做成双通道就好了,另外同楼上,不知道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流口水,小巧精致的示波器,可惜是单通道的,稍微大点做成双通道就好了,另外同楼上,不知道参数。

上一页中有坛友给的一个回复,在其链接的网址上: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2337-1-1.html介绍了松下的小示波器,我们国产的就是从头到脚的仿制,大小尺寸完全一样!可惜人家是双踪,我们的是单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眼罩"  有外罩和内罩两部分,  外罩能取下.

         希望对你有用.

还有放大镜!还是坛友给的链接中介绍的松下的显示屏罩比较素净、好看,有时间我自己打磨一个。谢谢你的资料,请问你能找到说明书和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放大镜!还是坛友给的链接中介绍的松下的显示屏罩比较素净、好看,有时间我自己打磨一个。谢谢你的资 ...

     没有!   也在奋力寻觅!  抱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个试验,用 一个1400mAH的手机锂电池、一块充电宝电路板(输出5V/1A)、一个5V/1A的手机充电器,搭 ...

     请教一下:    这个  " 调整充电宝电路板上升压器的控制电阻 "  应该如何去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这个  " 调整充电宝电路板上升压器的控制电阻 "  应该如何去找呢?

你好,这个充电宝的板子是在我的一个老朋友那里拿的,是在淘宝上买的。我用指针表的2.5V档(10k/Ⅴ灵敏度)去测小电路板上的电阻,发现了上面2个串联电阻,中心有抽头引出分压信号,当表笔量这两个电阻时输出电压就会有升或降低,就是这个电路的采样分压电阻,然后用电位器仔细调整输出为6V,用合适阻值的贴片、或普通电阻代换即可。但有的充电宝电路板上没有这种采样电阻,可能是其芯片内部做成了固定输出5V,这样就不能自己控制输出了,另外我从朋友处拿的这种电路板平时静态有600uA的待机电流,有点太大了,所以我给电池加了一个开关,长期不用时切断电池供电,就可长期存放,不用给电池定期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充电宝的板子是在我的一个老朋友那里拿的,是在淘宝上买的。我用指针表的2.5V档(10k/Ⅴ灵敏度 ...

    好的!  谢谢! 待我试试, 碰碰运气!

网友(2017-09-13):
嘿嘿,小玩意挺有意思滴。
谁想要原理图来着?抄板的成不?

网友(2018-01-16):
楼主能否帮忙把电路板原件面拍几张清晰的图,我也有一台想修复。
另外看一下几个电位器的 阻值都是多大的 我的被换过。
先感谢了

网友:
同求此示波器的电路图,麻烦楼主拍几张内部电路板清晰图 谢谢

网友(2018-12-26):
好想买一个这个示波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隔壁广坛前天好像有一人出这个,看着跟这个大小差不多。德国AEG的记得不到40包运?
或者本坛搜搜看也可 ...

可惜了,已经出掉了。唉

网友(2021-03-14):
我也有一个尺寸差不多大的建伍示波器,好像三兆的

网友:
漂亮养眼的袖珍示波器,很喜欢。

网友H:
曾经用过单位一个很袖珍的携带很方便的示波器

是泰克的忘记型号了,带宽只有1M,双通道内带电池的,也是小方屏内刻度,很清淅,各种旋钮手感相当好,并且两探头可以缠绕在尾部,单位90年代初从美国带回来的

当时非常感叹这个小示波器,国内做示波器的水平相差很远了

网友:
示波器用市电供电或电池供电主要是使用时间不同,对便携是否也差不多,示波管的大小,基本决定了仪器的体积。80-90年代自己装示波器采用输入部分用电子管,电源和偏转用晶体管,但是离不开笨重的电源变压器。如果现在想装磁电偏转的示波器,可以全晶体管,高、低压用开关电源也很成熟,市电和电池转换更方便。示波器的频率补偿调整比较麻烦,不然显示的波形不好看。个人看法。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H:
曾经用过单位一个很袖珍的携带很方便的示波器

是泰克的忘记型号了,带宽只有1M,双通道内带电池的,也是 ...

应该是泰克211

网友(2022-05-15):
我也有一台用3SJ1J的小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