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老师们给个6N3磁头均衡放大器电路图!

楼主(2016-02-29):
没听过胆前置放大器的音效,对电子管只懂基本原理,自己不会设计电路,想请朋友们给一个电路,最好是用6N3,因为手头有几个,照图施工还是会的,做好了向大家汇报!

网友A(2018-08-13):
我的完工了,除了增益不足,其它都还好,仿造的602

楼主(2016-02-29):
下面这个改动反馈电阻行不行?

网友B:
我有张12AX7的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张12AX7的图,你可以参考一下

真有缘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朋友,就用这个了,元件我有,再次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就用这个了,元件我有,再次谢谢!

不用客气的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就用这个了,元件我有,再次谢谢!

哈哈,师兄做成了说说成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师兄做成了说说成果啊。

那是肯定的!

网友(2016-06-28):
引用 楼主:
那是肯定的!

大师兄,折腾出来没有啊?我想仿制哈。

网友C(2017-04-01):
引用 楼主:
感谢朋友,就用这个了,元件我有,再次谢谢!

完工了吗?
说说效果?

网友:
两级放大不行的磁头输出信号幅度下起码三级

网友(2017-07-17):
楼主还没有完工吗?

网友C(2018-08-13):
引用 网友A:
我的完工了,除了增益不足,其它都还好,仿造的602

多上点资料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上点资料看看?

你要什么资料啊?

网友E:
我做些磁头放大的实验,觉得6N3是首选,微音效应是6N系列中最小的。抗干扰比6N11还要好,甚至可以不用屏蔽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完工了,除了增益不足,其它都还好,仿造的602

有电路图么?声音怎么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完工了吗?
说说效果?

可能还没赞到元件啊!估计没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资料啊?

需要你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没赞到元件啊!估计没时间吧!

需要啥元件?
也许我这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啥元件?
也许我这有

不是我啊哥,管子我有可惜没时间捣鼓。

网友A:
就是这么个东东,加个开关,还可以当唱机RIAA均衡放大器用,开关在唱机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些磁头放大的实验,觉得6N3是首选,微音效应是6N系列中最小的。抗干扰比6N11还要好,甚至可以不用屏蔽 ...

恰恰我用6N3做,不加屏蔽罩噪声不可接受。

求你的电路图,我的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做些磁头放大的实验,觉得6N3是首选,微音效应是6N系列中最小的。抗干扰比6N11还要好,甚至可以不用屏蔽 ...

恰恰我用6N3做磁头放大,如果不加屏蔽罩噪声无法接受,求你的电路图,我的电路图已经贴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恰恰我用6N3做磁头放大,如果不加屏蔽罩噪声无法接受,求你的电路图,我的电路图已经贴出来

这个情况估计是第一级放大增益太大所致。我的第一级放大阴极是直接对地,不用阴极电阻的。负反馈在第二级。不装屏蔽罩也丝毫不影响使用,而且微音效应也比其他管小很多。目前正准备再安装一台6N3的,电路图的话我得抽空整理一下。

网友:
你还是不要谦虚了,直接贴图吧。6N3阴极直接接地是不妥的,第一均衡网络没有了电压串联负反馈,第二直接接地增益是小了不是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个东东,加个开关,还可以当唱机RIAA均衡放大器用,开关在唱机位置

电路图不一般,增益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估计是第一级放大增益太大所致。我的第一级放大阴极是直接对地,不用阴极电阻的。负反馈在第二级 ...

赶紧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共享啊!

网友(2018-09-14):
坐等电路图呀

网友:
均衡网络是不是380us  120us   70us ???
网络能否用560K 串 22K   560K旁并0.0056uf   用6N2 两级放大两级中串均衡网络。

网友:
现在求一个机芯、磁头、屏蔽的接地方式示意图,赶脚我接地没有好好解决,信噪比不够

网友:
怎么接地没有处理好?我拆瑞华士的机器,磁头就是一个三芯的小插座,一地两信号,也没有啥特殊的地方,就直接插在线路板的三脚插上,就和电脑小风扇的插口一样的

网友:
机芯和机壳是通的,磁头固定在机芯上,磁头外壳和机芯是通的。

网友F:
都是反馈式的,请问有衰减式的吗?

网友(2020-04-21):
磁头与放大器之间要加匹配变压器,不然信号很小。另外噪音很难搞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反馈式的,请问有衰减式的吗?

磁头放大器好象没有衰减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