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角磨机机头轴承拆卸问题

楼主(2016-03-01):
有个角磨机噪音大,想把齿轮上的轴承和机头内的小轴承换一下,机头轴承是镶嵌进去的,应该怎样拆卸,拉马也用不上,求助各位大师有什么好办法,更换的话是不是一起都要换

补充内容 (2016-3-1 20:17):
已上图,   图1, 2 ,3   是一台,      4, 5, 6, 7, 8, 9 ,是另一台

网友A:
1把大齿轮去掉,2,安装沙片处向下放一木头上,3,找一套管比202珠承外圆稍大,4.,均匀用力轻点敲击套管便退下来,望你参考。外壳铝制品。不可用大力气。

网友B:
一般角磨机噪音大,齿轮上的问题较大,轴承的噪音相对要小些。仅供参考

网友C:
教你一招,找个铁棍焊在轴承上,用锤子一敲外壳就下来了,我是搞维修的,经常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大齿轮去掉,2,安装沙片处向下放一木头上,3,找一套管比202珠承外圆稍大,4.,均匀用力轻点敲击套管便退 ...

齿轮已经去掉了,输出轴也卸下来了,轴承一侧还有个压盖卸不掉,卸掉压盖才能卸下来,另外壳体里面还有个小轴承也拿不掉,镶在壳体的,不知道咋卸

网友D:
外壳是铝合金的可以加热 趁热把轴承倒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角磨机噪音大,齿轮上的问题较大,轴承的噪音相对要小些。仅供参考

估计齿轮也有问题了,仔细看了也没有明显的磨损,但用手轻轻来回转动砂轮一侧轴,不让转子动,有间隙,是齿轮还是轴承的问题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招,找个铁棍焊在轴承上,用锤子一敲外壳就下来了,我是搞维修的,经常这么干

方法不错,但是业余操作有点难,搞不好电焊把铝壳也给打坏了,直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是铝合金的可以加热 趁热把轴承倒出即可。

具体怎么加热,用火烤吗还是用什么加热,改天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齿轮也有问题了,仔细看了也没有明显的磨损,但用手轻轻来回转动砂轮一侧轴,不让转子动,有间隙,是 ...

可以先检查轴承,也不用拆下来,用手试试有没有旷量,如果感觉珠子有磨损,再拆不迟,否则费了很大的劲,不是轴承问题。就和试自行车的轴一样,不复杂。

网友E:
有的角磨机就是很难拆可能和使用时间有关,曾今拆过一个拆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检查轴承,也不用拆下来,用手试试有没有旷量,如果感觉珠子有磨损,再拆不迟,否则费了很大的劲, ...

轴承有旷量了,还有一个机头,大齿轮上有键取不下来,怎么才能拆下来啊,拉马硬拉能拉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角磨机就是很难拆可能和使用时间有关,曾今拆过一个拆报废了

有一个输出轴上的压盖卸不掉,轴承取不出来,必须卸下压盖才能取下来,看来我这个拆解也到此为止了,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有旷量了,还有一个机头,大齿轮上有键取不下来,怎么才能拆下来啊,拉马硬拉能拉下来吗

可以放到煤油里泡几个小时,就好取多了。你要是有松动液就更好了,喷上一会儿就能取下来。

网友:
要想快。就拍图。见图说。会更快

网友:
大齿轮上有卡簧。小齿上有螺丝的。小齿螺丝卸下后一拉转子就应出来的。要先卸碳刷

网友:
要不然就是结构不同。要看才知

网友A:
你要想修东西,你就应上图 。要么就成了瞎指挥!这个错的责任谁担当呢????

楼主:
补图,是两个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想修东西,你就应上图 。要么就成了瞎指挥!这个错的责任谁担当呢????

已上图,请帮我指导指导

网友A:
补图1在于背后用带锥度的冲子轻打既出,2相同办法

网友:
5用钳子用劲卡牢小齿轮垫木头轻打螺杆即可出来7仿1和2法

网友:
8用一字螺丝刀由内向外轻轻打打应出。1,2,9,题找薄铜。铁等片。等分3,4,5,6份,以安装紧为目标。行动吧,

网友:
5图转子的换向器要上车床了

网友:
1图也可用一字锣刀少别别看应该好搞的 。后面应无孔吧。搞这个要点点技巧。

网友:
以上部分,你均要用智去想,去看。去思量着动手干。希对你有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机壳轴承套磨损,再换轴承也松旷(更换机壳不易寻配件),测量间隙后,套孔若无椭圆,考虑全周镶嵌铜箔。

试了下间隙不是特别大,薄铜皮不好找,三点垫点铝牙膏皮能行吗,太厚的也不行,量不大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图1在于背后用带锥度的冲子轻打既出,2相同办法

图一的这个背面是一体的,前面又有个压盖,只能先去压盖,才能卸下来,压盖是丝扣的,,费了好大劲纹丝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间隙不是特别大,薄铜皮不好找,三点垫点铝牙膏皮能行吗,太厚的也不行,量不大进不去

找点薄铜皮也行的

网友:
找点薄铜皮也行的

网友:
电路板上多了,要动智力。要靠自己思考。困难没有办法多!!!

网友:
让垫的原因是:转子也经扫堂了。你看看就会明白的。

网友:
不垫的话。白干了,等于白费劲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回复和指导,另外请教一下图6是什么牌子的,几十年的老货了,质量还是不错的,轴承是日本NSK的,查了下好像是韩国的LG的前身

网友:
9图可以用小冲子打一圈麻子,塞铜箔不好同心,容易扫堂。这也头壳也就修这一次了,即使这样修好了用时也不能太用力,如果是给客户修,劝你省省吧,免得过段时间回头。呵!

楼主:
今天已将所有轴承拆卸下来了,头壳的小轴承自己做了个工具也已拆下,接下来准备网购轴承,全部换新,另外想改为调速的,大家有改造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做个简单的工具就可以拿下来的

是的,我做了个简单工具才取下来的,轴承安装的时候具体怎么操作呢,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
转子坏了,想配一个,在淘宝上看了许多,没有一个完全合适的,主要是轴直径不合适,坏转子风叶端轴承位是9毫米,前端小齿轮位是8毫米,转子另一端是7毫米,新转子要马是前端轴承和齿轮都是8毫米,要马是轴承位9毫米,齿轮位6毫米,另一端合适都是7毫米,求教各位,该如何配。

网友(2016-12-21):
我也到处求仙方呢,我那个是定子线圈烧了一边,可是不知道定子的线怎么跟电刷架固定的,不敢楞抻

楼主:
定子线是用小弹簧套在刷架上的,你看没坏的另一半怎么固定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一个拆不下报废了。

加热后拆,应该能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