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制作体会

楼主(2016-03-02):
1969的版本很多,用料各不相同,但都是以标准线路为主架构,只有3W版本的1969电阻值与标准线路有局部不同。以下是我做过的,有代表性的几种1969:
    1、3W小甲1969

网友(2017-01-04):
很好的文章,正准备制作一下!

楼主(2016-03-02):
2、带电子滤波和喇叭保护版本1969

网友A:
看着舒服,推高灵敏度的全频,应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舒服,推高灵敏度的全频,应该很好。

是的,推全频小箱和落地箱都像模像样,非常舒服!

楼主:
3、标准版本1969之一

楼主:
4、标准版本1969之二

楼主:
5、标准版本1969之塑封管5200

楼主:
6、电子滤波版本1969

   经典的HOOD1969,经过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依旧是性价比很高的甲类发烧功放的首选。淘宝上的绝大多数1969套件都不带电子滤波,原作是带有电子滤波的。至于带不带电子滤波,各说各的理,争论颇多。其实电子滤波用在1969上有两个非常大的好处:第一是加了电子滤波后,中点电压和静态电流是缓慢上升的,消除了开机的冲击声,有效地避免了开机冲击对喇叭的伤害,同时也避免了开机瞬间烧毁功率管;第二是加了电子滤波后可以使用比较小的电源滤波电容,有效的根除了功放的交流声。

上图中的为未加电子滤波的波形,峰峰值为532mV,蓝色为加电子滤波后的波形,峰峰值为11mV。测试条件为:200瓦的环牛,单声道,整流后的电压为34V,主滤波电容为两个12000UF的,共24000UF,静态电流为1.6A,可以看出经过电子滤波后的电源纹波已经非常小了。

楼主:
这是制作的的2个不同版本的带电子滤波的1969实物图:

楼主:
这是最终采用的1969功放板图片:

楼主:
制作要点:
     论坛和淘宝上的1969,我做过的版本,基本都忠实于原作,只是在PCB的走线、元件的选用上有些许不同,大致的声音走向相同,细节方面各有千秋。总体上说,我喜欢金封版本,制作成功的成品机,信噪比高,没有交流声,高中低三段平衡,高频清晰、无毛刺,中频厚实、圆润顺滑,低频控制的很好,弹性十足。

选材:
    1、电阻:大红袍、金属膜、碳膜等等,我都实际制作并比较过,实在感觉不出声音有何不同,可能是我耳朵木。之所以选择了达尼电阻,一是我喜欢达尼电阻的外观,二是达尼电阻的误差小、一致性高,三是稳定,特别是热稳定性好,温漂小。
    2、输出电容:个人感觉电容对1969声音影响最大,所以在电容的选择上花的功夫最多。输出电容用飞利浦轴向,声音特点是:中频顺滑、圆润,高频甜美,低频好于金子弹,只是声音感觉没有金子弹华丽;没有选择金子弹的另一个原因是,*宝上的金子弹山寨太多,很难买到全新正品。
    3、反馈电容:反馈电容这次用的是尼吃糠KZ,但容量比原线路220UF大一倍,用2只220uf并联,实际效果是低频下潜更深,有质有量,非常有弹性。
    4、自举电容:自举电容用的是飞利浦BC470uf,效果不错。用松下、伊娜也都很好,只是容量比标准值要高,带来的好处改善低频信任。
    5、耦合电容:容量和品种对1969小甲的声音都有,所以最难选择。我用的是ROE 3.3uf,远大于标准0.47uf。威玛、伊娜BP及其它的MKP电容,声音有微小区别,但我无法量化描述,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尝试。倒是容量,用大于1.0uf的电容,对低音的好处是大大的。
    6、退耦电容:退耦电容我个人比较喜欢松下,一是性价比高,而是声音很温暖,更高级的肯定会更好,但我觉得意义不大,银子多的朋友,当然可以上更高级的电容。
7、晶体管的选择与配对
    1969电路,由于用于低频放大器,晶体管不需要选择截至频率很高,而且,出于电路的稳定性考虑,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不宜过高,一般电压放大级Q4、推动级Q3的HFE不宜超过150,大管的放大倍数在100以下最好,这样1969的声音最工整,也不容易自激。
     1969的大管(Q1,Q2)由于都是NPN,所以配对比较容易,有条件最好完成特性不少于 5%配对,工作点放大倍数的配对一定要精确,一般要1%之内。Q3、Q4的配对就不是很严格了,一般5%之内即可,但要注意小管的配对是左右声道对应管子的配对,也就是说,左声道的Q4与右声道的Q4特性尽量一致。
    我选择的2n2907、2n1711和15024均为摩托拆机正品,上机前一定要测量,使2个声道一致。
    8、其它的元件和配置:都是一般的东西,要用心去做。所有元件上机前一定要检测、配对;电阻架空1mm,可有效防止电阻发热烧坏PCB;元件镀锡处理后焊接,彻底杜绝虚焊;焊点要饱满、光洁。总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楼主:
调试要点:
    1.玩套件需要一定的电子基础和DIY经验,如没有把握请注意要选择调试好的成品板;
    2. 安装导热桥时一定要注意任何一个三极管的任何一个管脚都不能跟角铝短路,否则通电会烧管子;通电前请确保大管的每一个管脚与导热桥之间都绝缘良好;
    3.上电前先把静态电流适当调小;
    4.可调电阻的调整原则是:先调末级大管电流(调R2),再调电子滤波压降(调R3),最后调中点电压(调R1),注意要反复调两到三次才算大功告成。

注意事项:
    1.可调电阻R1(200K)是调整中点电压的,安装前可以预先调到100K左右,要求调到中点电压为电子滤波后电压的一半,例如电子滤波后的电压为28V,中点电压就要调到14V,一般误差不要超过正负0.2V。
    2.可调电阻R2(1K-2K)是调整末级大管静态电流的,安装前可以预先调到500欧左右,一般调把末级大管静态电流调到1.2A-2A,视散热情况而定。
    3.可调电阻R3(20K)是调整电子滤波压降的,如果供电是用铁牛,压降调到3~5V,也可以根据牛的电压,灵活掌握,根据经验压降大于2.5V就有非常好的效果。
4.检查安装焊接无误后,开始接线,CN1端子是信号输入端口,“IN”接信号“+”,“GND”接信号线屏蔽层;CN2端子是供电端口和输出端口,“V+”接供电正极,“GND”接供电负极,“OUT”接喇叭正极,喇叭负级接在大滤波电容的负极是最佳选择。
    5.在检查各接线无误后上电,注意先量板上V+的电压,确定下是否为牛的正常输出电压,然后在输入供电“V+”上串一个电流表(测试静态电流),调电位器R7,使静态电流在1.2A-2A之间,具体视散热情况而定。
    6.测量电子滤波的压降,即Q5集电极(V+)到Q3集电极(VCC)的电压,调整电位器R3,如果是用火牛供电,Q5集电极到Q3集电极的电压调到2.5V~5.0V;如果是开关电源供电,Q5集电极到Q3集电极的电压调到2V。
    7.然后量Q3的集电极电压(即VCC),记下电压值,然后量Q4的集电极电压(即中点电压V-MID),调整电位器R1,使中点电压为电子滤波后供电电压的一半;
    8.重复5-7的调整步骤,由于静态电流会随温度有一定的变化,需要重复调整两到三次,这需要点儿耐心,为了好的音质,这点儿付出还是什得的。
    9.接下来就可欣赏美妙的音乐了!

楼主:
今日图片无法上传,明日继续。

楼主:
朋友的经验:
    1、工作点的设定
   1969电路很多朋友说电流越大约好听,我认为没必要,此电路的工作电流与供电电压,音箱阻抗有关。8欧音箱,27V供电,电流1.2A这个原设计标准非常有代表性,电流过大从仿真上,实际电路测试和听感上,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能够改善1969电路软脚的真正做法是加大工作电压,比如35V,只有加大工作电压的前提下,提升电流才是有意义的行为,这时电流应该在1.8A,此时的输出功率在17W左右,就是发热量大了很多,要注意散热,但听感上的改善不是一点半点。
   还有一个影响1969音质的工作点设定是R3的阻值,这部分电路,也是1969的超级亮点,R3、RV2、C2组成自举网络,使这个电路有着丰富的偶次谐波,但R3、RV2的阻值会对音色有着巨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觉得大电流好听的原因,不是电流大了好听,是你调大了电容自举反馈量增大音质才改变。我的意见,自举的反馈量过大,也不是很好,毕竟偶次谐波也是失真,虽然很好听,但解析力会下降,我提供一个经验公式 RV2/R3>5,也就是说,RV2的阻值最好大于5倍R3,如果你的电路调整完电流,测量一下这2个电阻,不是这个比值,调整一下R3,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2、 最后要说的,是R4阻值的选择R4与RV1组成Q4的偏置电阻,调整RV1可以调整中点电压,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的意见是,R4最终的阻值取决于RV1的最终调整阻值,最理想的情况是调整R4的阻值,是RV1=R8,当然这个不是非常严格,但对听感上是有可闻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