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撞上, 分析一下可能的责任划分结果

楼主(2016-03-02):
早上送完孩子返回小区时需要左转跨越单实线, 这虽然属于违章但是自从有小区以来几十年几乎所有的车辆进出都是这么走的. 经常有车在进入小区前因为要等对向车道空闲, 会停下等很长时间, 堵住自己身后的直行车辆无法通行. 我开车的两年多以来, 只有在既不会影响对向车道车辆行驶, 也不影响身后直行车辆行驶的情况下才会直接跨线左转, 也就是说, 决不会在路上减速停车等待左转机会. 如果没有一把左转进入小区的机会就就直接开到前方路口掉头. 今天快到小区入口处时先看见对向车道无车, 看了一眼左侧窗外的后视镜也没有任何异常, 于是没有减速就直接左转跨过了中央黄实线, 几乎同时就听见左侧一阵刹车声和喇叭声, 通过右侧后视镜和车内后视镜看见一辆车大致与我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未作任何停留就进入小区了, 那辆车的司机好像在大声喊叫着什么, 稍后也继续开走了. 估计是这辆车准备从我左侧超车, 结果被我挡住了. 可我至少提起十秒钟打了左转转向灯的.

现在请大家分析一下, 如果撞上了, 双方的责任划分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网友A:
个人觉得跨越实黄线,本身就是违规的,这是其一。不说这点的话,你正在转弯,对方此时超车要负全责的吧。
还有,对方开走了,如没跟你一样进生活区,是不是想跨越黄实线超车啊。你已打了转向灯,这家伙还这么做,只能说找死的节奏,不要连带上别人。

网友B:
1、同等责任。
2、提前10s打转向灯太晚了,要再提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跨越实黄线,本身就是违规的,这是其一。不说这点的话,你正在转弯,对方此时超车要负全责的吧。
...

自己违规是肯定的. 说到这也有点气短, 哪怕周围所有人都违章, 按说自己也应该坚守原则. 我努力吧. 目前只能做到不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

这个车就是想从左侧超车, 我因为要转弯, 所以车速, 二十多三十不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同等责任。
2、提前10s打转向灯太晚了,要再提前。

多谢指教. 下次再提前一些. 不过好像听说提前太多容易让其他人以为你是忘了关灯. 不知有没有稍微细致一点的量化规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下次再提前一些. 不过好像听说提前太多容易让其他人以为你是忘了关灯. 不知有没有稍 ...

这个要量化似乎有点过于学究气了
另外,正常行驶中要转弯必须是要减速的,这不是竞技。

网友:
路上也经常会见到转弯车里会伸出一条手臂来示意的,估计也是生怕后车不理解才这样。

网友:
我觉得主要责任在你,他为次要责任:实线跨越是禁止的,你要跨实线而减速影响后面正常行驶车辆,这是你造成的前提;不管前车怎样行驶,别人减速你在呈一车道上且是在其后面,也应该减速观察而不是加速超车,交规上有是不“提前预防,留出空间”这一准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下次再提前一些. 不过好像听说提前太多容易让其他人以为你是忘了关灯. 不知有没有稍 ...

记忆中转变打灯是距离路口30~50米,要查证才明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跨越实黄线,本身就是违规的,这是其一。不说这点的话,你正在转弯,对方此时超车要负全责的吧。
...

对方“跨越黄实线超车”也许是不得已的补救措施呢?所以我还是认为楼主负主要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量化似乎有点过于学究气了
另外,正常行驶中要转弯必须是要减速的,这不是竞技。

嗯. 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希望规则的可操作性尽可能强一些. 比如车站将榴莲等禁止携带的物品清单公示一下, 杜绝靠安检人员凭感觉来决定什么能带上车什么不能带上车.

有这么几个原因没有减速.
一是当时速度本身不快, 二十多公里, 跟自行车差不多.

另外小区的入口在两个路口之间, 距离下个路口约190米, 距离前一个路口约90米, 我回小区是刚刚经过近处的这个路口, 一过路口就打了左转向灯, 按照25公里的速度计算,  90米大概需要13秒. 因此提前时间不少于10秒, 提前距离不少于50米. 自我感觉足够了, 而且左转之前的这十多秒中, 对向车道一直是全空的, 我不仅看了左侧后视镜, 还扭头通过左侧车窗仔细观察了几乎整条车道. 应该说此车比我转弯还要晚一些, 如果他早转弯, 我通过后视镜和车窗都不会错过. 当然我开始转弯后注意力自然就转向前面远处的路口了, 因为对向道路先前的空白是因为前方远处的路口刚才是红灯阻拦, 当我到达小区入口附近开始转弯时, 红灯已经变成绿灯, 并且有几辆车已经通过路口正在向这边行驶. 为了避免阻碍对向直行车正常行驶, 当然不能过于缓慢.

伸手示意是个办法, 不过要想彻底杜绝类似险情, 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违章转弯, 向前多开190米, 来回多绕400米是根本办法. 0.4km, 多费2角钱的油料而已, 换来的好处是, 有可能避免令人悔恨终身的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方“跨越黄实线超车”也许是不得已的补救措施呢?所以我还是认为楼主负主要责任。

多谢详细分析. 有道理. 最好是不违章.

网友:
真有事,个人估计是同等责任,
对方追尾,本是对方全责,但你违章在前,所以你也要负责
具体怎么处理,估计还是要看交警了。

网友:
无论如何,后车跨实线超车也是违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有道理.   不过我还是希望规则的可操作性尽可能强一些. 比如车站将榴莲等禁止携带的物 ...

为了让后车能理解你的行车意图,必要的操作还是需要地。
这些很多都不会出现在驾校的课程上,但实际驾驶人应当能够“心领神会”。
如果,你能在接近小区大门时虽然车速已经很慢,但还是踩一下刹车,并且做出要左转的动作。那么,后车看到你的左转转向灯信号,同时又看到了你的刹车红灯闪亮,那驾驶员就立刻“心领神会”——明白你要左转进入小区,那他一定就会也放慢车速等你转弯结束后再过去的(2B除外)。
如果你转向灯已经打了一段时间,却没见你刹车红灯闪亮,也没见你有转向的企图,那么他就有可能会作出误判。
一定要有某种操作明白无误地向其它行驶中的车辆发出你的行车企图,并且使他们立刻能够明白,那么就会安全很多。
伸手示意——这就是一种让任何人都不会做出误判的准确无误的动作(当然,2B是例外)。

网友:
双方都各50%的责任吧

网友D:
交警会判你主责,对方次责,或者是你全责。赔偿之外附带罚款扣分。

违章了就是违章了,不要提“以前”和“大家都”及“一直都”怎么做的理由。没事是走运,有事就依章办。

如果有事,是你违章在先,即使你打了转向灯,因为是实线,后车也可以认为你不能转。他如果推托被你逼得要左转避免撞车而压了实线云云,结果就是你全责了。后车如果越线超车,而你直行,有事他全责。

以后不要再在这儿转向了,到前头去调头吧。

虽然没事,估计也吓了一身冷汗吧,结果他恼火...,给个笑脸道个歉吧,换位思考一下,就释然了。

网友:
你后面车责任大些,他是要跨黄线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让后车能理解你的行车意图,必要的操作还是需要地。
这些很多都不会出现在驾校的课程上,但实际驾驶 ...

非常有用的经验. 记下了.
不过要说表达意图, 没有比语言更直接的了. 能不能在车尾装个扩音喇叭, 感觉单凭信号灯还不能完全清晰表达自己的意图时, 对着麦克风喊上一嗓子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警会判你主责,对方次责,或者是你全责。赔偿之外附带罚款扣分。

违章了就是违章了,不要提“以前”和 ...

多谢指教. 记下了.
确实不应该所有人都违章就跟着违章.
奇怪的是, 对这类大量发生的违章现象, 交警即便是在现场也不予以纠正, 除非是出事了. 如此操作究竟是人性化呢? 还是有别的原因? 不得而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记下了.
确实不应该所有人都违章就跟着违章.
奇怪的是, 对这类大量发生的违章现 ...

交警也难呀!

严了,大家骂得他连祖宗都不愿认他;
宽了,又是一顿数落;

中间? 他们只好半睁个眼,只要没有罚款任务,最多说一两句“以后小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小地方的话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警也难呀!

严了,大家骂得他连祖宗都不愿认他;

也不完全是这样, 遵守规则的司机都是希望严格管理的, 就跟在医院挂号窗口排队的人一样, 老实人都希望有人严格禁止插队现象的, 只有号贩子才对严格管理反感抵触. 道路管理者不能因为惧怕经常违章的司机的漫骂而置守规矩的人的利益于不顾. 和稀泥不是长远之计.

网友E:
后车应该在盲区了。
真要有事故,双方都有责任。
左转灯打的太晚不行,应该配合刹下车。

小区门口的确该画虚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车应该在盲区了。
真要有事故,双方都有责任。
左转灯打的太晚不行,应该配合刹下车。

可能在正后方, 跟着我同时转弯, 如果对方也是进小区的车就不会有冲突了, 因为对方想超车, 所以在转弯的同时就加速了. 结果在他看来就成了我猜到他要转弯, 故意转弯阻拦他.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在正后方, 跟着我同时转弯, 如果对方也是进小区的车就不会有冲突了, 因为对方想超车, 所以在转弯的同 ...

虽实线不能转弯,你做的没错。提前打灯了。

后车的做法,的确令人费解。只能用脾气急和缺乏开车常识来解释了。

网友:
我刚好碰到一个类似的事故,交警来了后说我全责,后车无大事,我自己修车,赔了人家150元,我出错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实线不能转弯,你做的没错。提前打灯了。

后车的做法,的确令人费解。只能用脾气急和缺乏开车常识来 ...

本村管理不严, 跨中央实现借道超车现象非常普遍, 仅仅在出事时才会作为责任划分的因素考虑, 平时根本没人管.

网友:
17楼正解

你这是转弯。车要转弯时,必须首先进入欲转弯车道,如想左转就得先进入最左边车道、欲右转就得先进入最右边车道,只有在完全进入你的欲行驶车道后,你才能去转弯。而在你进入欲行驶车道时,此时称“并线”,即车道转换,要注意后车,打方向灯、在与后车有可以空间时再斜插入并线。

如果这次碰撞了,你会被定全责的。并且这样行车非常危险,万一后车刹不住,你的车有可能损失最大、如果速度快还会翻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楼正解。

你这是转弯。车要转弯时,必须首先进入欲转弯车道,如想左转就得先进入最左边车道、欲右转 ...

明白了. 错误的事情不因为做的人多就可以效仿. 就好比前面提到的医院挂号插队的事情, 自己不能做自己厌恶别人做的事情.

楼主:
很多正确的事情看起来很难长期坚持, 其实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

比如在斑马线上礼让行人的问题, 前面说过几次, 大意是在多车道上单独一个车道上的车停下礼让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很多时候自己在等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边上其他车辆不停通过, 行人也没有意思要过斑马线, 自己也就起步通过了.

现在想想这是不对的, 应该再坚持等行人通过后再起步. 如果所有车都等别的车停下礼让才跟着礼让, 那没有人带头的话将永远是一句空话.

当然, 如果有管理人员在斑马线上盯着, 对不礼让行人的车进行应有的处罚效果会更好. 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这么做.